单片机全自动洗衣机程序+仿真+原理图设计调试与分析

楼主:
学习电机驱动、继电器的原理及编程方法。
学习键盘的原理及编程方法。
掌握51单片机定时器与中断的使用。

  2、要求
  • 请参照主要技术指标和说明完成本次设计。
  • 画出硬件连接电路图,说明各个控制信号的作用。
  • 画出程序流程图,编写程序,硬件连接调试,直至正确。
  • 编写设计文档。
三、主要技术指标和说明
● 由独立式按键确定功能键,包括“标准”、“经济”、“单独”、“排水”、“强洗”、“弱洗”等等;
● 排水与进水由时间控制;
● 开机默认状态为标准方式、强洗;
● 在洗涤和漂洗过程中,电动机正转一次,反转一次,连续运行;
● 在进水和脱水过程中,相应指示灯亮,继电器吸合;
● 当在执行某个步骤时,只有“K3”键有效,按下暂停,再按下恢复运行。

摘要

全自动洗衣机就是将洗衣的全过程(泡浸-洗涤-漂洗-脱水)预先设定好N个程序,洗衣时选择其中一个程序,打开水龙头和启动洗衣机开关后洗衣的全过程就会自动完成,洗衣完成时由蜂鸣器发出响声。洗衣机的标准洗衣程序是:洗涤——脱水——脱水——漂洗——脱水——漂洗——脱水。经济洗衣程序少一次漂洗和脱水过程。
洗衣机控制器由单片机作为控制器的核心所构成,该控制器具有以下特点:
(1)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当受到外部强干扰,程序出错时,可以自动使系统复位重新执行程序。
(2)采用无噪声、无电磁干扰的双向晶闸管作为控制元件,控制电磁阀和电机。
(3)具有欠压和过压保护,欠压时,控制器不工作;超压时,保护电路起作用。
(4)具有瞬间掉电保护功能,电源短时间停电后,电压恢复时,能够维持原运行程序的工作状态并继续完成洗衣程序。
(5)各种操作和洗衣机的运行状态均用LED显示.
一、设计任务与要求
利用51单片机模拟全自动智能洗衣机。
  • 按键功能要求
  • 通过“K1”键步进改变“标准]经济、单独、排水”四种方式,执行相应的程序。对应指示灯亮。
  • 通过“K2”键步进改变“强洗、弱洗”两种方式,执行相应的程序,对应指示灯亮。
  • 通过“K3”键控制洗衣机运行、暂停和解除报警功能。
  • 方式功能选择要求
一般洗衣机的步骤为:洗涤,漂洗,脱水,当处于某种状态时,对应的指示灯以0.7S周期闪烁,当洗衣机在洗涤过程中,洗涤指示灯闪烁。可以通过方式选择设定具体的运行过程。
  • 标准方式:进水—> 洗涤 —> 排水 —> 进水 —> 漂洗 —> 排水 —>进水 —> 漂洗—> 排水 —> 脱水。
  • 经济方式:进水 —> 洗涤 —> 排水 —> 进水 —> 漂洗 —> 排水 —> 脱水。
  • 单独方式:进水 —> 洗涤。
  • 排水方式:排水 —> 脱水。
  • 强洗即电动机转速快,弱洗即电动机转速慢。
  • 整机功能要求
  • 开机默认状态为标准方式、强洗。
  • 在洗涤和漂洗过程中,电动机正转一次,反转一次,连续运行。
  • 在进水和脱水过程中,相应的指示灯亮,继电器吸合。
  • 当执行某个步骤时,只有“K3”键有效,按下暂停,再按恢复运行。
  • 方案设计与论证
全自动洗衣机的实现方案组成框图如图一所示。它主要有电源、单片机最小系统、开关检测电路、控制按键输入电路和LED指示电路、继电器和电动机电路。
  • 硬件电路设计

图二

  • 电动机驱动模块电路设计
电动机驱动采用LD298电动机驱动芯片,单片机P25、P24与L298的IN1、IN2分别对应相连,ENA直接接VCC,后面所加4个二极管VD3到VD6起连续作用。电动机驱动电路原理图如图二所示。
  • 电源模块电路设计
电动机驱动芯片的电源VCC和VS之间通过0欧的电阻R20进行隔离后,对LD298进行供电。
  • 控制按键
如图二所示,K3键接到单片机的外部中断0,通过中断实现运行、暂停、继续运行的控制功能,当K3键第一次按下时(num2=1)正常运行,当K3键第二次按下时(num2=2)暂停运行。
  • 进水阀和排水阀控制继电器
如图二所示,单片机的P23用来控制排水阀继电器,P22用来控制进水阀继电器,P22和P23对应输出为0时对应的阀打开,输出为1时对应的阀关闭。

软件设计

1)流程图

主程序流程图如图三所示。
  • 程序
程序附在最后

图三

  • 调试与分析

1、软件调试:

写程序代码时应先搭建好硬件电路,然后根据硬件电路写程序代码。在调试程序过程中,先保证程序能够运行无错误,然后在烧到实物中观察结果。

2、硬件调试:

硬件电路设计与软件设计完成后,将程序烧写到单片机中,观察运行结果是否符合要求。如果不符合设计要求,应先检查硬件是否能正常工作,如用实验板自带的正确代码检测硬件电路;然后根据设计要求到程序代码中分模块进行调试,比如该设计需用到液晶、矩阵键盘、定时器、独立键盘、中断和LED灯等,如果测试过程中液晶模块不能正常显示或者显示乱码,应将液晶模块单独分离出来进行测试,其他模块亦是如此。程序调试完成后,应在硬件电路上反复运行,以确保程序和硬件电路的稳定性。

  • 总结

这次单片机程序设计专周,我感觉收获了很多,尤其是在提升自身的工作和自主学习能力方面。我在大二上学期就开始在实验室自学单片机,但是因为是自学,自觉性就很差,而且自学也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学习过程中一直都是学习和模仿别人的代码,看着别人写出来的程序代码,总觉得都能看懂,所以自己基本上没有自己构思写程序代码,

唯一做过一次全自动洗衣机也是看着别人写的源程序代码,不停的修修改改。

这次刚拿到设计项目时,本以为不难,一开始还信心满满,然而开始做就感觉有些茫然了,尤其是项目中还有些知识是我还没学过的,比如液晶。所以我们组就必须得先把液晶学了,把需要学习的模块学完后,先是毫无头绪的写主程序,整个过程举步维艰,然后我们去学习了别人的设计方法,开始分工和分模块进行。组内分组搭建硬件电路,和写程序,先把电路搭建好,再写程序。写程序的过程中,我们是把程序分成几个小模块:液晶显示模块、键盘输入模块、抢答模块,然后每个模块写成子程序,在主程序中只需调用各个子程序即可。

在程序调试过程中,也遇到各种问题,但都逐个解决了。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课堂上老师无法传授的知识,也真正地做出了一件自己的产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0,num1=0,num2=0,num3=0,num4=0,num5=0,num6=0,flag=0,flag1=0,flag4=0,flag5=0,circle=0;
        sbit ledbiaozhun=P1^0; //LED指示灯
        sbit ledjingji  =P1^1;
        sbit leddandu   =P1^2;
        sbit ledpaishui =P1^3;
        sbit ledqiangxi =P1^4;
        sbit ledruoxi   =P1^5;
        sbit ledxidi    =P1^6;
        sbit ledpiaoxi  =P1^7;
        sbit ledtuoshui =P2^0;

        sbit sshuiwei   =P3^6; //水位开关
        sbit sgai       =P3^7; //盖开关
        sbit paishui=P2^3; //排水阀控制
        sbit jinshui=P2^2; //进水阀控制

        sbit U2=P2^4;
        sbit U3=P2^5;
        sbit k1=P3^0;  // 步进改变"标准、经济、单独、排水"四种方式
        sbit k2=P3^1;  //强洗、弱洗
        sbit k3=P3^2;  //运行、暂停和解除报替功能
        void init()
        {
                uchar a=0,b=0,c=0;
                TMOD=0x01;                       //T0工作于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时间50ms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T0中断
                TR0=0;                                   //关闭T0
                EX0=1;                                   //开外部中断0
                IT0=1;                                   //外部中断0边沿触发方式
                U2=1;                                   //电机停转
                U3=1;
                P0=0xff;
        }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key()                //控制按键
        {
                circle=1;
                if(k1==0)                //标准、经济、单独、排水按下
                {
                        delayms(10); //延时消抖
                        if(k1==0)         //再判
                        {
                                num++;         //K1按下次数加1
                                if(num==4)
                                        num=0;        //等于4,按下次数清0
                                while(!k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2==0)                                //强弱选择
                {
                        delayms(10);   //延时消抖
                        if(k2==0)           //再判
                        {
                                num1++;         //按下次数加1
                                if(num1==2)
                                        num1=0;        //等于2,按下次数清0
                                while(!k2);        //等待按键释放
                        }
                }
        }

        void qiang()                          //强
        {
                if(flag4==0)  //电机正转
                {
                        U2=0;
                        U3=1;
                }

                if(flag4==1)  //电机反转
                {
                        U2=1;
                        U3=0;
                }
        }
        void ruo()                        //弱
        {
                if(flag5==0) //电机正转
                {
                        U2=0;
                        U3=1;
                }

                if(flag5==1) //电机反转
                {
                        U2=1;
                        U3=0;
                }
        }

        void qbiaozhun()                        //强标准
        {
                /*******洗涤********/
                        num=0;
                        num1=0;
                        ledbiaozhun=0;//标准洗LED亮
                        ledqiangxi=0; //强洗LED亮
                        jinshui=0;          //打开进水阀
                        ledxidi=1;    //洗涤
                        ledpiaoxi=1;  //漂洗LED亮
                        ledtuoshui=1; //脱水LED亮
                        delayms(5000);//水位监测
                        jinshui=1; //关闭进水阀
                        ledxidi=0;
                        flag1=1;        //
                        TR0=1;            //启动定时器T0
                        while(flag==0)//flag为洗涤次数标志位
                        {
                                if(flag==0&&num2==1)
                                {
                                        TR0=1;
                                        flag1=1; //
                                        qiang();
                                }
                                if(flag==0&&num2==2)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U2=1;  //电机停止
                                        U3=1;
                                }
                        };
                        //漂洗
                        U2=1;
                        U3=1;
                        TR0=0;
                        flag1=0;
                        paishui=0; //排水
                        ledtuoshui=1;
                        ledpiaoxi=1;
                        ledxidi=1;
                        delayms(5000);
                        paishui=1;        //关闭排水
                        delayms(100);
                        jinshui=0;        //打开进水
                        delayms(5000);
                        jinshui=1;         //关闭进水
                        ledpiaoxi=0;
                        flag1=2;
                        TR0=1;
                        num3=0;
                        num4=0;
                        while(flag==1)
                        {
                                if(flag==1&&num2==1)//强漂洗
                                {
                                        TR0=1;
                                        flag1=2;
                                        qiang();
                                }
                                if(flag==1&&num2==2)//暂停强漂洗
                                {
                                        TR0=0;
                                        U2=1;
                                        U3=1;
                                }
                        };
                        //漂洗
                        U2=1;
                        U3=1;
                        TR0=0;
                        flag1=0;
                        paishui=0;
                        ledtuoshui=1;
                        ledpiaoxi=0;
                        delayms(5000);
                        paishui=1;
                        delayms(100);
                        jinshui=0;
                        delayms(5000);
                        jinshui=1;
                        flag1=2;
                        TR0=1;
                        num3=0;
                        num4=0;

                        while(flag==2)
                        {
                                 if(flag==2&&num2==1)
                                {
                                        TR0=1;
                                        flag1=2;
                                        qiang();
                                }
                                if(flag==2&&num2==2)
                                {
                                        TR0=0;
                                        U2=1;
                                        U3=1;
                                }
                         }        ;
                        //脱水
                        U2=1;
                        U3=1;
                        TR0=0;
                        flag1=0;
                        paishui=0;//打开排水
                        ledtuoshui=0;
                        ledpiaoxi=1;
                        while(sgai);
                        paishui=1;
                        delayms(1000);
                        flag1=3;
                        TR0=1;
                        num3=0;
                        num4=0;
                        while(flag==3)
                        {
                                if(flag==3&&num2==1)
                                {
                                        TR0=1;
                                        U2=0;
                                        U3=1;
                                        flag1=3;
                                }
                                if(flag==3&&num2==2)
                                {
                                        TR0=0;
                                        U2=1;
                                        U3=1;
                                }
                        };
                        ledtuoshui=1;
                        U2=1;
                        U3=1;
                        flag1=0;
        }

        void qjingji()                        //强经济
        {
                /*******洗涤********/
                        num=0;
                        num1=0;
                        ledjingji=0;
                        ledqiangxi=0;
                        ledtuoshui=1;
                        ledpiaoxi=1;
                        ledxidi=1;
                        jinshui=0;
                        delayms(5000);
                        jinshui=1;
                        flag1=1; //控制定时器中的洗涤指示灯
                        TR0=1;
                        while(flag==0)
                        {
                                if(flag==0&&num2==1)
                                {
                                        TR0=1;
                                        flag1=1;
                                        qiang();
                                }
                                if(flag==0&&num2==2)
                                {
                                        TR0=0;
                                        U2=1;
                                        U3=1;
                                }
                        };

                        //漂洗
                        TR0=0;
                        U2=1;
                        U3=1;
                        flag1=0;
                        paishui=0;
                        ledjingji=0;
                        ledtuoshui=1;
                        ledxidi=1;
                        delayms(5000);
                        paishui=1;
                        delayms(100);
                        jinshui=0;
                        delayms(5000);
                        jinshui=1;
                        ledpiaoxi=0;
                        flag1=2;
                        TR0=1;
                        num3=0;
                        num4=0;
                        while(flag==1)
                        {
                                if(flag==1&&num2==1)
                                {
                                        TR0=1;
                                        flag1=2;
                                        qiang();
                                }
                                if(flag==1&&num2==2)
                                {
                                        TR0=0;
                                        U2=1;
                                        U3=1;
                                }
                        };
                        //脱水
                        TR0=0;
                        U2=1;
                        U3=1;
                        flag1=0;
                        paishui=0;         //打开排水
                        ledjingji=0;
                        ledtuoshui=0;
                        ledpiaoxi=1;
                        delayms(5000);
                        while(sgai);
                        paishui=1;
                        delayms(1000);
                        flag1=3;
                        TR0=1;
                        flag=2;
                        num3=0;
                        num4=0;
                        while(flag==2)
                        {
                                if(flag==2&&num2==1)
                                {
                                        TR0=1;
                                        U2=0;
                                        U3=1;
                                        flag1=3;
                                }
                                if(flag==2&&num2==2)
                                {
                                        TR0=0;
                                        U2=1;
                                        U3=1;
                                }
                        };
                        ledtuoshui=1;
                        U2=1;
                        U3=1;
                        flag1=0;
        }

        void qdandu()               //强单独
        {
                num=0;
                num1=0;
                ledqiangxi=0;
                ledxidi=0;
                leddandu=0;
                jinshui=0;
                delayms(5000);
                jinshui=1;//关闭进水阀
                flag1=1;
                TR0=1;
                while(flag==0)
                {
                        if(flag==0&&num2==1)
                                {
                                        TR0=1;
                                        flag1=1;
                                        qiang();
                                }
                                if(flag==0&&num2==2)
                                {
                                        TR0=0;
                                        U2=1;
                                        U3=1;
                                }
                };
                flag1=0;
                U2=1;
                U3=1;
        }

        void rbiaozhun()                        //弱标准
        {
                /*******洗涤********/
                        num=0;
                        num1=0;
                        ledbiaozhun=0;
                        ledruoxi=0;
                        ledtuoshui=1;
                        ledpiaoxi=1;
                        jinshui=0;
                        delayms(5000);
                        jinshui=1;
                        ledxidi=0;
                        flag1=1;
                        TR0=1;
                        while(flag==0)
                        {
                                if(flag==0&&num2==1)
                                {
                                        TR0=1;
                                        flag1=1;
                                        ruo();
                                }
                                if(flag==0&&num2==2)
                                {
                                        TR0=0;
                                        U2=1;
                                        U3=1;
                                }
                        };
                        //漂洗
                        U2=1;
                        U3=1;
                        TR0=0;
                        flag1=0;
                        paishui=0;
                        ledtuoshui=1;
                        ledxidi=1;
                        delayms(5000);
                        paishui=1;
                        delayms(100);
                        jinshui=0;
                        delayms(5000);
                        jinshui=1;
                        ledpiaoxi=0;
                        flag1=2;
                        TR0=1;
                        num3=0;
                        num4=0;
                        while(flag==1)
                        {
                                if(flag==1&&num2==1)
                                {
                                        TR0=1;
                                        flag1=2;
                                        ruo();
                                }
                                if(flag==1&&num2==2)
                                {
                                        TR0=0;
                                        U2=1;
                                        U3=1;
                                }
                        };
                        //漂洗
                        U2=1;
                        U3=1;
                        TR0=0;
                        flag1=0;
                        paishui=0;
                        ledtuoshui=1;
                        ledpiaoxi=0;
                        delayms(5000);
                        paishui=1;
                        delayms(100);
                        jinshui=0;
                        delayms(5000);
                        jinshui=1;
                        flag1=2;
                        TR0=1;
                        num3=0;
                        num4=0;
                        while(flag==2)
                        {
                                 if(flag==2&&num2==1)
                                {
                                        TR0=1;
                                        flag1=2;
                                        ruo();
                                }
                                if(flag==2&&num2==2)
                                {
                                        TR0=0;
                                        U2=1;
                                        U3=1;
                                }
                         }
                        //脱水
                        U2=1;
                        U3=1;
                        TR0=0;
                        flag1=0;
                        paishui=0;
                        delayms(5000);
                        ledtuoshui=0;
                        ledpiaoxi=1;
                        while(sgai);
                        paishui=1;
                        delayms(1000);
                        flag1=3;
                        TR0=1;
                        num3=0;
                        num4=0;
                        while(flag==3)
                        {
                                if(flag==3&&num2==1)
                                {
                                        TR0=1;
                                        U2=0;
                                        U3=1;
                                        flag1=3;
                                }
                                if(flag==3&&num2==2)
                                {
                                        TR0=0;
                                        U2=1;
                                        U3=1;
                                }
                        };
                        ledtuoshui=1;
                        U2=1;
                        U3=1;
                        flag1=0;
        }

        void rjingji()                        //弱经济
        {
                /*******洗涤********/
                        num=0;
                        num1=0;
                        ledjingji=0;
                        ledruoxi=0;
                        ledtuoshui=1;
                        ledpiaoxi=1;
                        ledxidi=1;
                        jinshui=0;
                        delayms(5000);
                        jinshui=1;         //打开进水阀,进水
                        flag1=1;
                        TR0=1;
                        while(flag==0)
                        {
                                if(flag==0&&num2==1) //弱经济洗
                                {
                                        TR0=1;
                                        flag1=1;
                                        ruo();
                                }
                                if(flag==0&&num2==2) //弱经济洗暂停
                                {
                                        TR0=0;
                                        U2=1;
                                        U3=1;
                                }
                        };

                        //漂洗
                        TR0=0;
                        U2=1;
                        U3=1;
                        flag1=0;
                        paishui=0;        //排水阀打开
                        ledjingji=0;
                        ledtuoshui=1;
                        ledxidi=1;
                        delayms(5000);
                        paishui=1; //排水阀关闭
                        delayms(100);
                        jinshui=0; //进水阀打开
                        delayms(5000);
                        jinshui=1; //进水阀关闭
                        ledpiaoxi=0;
                        flag1=2;
                        TR0=1;
                        num3=0;
                        num4=0;
                        while(flag==1)
                        {
                                if(flag==1&&num2==1)//漂洗
                                {
                                        TR0=1;
                                        flag1=2;
                                        ruo();
                                }
                                if(flag==1&&num2==2)//漂洗暂停
                                {
                                        TR0=0;
                                        U2=1;
                                        U3=1;
                                }
                        };
                        //脱水
                        TR0=0;
                        U2=1;
                        U3=1;
                        flag1=0;
                        ledjingji=0;
                        ledtuoshui=0;
                        ledpiaoxi=1;
                        paishui=0;         //排水阀打开
                        delayms(5000);
                        while(sgai);
                        paishui=1;
                        delayms(3000);
                        flag1=3;
                        TR0=1;
                        num3=0;
                        num4=0;
                        while(flag==2)
                        {
                                if(flag==2&&num2==1)
                                {
                                        TR0=1;
                                        U2=0;
                                        U3=1;
                                        flag1=3;
                                }
                                if(flag==2&&num2==2)
                                {
                                        TR0=0;
                                        U2=1;
                                        U3=1;
                                }
                        };
                        ledtuoshui=1;
                        U2=1;
                        U3=1;
                        flag1=0;
        }

        void rdandu()               //弱单独
        {
                num=0;
                num1=0;
                ledruoxi=0;
                ledxidi=0;
                leddandu=0;
                jinshui=0;  //打开进水阀,进水
                delayms(5000);
                jinshui=1;
                flag1=1;
                TR0=1;            //启动定时器T0
                while(flag==0)
                {
                        if(flag==0&&num2==1)  //弱单独洗
                                {
                                        TR0=1;
                                        flag1=1;
                                        ruo();
                                }
                                if(flag==0&&num2==2)//弱单独洗暂停
                                {
                                        TR0=0;
                                        U2=1;
                                        U3=1;
                                }
                };
                flag1=0;
                U2=1;
                U3=1;
        }

        void dpaishui()                                 //排水/脱水
        {
                num=0;
                num1=0;
                ledpaishui=0;
                ledtuoshui=0;
                jinshui=1;
                paishui=0;
                delayms(3000);
                while(sgai);
                delayms(3000);
                flag1=3;
                TR0=1;
                num3=0;
                num4=0;
                while(flag==0)
                {
                        if(flag==0&&num2==1) //脱水
                                {
                                        TR0=1;
                                        flag1=3;
                                        U2=0;
                                        U3=1;
                                }
                                if(flag==0&&num2==2)//暂停脱水
                                {
                                        TR0=0;
                                        U2=1;
                                        U3=1;
                                }
                };
                U2=1;
                U3=1;
                flag1=0;
                ledtuoshui=1;
                paishui=1; ////排水阀关闭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                   //键扫描
                        if((num1==0&&num==0)&&circle==1)        //标准 强洗
                        {
                                ledruoxi=1;   //关闭弱洗LED
                                ledpaishui=1; //关闭排水LED
                                ledbiaozhun=0;//强标准LED亮
                                ledqiangxi=0; //强洗LED亮
                                if(num2==1)
                                {
                                        qbiaozhun(); //强标准洗
                                }
                                if(num2>1)                 //K3键按下次数为2,暂停洗涤
                                {
                                        ;
                                }
                                circle=0;
                        }
                        if(num1==0&&num==1)         //经济 强洗
                        {
                                ledruoxi=1;
                                ledbiaozhun=1;
                                ledqiangxi=0;
                                ledjingji=0;
                                if(num2==1)
                                {
                                        qjingji();        //强经济洗
                                        ledjingji=1;
                                }
                                circle=0;
                        }
                        if(num1==0&&num==2)         //单独 强洗
                        {
                                ledruoxi=1;
                                ledjingji=1;
                                ledqiangxi=0;
                                leddandu=0;
                                if(num2==1)
                                {
                                        qdandu(); //强单独洗
                                        leddandu=1;
                                }
                                circle=0;
                        }
                        if(num1==0&&num==3)
                        {
                                ledruoxi=1;          //排水 强洗
                                leddandu=1;
                                ledqiangxi=0;
                                ledpaishui=0;
                                if(num2==1)
                                {
                                        dpaishui();        //单排水
                                        ledpaishui=1;
                                }
                                circle=0;
                        }
                        if(num1==1&&num==0)          //弱 标准
                        {
                                ledqiangxi=1;
                                ledpaishui=1;
                                ledruoxi=0;
                                ledbiaozhun=0;
                                if(num2==1)
                                {
                                        rbiaozhun(); //弱标准洗
                                        ledruoxi=1;
                                }
                                circle=0;
                        }
                        if(num1==1&&num==1)         //弱经济
                        {
                                ledqiangxi=1;
                                ledbiaozhun=1;
                                ledruoxi=0;
                                ledjingji=0;
                                if(num2==1)
                                {
                                        rjingji();        //弱经济洗
                                        ledruoxi=1;
                                        ledjingji=1;
                                }
                                circle=0;
                        }
                        if(num1==1&&num==2)
                        {
                                ledqiangxi=1;
                                ledjingji=1;
                                ledruoxi=0;
                                leddandu=0;
                                if(num2==1)
                                {
                                        rdandu();        //弱单独洗
                                        ledruoxi=1;
                                        leddandu=1;
                                }
                                circle=0;
                        }
                        if(num1==1&&num==3)
                        {
                                ledqiangxi=1;
                                leddandu=1;
                                ledruoxi=0;
                                ledpaishui=0;
                                if(num2==1)        //K3键
                                {
                                        dpaishui();         //单排水
                                        ledpaishui=1;
                                }
                                circle=0;
                        }
                        num2=0;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
        {
                TH0=(65536-50000)/256;        //重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num3++;                                    //定时计数加1
                if(num3==20)        //1秒时间到
                {
                        num3=0;                //计数清0
                        if(flag1==1)
                                ledxidi=~ledxidi;  //洗涤指示取反
                        if(flag1==2)
                                ledpiaoxi=~ledpiaoxi; //漂洗指示取反
                        if(flag1==3)
                                ledtuoshui=~ledtuoshui;        //脱水指示取反
                        num4++;
                        num5++;
                        num6++;
                        if(num4==15)         //洗涤定时,15秒到
                        {
                                num4=0;                         //清0
                                flag++;                 //标志洗涤次数
                        }
                        if(num5==5)                         //强洗周期,5秒到
                        {
                                num5=0;
                                flag4++;         //强洗标志加1
                                if(flag4==2)
                                        flag4=0;
                        }
                        if(num6==3)                        //弱洗周期        ,3秒到
                        {
                                num6=0;
                                flag5++;            //弱洗标志加1
                                if(flag5==2)
                                        flag5=0;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K3键
        {
                num2++;          //K3按下计数加1 ,num2为1运行,num2为2暂停

……………………

网友A(2019-05-28):
挺不错的很实用

网友B(2019-11-22):
很详细 太好用了

网友C:
太好用了!

网友D(2020-05-25):
代码是用keil软件写的吗?

网友E(2023-05-31):
学与致用,很实用教程

网友F(2023-08-31):
太详细了,好资料,楼主辛苦

网友G:
看起来不错
很详细,文档参考看看

网友H: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你的实物图吗,真的很需要,非常感谢。

网友I:
很有用,参考看看

网友J(2024-02-03):
很详细,文档参考看看

网友K(2024-12-25):
实用的工程案例;才能让后来人有更多的理解、学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