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两个变量X,Y,初始值都为0,用串口发送1,X的值就+1,发送2,Y的值就+1,并在12864上显示,下面是12864的串行显示程序,求教什么改

楼主:
/********************************************************************
* 文件名 : 串行12864显示.c
* 描述 : 该程序实现了12864以串行的方式进行通信。
* 创建人 :
* 版本号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P3^4; //RS片选信号
sbit SID=P3^3; //RW数据信号
sbit SCLK=P3^2; //E时钟信号
sbit RST=P2^6; //复位信号
sbit CH = P2^7; //PSB并行、串行选择信号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为 100us * t。这是通过软件延时,有一定误差。
* 输入 : t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t; i++)
for(j=0; j<10; j++);
}
/********************************************************************
* 名称 : sendbyte()
* 功能 : 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发送数据
* 输入 : zdata
* 输出 : 无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zdata)
{
unsigned int i;
for(i=0; i<8; i++)
{
if((zdata << i)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CLK = 0;
SCLK = 1;
}
}
/********************************************************************
* 名称 : write_com()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S = 1;
sendbyte(0xf8);
sendbyte(cmdcode & 0xf0);
sendbyte((cmdcode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write_data()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CS = 1;
sendbyte(0xfa);
sendbyte(Dispdata & 0xf0);
sendbyte((Dispdata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lcdinit()
* 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lcdinit()
{
RST = 0;
delay(100);
RST = 1;
delay(20000);
write_com(0x30);
delay(50);
write_com(0x0c);
delay(50);
}
/********************************************************************
* 名称 : hzkdis()
* 功能 : 显示字符串
* 输入 : *s
* 输出 : 无
***********************************************************************/
void hzkdis(unsigned char code *s)
{
while(*s > 0)
{
write_data(*s);
s++;
delay(50);
}
}
/********************************************************************
* 名称 : Display()
* 功能 : 显示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
{
//write_com(0x01);
//delay(50);
write_com(0x80);
hzkdis("X:");
write_com(0x90);
hzkdis("Y:");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CH = 0;
delay(1);
lcdinit();
delay(10);
while(1)
{
Display();
delay(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