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何用Arduino制作无人机?需要一些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8-12-04):
如题,想知道需要额外购买一些什么样的传感器,以及相关的电路图,忘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不是用Arduino制作无人机!而是你打算如何制作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Arduino制作无人机!而是你打算如何制作无人机?

不是,我需要用Arduino nano来编制飞控,就其他的飞控就可以直接安装使用什么的,但Arduino nano只是一个单片机,需要再其他加一些陀螺仪之类的,然后我就不太明白还需要加一些什么。

网友B:
不是,我需要用Arduino nano来编制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需要用Arduino nano来编制飞控,

emmmm这应该是复制粘贴我的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