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直流电机如何让其正转一定时间后反转相同的时间?设计思路是什么

楼主(2018-12-04):
(求大神帮忙)要实现的功能为;小车从出发点开始,撞墙之后能返回到原点。

网友A:
可以计时,也可以计行程。

网友B:
采用计程方法要优于计时,在小车的左右轮上各装光电或霍尔编码器用于计程,撞墙后,采用减法方法将前进计数值(出发到撞墙)减去后退计数值到零,即为到达原点。

网友C:
你可以记录你电机的转的圈数与你的轮子直径做对比,计算出路程,然后撞墙后倒转走相同圈数就行或者加一个指南针模块

网友D:
进计数值采用计程方法要优于计时,在小车的左右轮上各装光电或霍尔编码器用于计程,撞墙后,采用减法方法将前(出发到撞墙)减去后退计数值到零,即为到达原点。补充(撞墙检测可以用车前加感光之类感应探头或触点,实现撞墙感应)

网友E:
原点和墙上各放一块磁铁,小车前后放霍尔传感器接两个IO口,只需检测IO口电平反转顺序就可以判断位置,进而控制电机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