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晶振波形的一点疑问

楼主:
在stm32单片机系统中
附件中示波器看到的晶振为8MHz
系统也能正常工作
晶振用的直插双引脚8MHZ,用了两个22pf电容和一个1M电阻

我想问的是
波峰波谷分别是+3.06V和1.1V
这个值正确吗
在一个3.3V的stm32系统中
晶振的波峰波谷值在什么范围内属于正常

网友A(2018-12-04):
另外如果晶振波峰值达到3.5V是否正确,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希望大神指教

网友B:
没问题的

网友A:
感谢指教
我想知道这个晶振的波峰值和波谷值
在什么范围内都是属于正常的

网友C:
波形好好,没有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