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温度传感器DS18B20显示温度 仿真图,流程图,源程序,文档

楼主(2018-12-04):
这是我几周前做的单片机实验,用LCD液晶显示温度传感器的温度
其中包含仿真,源程序,流程图等

uint temp;
float f_temp;
uchar code table1[] = {"DATA:2014-7-10"};
uchar code table2[] = {"Temperature:xx c"};
uchar code table3[] = {"0123456789"};

void delay(uint xms)
{                           // 延时函数
        uint i,j;
        for(i = xms;i > 0;i--)
                for(j = 110;j > 0;j--);
}
/*******************************************************************/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模块
/*
/*******************************************************************/
void dsreset(void)    //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empreadbit()   //读1位数据函数
{
   uint i;
   bit dat;
   ds=0;i++;          //i++ 起延时作用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 dat;
}

uchar tempread()   //读1个字节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 dat;
}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写 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写 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empchange(void)   //DS18B20 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 写跳过读ROM指令
  tempwritebyte(0x44);  // 写温度转换指令
}
uint get_temp()         //读取寄存器中存储的温度数据函数
{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a=tempread();         //读低8位
  b=tempread();         //读高8位
  temp=b;
  temp<<=8;            //两个字节组合为1个字
  temp=temp|a;
  f_temp=temp*0.0625;      //温度在寄存器中为12位 分辨率位0.0625°
  temp=f_temp*10+0.5; //乘以10表示小数点后面只取1位,加0.5是四舍五入
  f_temp=f_temp+0.05;
  return temp;         //temp是整型
}
/*******************************************************************/
/*
/*                      1602液晶模块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P = 0;
        P0 = cmd;
        delay(1);
        LCD_EP = 1;
        delay(1);
        LCD_EP = 0;
}
void lcd_wdata(uchar dat)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P = 0;
        P0 = dat;
        delay(1);
        LCD_EP = 1;
        delay(1);
        LCD_EP = 0;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设定初始化函数
{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
        lcd_wcmd(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delay(1);
        lcd_wcmd(0x01);       //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delay(1);
}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uchar i;
          beep = 0;                                 //蜂鸣器默认处于开启状态,所以关闭它
        lcd_init();                                 //LCD初始化
        delay(10);
        i = 0;
        lcd_wcmd(0x80);                 //第1行第1列
        while(table1[i] != '\0') //按键1对应的字样
           {
               lcd_wdata(table1[i]);
               i++;
    }
        i = 0;
        lcd_wcmd(0x80+0x40);         //第2行第1列
        while(table2[i] != '\0') //按键1对应的字样
           {
               lcd_wdata(table2[i]);
               i++;
    }
        lcd_wcmd(0x80+0x4e);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3个字符
        lcd_wdata(0xdf);             // 显示字符°
    while(1)
         {
            tempchange();
                lcd_wcmd(0x80+0x4c);
                lcd_wdata(table3[get_temp()/100]);           //温度的十位
                lcd_wdata(table3[get_temp()%100/10]);  //温度的个位
         }
}

仿真图

仿真图

拆分程序

拆分程序

网友A(2020-05-30):
能发一下剩下的程序吗?

网友B:
我下载了没仿真啊能发一下仿真么?

网友C:
怎么没有整套的仿真图

网友D(2023-06-04):
能发一下整套程序吗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能发一下剩下的程序吗?

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