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的单片机程序黄色的语句为啥就不对

楼主(2018-12-04):
#ifndef __DS1302_H_
#define __DS1302_H_
//---包含头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定义ds1302使用的IO口---//
sbit DSIO=P3^4;
sbit RST=P3^5;
sbit SCLK=P3^6;
//---定义全局函数---//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void Ds1302Init();
void Ds1302ReadTime();
//---加入全局变量--//
extern uchar TIME[7];     //加入全局变量
#endif
#include"ds1302.h"
//---DS1302写入和读取时分秒的地址命令---//
//---秒分时日月周年最低位读写位;-------//
uchar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6年5月7日星期六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TIME[7] = {0, 0, 0x12, 0x07, 0x05, 0x06, 0x16};
/*******************************************************************************
* 函数 名         : Ds1302Writ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 输    入         : addr,dat
* 输    出         : 无
*******************************************************************************/
void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
* 函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char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SCLK = 1;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 //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switch(n)
                   {
                   case0: dat = dat|(dat1<<0);break;
                   case1: dat = dat|(dat1<<1);break;
                   case2: dat = dat|(dat1<<2);break;
                   case3: dat = dat|(dat1<<3);break;
                   case 4: dat = dat|(dat1<<4);break;
                   case5: dat = dat|(dat1<<5);break;
                   case6: dat = dat|(dat1<<6);break;
                   case7: dat = dat|(dat1<<7);break;
                   }                                                                        //这些语句也不成功

                   //dat= dat | (dat1<<n);            //这条语句不成功!!!
                   //dat = (dat>>1) | (dat1<<7);   //这条语句没问题
                   SCLK = 0;                     //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SCLK = 1;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
* 函数 名         : Ds1302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 函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
*                              DS1302时钟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显示时钟数据
注意事项:
***************************************************************************************/
#include"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ds1302.h"
typedef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unsigned char u8;
sbitLSA=P2^2;
sbitLSB=P2^3;
sbitLSC=P2^4;
charnum=0;
u8DisplayData[8];
u8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函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时间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datapros()
{
     Ds1302ReadTime();
         DisplayData[0] = smgduan[TIME[2]/16];                                 //时
         DisplayData[1] =smgduan[TIME[2]&0x0f];
         DisplayData[2] = 0x40;
         DisplayData[3] = smgduan[TIME[1]/16];                                 //分
         DisplayData[4] =smgduan[TIME[1]&0x0f];
         DisplayData[5] = 0x40;
         DisplayData[6] = smgduan[TIME[0]/16];                                 //秒
         DisplayData[7] =smgduan[TIME[0]&0x0f];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break;//显示第7位
                   }
                   P0=DisplayData[7-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main()
{
         Ds1302Init();
         while(1)
         {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楼主:
             //dat= dat | (dat1<<n);            //这条语句不成功!!!
                   //dat = (dat>>1) | (dat1<<7);   //这条语句没问题

网友A:
应该没有错啊~~这语句
有可能是你的dat初值的问题,因为没有问题的语句中dat是有移位的,移位后,高位是补0,  0或X的值都是X,
但是在dat没有移位的情况下,如果其中对应的一位是1,1或1=1 ,但是1或0就变成1了......
那么读取的数据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