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利用ADC0809实现温湿度光照和MQ-2

楼主(2018-12-04):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o=P1^0;     //DHT11数据I/O
sbit lcdrs=P3^3; //低电平为写
sbit ledwr=P3^4;        //WR
sbit lcden=P3^5;//使能
sbit cs=P1^1;
sbit clk=P1^2;
sbit dio=P1^3;
uchar num;
uchar RH,RL,TH,TL;
uchar data_byte;
/*****************延时********************/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110;i>0;i--);
}
void delay1(uchar ms) //8uS
{
        uchar i;
        for(i=0;i<ms;i++);
}
/*********************LED****************/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低电平
        P0=com;//写指令
        delay(5);
        lcden=1;        //高脉冲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写数据
        lcden=0;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addr(uchar addr)
{
        write_com(addr|0x80);
}
void init()
{
        ledwr=0;
        lcden=0;
        write_com(0x38); //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显示
        write_com(0x06);//读写第一个字符后光标加一,当写第一个字符后屏幕不移动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
void display(uchar addr,uchar q)
{
        delay(10);
        write_addr(addr);
        write_byte(q);
        delay(20);
}
/********************DHT11***************/
void star()
{
        io=1;
        delay1(1);
        io=0;
        delay(25);
        io=1;
        delay1(3);
}
uchar receive_byte()
{
        uchar i,temp;
        for(i=0;i<8;i++)
        {
                while(!io);
                delay1(4);
                temp=0;
                if(io==1)
                        temp=1;
                while(io);
                data_byte<<=1;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
        star();
        io=1;
        if(!io)
        {
                while(!io);
                while(io);
                R_H=receive_byte();
                R_L=receive_byte();
                T_H=receive_byte();
                T_L=receive_byte();
                check=receive_byte();
                io=0;
                delay1(7);
                io=1;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A/D***********************/
uchar Get_AD(uchar channel)
{
        uchar i,dat1=0,dat2=0;
        cs=0; //先拉低
        clk=0;
        dio=1;_nop_();_nop_();//拉高启动ADC
        clk=1;_nop_();_nop_();//clk为时钟
        clk=0;dio=1;_nop_();_nop_(); //SGL/Dif拉高
        clk=1;_nop_();_nop_();
        clk=0;        dio=channel;_nop_();_nop_();//CH0单端输出
        clk=1; dio=1; _nop_();_nop_();
        for(i=0;i<8;i++)
        {
        clk=1; _nop_();_nop_();
        clk=0; _nop_();_nop_();
        dat1=dat1<<1 | dio; //左移一位
        }
        for(i=0;i<8;i++)
        {
                dat2=dat2|((uchar)(dio)<<i);//左移i位
                clk=1;_nop_();_nop_();
                clk=0;_nop_();_nop_();
        }
        cs=1;dio=1;clk=1;
        return dat1;
}
/********************MAIN****************/
void DHT11MAIN()
{
                receive();
                delay(100);
                display(0x00,'R');
                display(0x01,':');
                display(0x02,RH/10+0x30);
                display(0x03,RH%10+0x30);
                display(0x04,'%');
                display(0x40,'T');
                display(0x41,':');
                display(0x42,TH/10+0x30);
                display(0x43,TH%10+0x30);
                display(0x44,0xdf);
                display(0x45,0x43);
}
void YW()
{
                uint d;
                d=Get_AD(1);
                d=d*200/255;
                delay(100);
                display(0x47,'Y');
                display(0x48,':');
                display(0x49,d/10+0x30);
                display(0x4A,d%10+0x30);
                display(0x4B,'%');
}
void GM()
{
                uint d;
                d=Get_AD(0);
                d=d*270/255;
                delay(100);
                display(0x06,'G');
                display(0x07,':');
                display(0x08,(10-d/10)+0x30);
                display(0x09,(10-d%10)+0x30);
                display(0x0A,'%');
}
void main()
{
        init();
        delay(10);
        while(1)
        {
                DHT11MAIN();
                GM();
          YW();
        }
}

5

网友A(2020-05-14):
可以,,值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