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通过域名进行GPRS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8-12-04):
因为是一名在校生,没有办法进行TCP、UDP连接,所以索性注册了花生壳账号,通过内网穿透,以此实现SIM900A通过域名进行GPRS通信,但是每次连接成功模块都会自动重启,考虑过是电源问题,换了5V3A的依然会这样。跪求解决之道!!!

网友A:
还是要把环境具体的描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把环境具体的描述一下。

电源供电5V3.3A,信号强度满,打电话发短信都没问题,学校用校园网没有独立IP地址,尝试过TCP和UDP都失败,域名连接可以连接成功,但是一成功就会重启。正在考虑5V3.3A是否还是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