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1602液晶屏显示DHT11温湿度程序

楼主(2018-12-04):
基于51单片机的1602液晶屏显示DHT11温湿度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en=P1^0;   //EN使能
sbit ledrs=P1^2;   //高写指令低写数据
sbit ledbj=P1^4;
sbit Data=P3^6;   //定义数据线
uchar rec_dat[11];   //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uchar num,i;
uchar code table[]="I LIKE QAU";
void csh();
void delay1ms(uint a);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void DHT11_start();
void DHT11_receive();
void com(uchar c);
void dat(uchar d);
void main()
        {

                com(0x01);         //清屏
                csh();
                while(1)
                {
                DHT11_delay_ms(1500);    //DHT11上电后要等待1S以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不能发送任何指令
                com(0x80+0x02);
                DHT11_receive();
                for(i=0;i<11;i++)                //显示温度数据
                dat(rec_dat[i]);
                }

}
void csh()         //1602初始化
{        ledbj=0;
        leden=0;
        com(0x38);
        com(0x0C);
        com(0x06);
        com(0x80);
        com(0x80+0x43);
                for(num=0;num<10;num++)          //显示table1值
        {
                dat(table[num]);
                delay1ms(200);
        }
}
void delay1ms(uint a) //100000=1s,1ms=100
{        uint i,j;
        for(i=a;i>0;i--)
        for(j=100;j>0;j--);
}
void com(uchar com)          //写指令
{
        ledrs=0;
        P2=com;
        delay1ms(5); //
        leden=1;
        delay1ms(5);
        leden=0;
}
void dat(uchar dat)          //写数据
{
        ledrs=1;
        P2=dat;
        delay1ms(5);
        leden=1;
        delay1ms(5);
        leden=0;
}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数据处理*/
            rec_dat[0]=' ';
        rec_dat[1]='T';
        rec_dat[2]='E';
        rec_dat[3]='M';
        rec_dat[4]=' ';
                rec_dat[5]=' ';
        rec_dat[6]='0'+(TH/10);
        rec_dat[7]='0'+(TH%10);
                rec_dat[8]='.';
                rec_dat[9]='0'+TL;
                rec_dat[10]='C';

                if(TH>=32)
                {
                ledbj=1;
                }
                else
                {
                ledbj=0;
                }
    }
}

网友A:
你写的是些什么东西啊 直接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