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4*4矩形按键和LCD1602实现计算机

楼主(2018-12-04):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heck_busy
sbit rs = P2^6;//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0输入指令1输入数据
sbit rw = P2^5;// 定义液晶读写选择端,0向LCD写入0从LCD读出
sbit en = P2^7;// 定义液晶使能端,1读取信息1变成0执行指令
void delay(int z)
{
        int x,y;
        for (x=z;x>0;x--)
           for(y=123;y>0;y--);
}
/***********判忙函数***********/
bit LCD_check_busy()                //当LCD"忙"时,LCD的DATA.7位输出为高电平信号,当LCD"不忙"时,LCD的DATA.7位输出为低电平信号
{         P0= 0xFF;                                //为便于检测
         rs=0;                                        //rs=0,rw=1,en=1 忙
         rw=1;                                        // void busy(void) { P1=0xff; RS=0; RW=1; E=1; while((P1&0x80)==0x80); E=0; }
         en=0;
         _nop_();
         en=1;
         return (bit)(P0 & 0x80);
         return 0;
        }
/***********写入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0;
         rw=0;
         en=1;
         P0= com;
         _nop_();
         en=0;
}
/**********写入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1;
         rw=0;
         en=1;
         P0= dat;
         _nop_();
         en=0;
}
/*******写入字符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if (y == 0)
         {
             write_com(0x80 + x);
         }
         else
         {
             write_com(0xC0 + x);
         }
         write_dat( dat);
}
/******写入字符串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while (*s)
           {
             LCD_write_char(x,y,*s);
        s++;
        x++;
         }
}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5);
          write_com(0x06);/*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5);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u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P1=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P1&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10);        //去抖
                  if((P1&0x0f)!=0x0f)
                  {    cord_h=P1&0x0f;  //读入列线值
                            P1=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P1&0xf0;  //读入行线值
                            while((P1&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unsigned char keypro()
{
         switch(keyscan())
         {
                  case 0x7e:return'-';break;
                  case 0x7d:return '+';break;
                  case 0x7b:return '*';break;
                  case 0x77:return '/';break;
                  case 0xbe:return '9';break;
                  case 0xbd:return '8';break;
                  case 0xbb:return '7';break;
                  case 0xb7:return '=';break;
                  case 0xde:return '6';break;
                  case 0xdd:return '5';break;
                  case 0xdb:return '4';break;
                  case 0xd7:return '0';break;
                  case 0xee:return '3';break;
                  case 0xed:return '2';break;
                  case 0xeb:return '1';break;
                  case 0xe7:return '.';break;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i,sign;
         unsigned char temp[16];   //最大输入16个
         bit firstflag;
         float a=0,b=0;
         unsigned char s;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delay(10);//延时用于稳定,可以去掉
         write_com(0x01); //清屏
         while (1)         //主循环
         {         num=keypro();  //扫描键盘
                 if(num!=0xff)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if(i==0)    //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该行清空,方便观看
                    write_com(0x01);
                          if(('+'==num)|| (i==16) || ('-'==num) || ('x'==num)|| ('/'==num) || ('='==num))//输入数字最大值16,输入符号表示输入结束
                     {         i=0;  //计数器复位
                                    if(firstflag==0)  //如果是输入的第一个数据,赋值给a,并把标志位置1,到下一个数据输入时可以跳转赋值给b
                              {
                                      sscanf(temp,"%f",&a);
                                 firstflag=1;
                                   }
                                   else
                                      sscanf(temp,"%f",&b);
                                           for(s=0;s<16;s++) //赋值完成后把缓冲区清零,防止下次输入影响结果
                                      temp[s]=0;
                              LCD_write_char(0,1,num);
                                  if(num!='=')      //判断当前符号位并做相应处理
                                      sign=num;      //如果不是等号记下标志位
                                   else
                              {
                                              firstflag=0;   //检测到输入=号,判断上次读入的符合
                                  switch(sign)
                                  {
                                          case '+':a=a+b;
                                         break;
                                                    case '-':a=a-b;
                                                     break;
                                                    case 'x':a=a*b;
                                                    break;
                                                    case '/':a=a/b;
                                                    break;
                                                    default:break;
                                         }
                                           sprintf(temp,"%g",a);    //输出浮点型,无用的0不输出
                                    write_string(1,1,temp);//显示到液晶屏
                                           sign=0;a=b=0;     //用完后所有数据清零
                                    for(s=0;s<16;s++)
                                       temp[s]=0;
                            }
                     }
                 else if(i<16)
                 {
                    if((0==i)&& (temp[0]=='0') )//如果第一个字符是0,判读第二个字符
                    {
                             if(num=='0')  //如果是小数点则正常输入,光标位置加1
                             {
                                 write_com(0x01);
                                         }
                         else
                             {
                       temp[0]=num;
                        i++; //如果是1-9数字,说明0没有用,则直接替换第一位0
                                      LCD_write_char(0,0,num);//输出数据
                         }
                    }
                    else
                    {
                         temp[i]=num;
                         LCD_write_char(i,0,num);//输出数据
                         i++;
                           }
                 }

                 }
         }
}

这个程序如何让他在第一行计算并显示结果,求帮助

网友A:
原理图有吗?

网友B:
1602的程序网上找找多的是,开发板也有历程的,你这个代码简单,耐心去调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