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矩阵键盘对LED进行位选择,然后用其他按键控制所选LED的亮灭?

楼主(2018-12-04):
请问如何用矩阵键盘对LED进行位选择,然后用其他按键控制所选LED的亮灭?

网友A:
矩阵键盘有16键,LED8个的话,对每一个按键都是有用的,设置键值,比如第一个LED灯,”位选“键选中即赋予num=1;然后再设亮灭键,判断num!=1;如果不等于,就不亮,等于就亮啊,其他的和这个一样的道理

网友B:
程序里根据逻辑进行编写啊

楼主:
不是,我是要先进行选择,选择的时候并不操作,再按下其他键来操作,比如我s1

网友C:
矩阵键盘有16键,LED8个的话,对每一个按键都是有用的,设置键值,比如第一个LED灯,”位选“键选中即赋予num=1;然后再设亮灭键,判断num!=1;如果不等于,不亮,等于就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阵键盘有16键,LED8个的话,对每一个按键都是有用的,设置键值,比如第一个LED灯,”位选“键选中即赋予n ...

大佬,这个键值该如何设置

网友D:
这个就是程序里的设计完成的,你先讲每一个按键按下返回不同的值,然后根据你的需求结合返回的值用逻辑实现,十六个按键的话就返回0-15,根据返回值确定控制哪一个灯,然后在去判断是否控制亮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矩阵键盘有16键,LED8个的话,对每一个按键都是有用的,设置键值,比如第一个LED灯,”位选“键选中即赋予n ...

你的思路很清晰,我就是位选 键这里搞不懂,望再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