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步进电机电路及程序设计

楼主(2018-12-04):
一.课设目的:

1.通过本设计,使学生综合运用《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及电子技术等课程的内容,为以后从事基于单片机的检测与控制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

2.主要掌握芯片DS18B20、ULN2803等器件的使用,掌握步进电机的使用。

3.学会用Keil C51语言编写一个完整的程序。

4.掌握单片机应用开发的全过程:分析需求、设计原理图、选用元器件、布线、编程、调试、撰写报告等步骤。

5.掌握Proteus软件的应用。

二.课设内容:

采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设计1s定时,每秒检查一次由温度传感器输入的当前温度。设置温度的上限(t2)和下限(t1),假定当前温度为t。由此可知:

若t≥t2,则控制步进电机顺时针旋转;

若t≤t1,则控制步进电机逆时针旋转;

若t1<t<t2,步进电机停止转动。

.问题分析及设计思路:

由设计要求可知,需要通过由温度传感器采集的温度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因此可以在源程序中加入相应的语句加以实现。电路原理图的设计思路如下:

1.单片机P1.0接温度传感器DS18B20,采集外界的当前温度。DS18B20的电源和地线分别接VCC和GND。

2.单片机P2.0~P2.3接74LS04,74LS04的输出接ULN2803,ULN2803的输出通过电阻接步进电机。

3.设计程序每秒检查一次由温度传感器输入的当前温度,根据设置的温度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的方向或停止步进电机。

四.电路原理图:

  • 程序流程图:
六.实验源程序:

  • 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1.在使用Proteus软件绘制电路图时,遇到的器件名称不唯一的问题。

解决方法:在绘制电路图时,必须保证器件名称唯一,否则就会仿真时就会提示出错。需进行修改使其唯一。

2.绘制电路图时,器件的安放及线路连接问题。

解决方法:由于该电路涉及的功能模块比较多,故器件排布及线路连接有些复杂。在进行了多次修改之后,确定了比较合理的布局方式,使电路图看起来较为整洁有条理。

     3.在编写源程序时,出现的某些函数无法进行调用的问题。

解决方法:在对老师所给的代码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若需要在主程序中对函数进行调用,则应该在代码前面对其进行声明,否则编译时会出现错误。

  • 仿真结果:

1.若读取的温度大于20度且小于25度,则电机停止转动:

2.若读取的温度大于等于25度,则电机反转:

3.若读取的温度小于等于20度,则电机正转:

  • 课设小结:

   通过本次课设,熟悉了proteus软件的使用方法,了解了Keil C51语言编写程序的相关知识。在老师的指导下,解决了课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加深了自己对有关知识的理解。特别是使用proteus软件绘制电路图时的一些收获,让我觉得受益匪浅,也对该软件的使用变得更加熟练。在使用Keil C51语言编写程序时,也学习了对单片机源程序编写的一些技巧。在编写单片机源程序时,要设计好各个功能模块,以及延时子程序、相关芯片的复位、显示等。在对各个功能函数进行调用之前,需对其进行初始化。通过本次课设,也对之前学习的知识有了一个回顾和总结,收获很多。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fortab[9]={0x0e,0x0c,0x0d,0x09,0x0b,0x03,0x07,0x06,0x00};
uchar code revtab[9]={0x0e,0x06,0x07,0x03,0x0b,0x09,0x0d,0x0c,0x00};
int time=500;

void disp(uchar cc);
void dsend(uchar bb);
void dmsec (unsigned int count);
void tmreset (void);
void tmpre (void);
bit tmrbit (void);
unsigned char tmrbyte (void);
void tmwbyte (unsigned char dat);
void tmstart (void);
uchar tmrtemp (void);
void dfor(void);
void drev(void);
rom();

//对调用的函数进行初始化定义

uchar code temper_tab[100]={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0x20,0x21,0x22,0x23,
0x24,0x25,0x26,0x27,0x28,0x29,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
0x38,0x39,0x40,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9,0x50,0x51,
0x52,0x53,0x54,0x55,0x56,0x57,0x58,0x59,0x60,0x61,0x62,0x63,0x64,0x65,
...
0x94,0x95,0x96,0x97,0x98,0x99
};       //定义温度范围,0到100度

uchar code dis_code[10]={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0        1    2    3    4    5    6    7    8    9
sbit TMDAT = P1^0;        //根据实实际情况设定
uchar TMP;                //读取后温度值存于TMP中,将其除以2即可得出实际温度;
uchar f;                //结果是否为负温,“0”为正温,“1”为负温。

//正转子程序
void dfor(void)
{
uchar i;
uint j;
    for(i=0;i<=8;i++)
    {
     P2=fortab[i];
     for(j=0;j<time;j++);
    }
}

//中断服务子程序(反转)
void drev(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uchar i;
uint j;
    for(i=0;i<=8;i++)
    {
     P2=revtab[i];
     for(j=0;j<time;j++);
    }
}

void disp(uchar cc)
{
uchar temp1,bb;
temp1=cc;
bb=temp1&0x0F;
dsend(bb);
bb=temp1>>4;
dsend(bb);
}

void dsend(uchar bb)
{
uchar i=bb;
SBUF=dis_code[i];
while(TI==0);TI=0;
}
////////////////////////////////////////延时部分//////////////////////////
void dmsec (unsigned int count)                                                                     //
{                                                                                                    //
        unsigned int i;                                                                                   //
        while (count)                                                                                //
        {                                                                                                //
                i = 115;                                                                                //
                while (i>0) i--;                                                                    //
                count--;                                                                                //
    }                                                                                                    //
}                                                                                                    //
//////////////////////////////////////////////////////////////////////////

/////////////////////////////////////// 发送复位//////////////////////////
void tmreset (void)                                                                                    //
{                                                                                                    //
        unsigned int i;                                                                                //
        TMDAT = 0;                                                                                    //
        i = 103;                                                                                        //
        while (i>0) i--;                 // 延时 900 uS(11.0592Mhz时)            //
        TMDAT = 1;                                                                                    //
        i = 4;                                                                                            //
        while (i>0) i--;                                                                            //
}                                                                                                    //
//////////////////////////////////////////////////////////////////////////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的子程序。最好不要用,因为当器件不存在时将会进入死循环
////////////////////////////////////// 等待存在脉冲///////////////////////
//void tmpre (void)                        //判断器件是否存在                                    //
//{                                                                                                 //
//        unsigned int i;                                                                                //
//        while (TMDAT);                                                                                //
//        while (~TMDAT);                                                                                //
//        i = 4; while (i>0) i--;                                                                    //
// }                                                                                                    //
//////////////////////////////////////////////////////////////////////////
///////////////////////////////////// 读一位//////////////////////////////
bit tmrbit (void)                                                                                    //
{                                                                                                   //
        unsigned int i;                                                                                //
        bit dat;                                                                                        //
        TMDAT = 0; i++;                                                                                //
        TMDAT = 1; i++; i++;                //微量延时                                            //
        dat = TMDAT;                                                                                    //
        i = 8; while (i>0) i--;                // 延时                                                //
        return (dat);                                                                                //
}                                                                                                    //
//////////////////////////////////////////////////////////////////////////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tmrbyte (void)                                                                      //
{                                                                                                    //
        unsigned char i,j,dat;                                                                    //
        dat = 0;                                                                                        //
        for (i=1;i<=8;i++)                                                                        //
        {                                                                                                //
                j = tmrbit ();                                                                            //
                dat = (j << 7) | (dat >> 1);                                                    //
        }                                                                                                //
        return (dat);                                                                                //
}                                                                                                    //
//////////////////////////////////////////////////////////////////////////
/////////////////////////////////////// 写一个字节////////////////////////
void tmwbyte (unsigned char dat)                                                            //
{                                                                                                    //
        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
        bit testb;                                                                                    //
        for (j=1;j<=8;j++)                                                                        //
        {                                                                                                //
                testb = dat & 0x01;                                                                    //
                dat = dat >> 1;                                                                            //
                if (testb)                                                                                //
                {                                                                                            //
                        TMDAT = 0;                                       // 写0         //
                        i++; i++;                                                            //
                        TMDAT = 1;                                                                        //
                        i = 8; while (i>0) i--;                                              //
                }                                                                                             //
                else                                                                                         //
                {                                                                                             //
                        TMDAT = 0;                                       // 写0     //
                        i = 8; while (i>0) i--;                                              //
                        TMDAT = 1;                                                                        //
                        i++; i++;                                                            //
                }                                                                                            //
        }                                                                                                //
}                                                                                                    //
//////////////////////////////////////////////////////////////////////////
/////////////////////////////////发送ds1820 开始转换//////////////////////
void tmstart (void)                                                                                    //
{                                                                                                   //
        tmreset ();                //复位                                                                //
        //tmpre ();                //等待存在脉冲                                                    //
        dmsec (1);                //延时                                                                //
        tmwbyte (0xcc);                //跳过序列号命令                                        //
        tmwbyte (0x44);         //发转换命令 44H,                                            //
}                                                                                                    //
//////////////////////////////////////////////////////////////////////////
/////////////////////////////////// 读取温度//////////////////////////////
uchar tmrtemp (void)                                                                                //
{                                                                                                   //
        unsigned char l,h,i;                                                                        //
        tmreset ();                //复位                                                                //
        //tmpre ();                //等待存在脉冲                                                    //
        dmsec (1);                //延时                                                                //
        tmwbyte (0xcc);         //跳过序列号命令                                            //
        tmwbyte (0xbe);         //发送读取命令                                                     //
        l = tmrbyte ();                //读取低位温度                                                //
        h = tmrbyte ();          //读取高位温度                              //
        TMP=l>>4;                                                       //
        if((l>>3)&0x01==0x01)                                           //
        TMP=TMP+1;                                                      //
        TMP=((h&0x07)<<4)|TMP;                                          //
        i=TMP;                                                          //
        TMP=temper_tab[i];                                              //
                                                                                                   //
        return(TMP)                ;                                                                    //
}                                                                                                    //
//////////////////////////////////////////////////////////////////////////
//////////////////////////////////////////////////////////////////////////
void main(void)                                                                                            //
{        uchar aa,i;                                                                                    //
        do{                                                                                                //
                tmstart();                                                                                //
                dmsec(100);        //如果是不断地读取的话可以不延时                        //
         aa=tmrtemp();               //读取温度,执行完毕温度将存于TMP中            //
                disp(aa);                                                       //
         if(aa<=0x20)                                                   //
                dfor();    //对读取温度进行判断,若小于等于20度则电机正转      //
         else if(aa>=0x25)                                              //
                drev();    //若读取温度大于等于25度则电机反转                  //
                else;           //若读取温度在20度与25度之间,则电机停止转动            //
         …………
…………

网友A(2020-02-26):
怎么获取呀

网友B:
能分享一下proteus的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