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51电子时钟按键式程序及仿真

楼主(2018-12-04):
电子时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1 = P3^4;//设置键
sbit K2 = P3^5;//加键
sbit K3 = P3^6;//减键
sbit K4 = P3^7;//日期时间切换键
unsigned char  pre_key = 0x0f;//记录按键状态
unsigned char  key_value;//获取到按键的值
#define  DIG_SEG   P0         //段选
#define  DIG_PLA   P2   //位选
unsigned char code dig_tab[18] =//共阴数码管码表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1、2、3、4、5、6、7、
                0x7f,0x6f,0x77,0x00,0x39,0x5e,0x79,0x71,//8、9、A、B、C、D、E、F、
                0x40,0x00//-
};
unsigned char dig_show_fir;//数码管第一位显示值
unsigned char dig_show_two;//数码管第二位显示值
unsigned char dig_show_thr;//数码管第三位显示值
unsigned char dig_show_fou;//数码管第四位显示值
unsigned char dig_show_fiv;//数码管第五位显示值
unsigned char dig_show_six;//数码管第六位显示值
unsigned char dig_show_sev;//数码管第七位显示值
unsigned char dig_show_eig;//数码管第八位显示值
unsigned char dig_show_tmp = 0;//显示临时变量
unsigned char now_window;//当前显示窗口
unsigned char now_win_sta;//当前显示状态
unsigned char win_sta_tmp;//显示状态临时变量
unsigned char tim_flg;//倒计时标志1S一次
unsigned char nian,yue,ri,shi,fen,miao;//定义时分秒年月日
signed char tim_temp[3] = {0};//时分秒设置临时变量
#define  FLIOPE   200//数码管闪烁时间常量
#define  FLICLO   400//数码管闪烁时间常量
unsigned char   part;//数码管闪烁标志设置的时候
unsigned int    sci_count;//数码管闪烁时间
unsigned char   curr_menu;

unsigned char alm_tim_cnt;//报警时间计数
unsigned char alm_flag;//报警标志
unsigned char dist_yel_alm;//东西南北黄灯闪烁区分变量
void init_all_hardware(void);//初始化硬件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cnt);//延时函数
void time_init(void);//定时器初始化
void key_scan(void);//按键扫描
void key_service(void);//按键处理函数
void dis_dri(void);//动态数码管扫描
void display_service(void);//数码显示处理
void timing_service(void);//倒计时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_all_hardware();//初始化硬件,IO和定时器
                while(1)
                {
                        key_scan();//按键扫描
                        key_service();//按键服务处理函数
                        display_service();//数码显示处理
                        timing_service();//倒计时函数
                }
}
/******************************************************
** 函数名:init_all_hardware
** 描述  :初始化所有硬件,及其变量参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主程序
******************************************************/
void init_all_hardware(void)
{
                   delay_ms(100);
                time_init();//定时器初始化
                key_value = 0;
                dig_show_fir = 17;//开机不显示
                dig_show_two = 17;//开机不显示
                dig_show_thr = 17;//开机不显示
                dig_show_fou = 17;//开机不显示
                dig_show_fiv = 17;//开机不显示
        dig_show_six = 17;//开机不显示
        dig_show_sev = 17;//开机不显示
        dig_show_eig = 17;//开机不显示
                shi = 8; //初始化时分秒
                fen = 12;
                miao = 35;
                nian = 16;//初始化年月日
                yue  = 1;
                ri   = 4;
                part = 0;
                sci_count = 0;
                curr_menu = 0;
                now_window = 1;
                now_win_sta = 1;
        EA=1;
                delay_ms(1000);//延时1S
}
/*******************************************************************************
* 函 数 名         : delay_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nt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cnt)   //
{
        unsigned int x;
        for( ; cnt>0; cnt--)
        {
                for(x=110; x>0; x--);//软件延时为1MS
        }
}
/******************************************************
** 函数名:time_init
** 描述  :定时器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time_init(void)
{
          TMOD |= 0x01;//time0 工作方式为1
          TH0 = 0xf8;//装载初值
          TL0 = 0x2f;//装载初值,为2ms(65535-63535)
      TR0 = 1;//开启定时器
          ET0 = 1;//打开中断
          ES = 1;
}
/******************************************************
** 函数名:key_scan
** 描述  :按键扫描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key_scan(void)
{
          P3 |=0xf0;//P3高四位置高
          if (pre_key==(P3&0xf0))return;//按键状态未改变时继续
          pre_key = P3&0xf0;//保存当前最新按键状态
          if (!K1)//特殊模式按键
          {
                  delay_ms(10);//延时10ms
                  if(!K1)//还判断为按下
                  {
                            key_value = 1;//触发按键值
                  }
          }
          if (!K2)//特殊模式按键
          {
                  delay_ms(10);//延时10ms
                  if(!K2)//还判断为按下
                  {
                            key_value = 2;//触发按键值
                  }
          }
          if (!K3)//特殊模式按键
          {
                  delay_ms(10);//延时10ms
                  if(!K3)//还判断为按下
                  {
                            key_value = 3;//触发按键值
                  }
          }
          if (!K4)//特殊模式按键
          {
                  delay_ms(10);//延时10ms
                  if(!K4)//还判断为按下
                  {
                            key_value = 4;//触发按键值
                  }
          }

}
/******************************************************
** 函数名:key_service
** 描述  :按键服务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主程序
******************************************************/
void key_service(void)
{
                switch(now_window)//选择不同窗口
                {
                        case 1:
                        {
                                switch(key_value)
                                {
                                        case 1://切换到设置日期
                                        {
                                                now_window = 3;
                                                now_win_sta = 31;
                                                tim_temp[0] = shi;
                                                tim_temp[1] = fen;
                                                tim_temp[2] = miao;
                                                part = 1;
                                                curr_menu = 1;
                                        }
                                        key_value = 0;
                                        break;
                                        case 4://切换到显示日期
                                        {
                                                now_window = 2;
                                                now_win_sta = 2;
                                        }
                                        key_value = 0;
                                        break;
                                }
                        }
                        break;
                        case 2:
                        {
                                switch(key_value)
                                {
                                        case 4://切换到显示时间
                                        {
                                                now_window = 1;
                                                now_win_sta = 1;
                                        }
                                        key_value = 0;
                                        break;
                                }
                        }
                        break;
                        case 3:
                        {
                                switch(key_value)
                                {
                                        case 1://设置日期
                                        {
                                                if (curr_menu<4)
                                                        curr_menu++;
                                                if (curr_menu == 2)
                                                {
                                                        part = 2;
                                                        now_win_sta = 31;
                                                }
                                                else if(curr_menu == 3)
                                                {

                                                        part = 3;
                                                        now_win_sta = 31;
                                                }
                                                else if (curr_menu == 4)
                                                {
                                                        curr_menu = 0;
                                                        now_window = 1;
                                                        now_win_sta = 1;
                                                }
                                        }
                                        key_value = 0;
                                        break;
                                        case 2://日期加
                                        {
                                                if(curr_menu == 1)
                                                {
                                                        if (++tim_temp[2]>59)
                                                        {
                                                                tim_temp[2] = 0;
                                                        }
                                                        miao = tim_temp[2];
                                                }
                                                else if (curr_menu == 2)
                                                {
                                                        if (++tim_temp[1]>59)
                                                        {
                                                                tim_temp[1] = 0;
                                                        }
                                                        fen = tim_temp[1];
                                                }
                                                else if (curr_menu == 3)
                                                {
                                                        if (++tim_temp[0]>23)
                                                        {
                                                                tim_temp[0] = 0;
                                                        }
                                                        shi = tim_temp[0];
                                                }
                                        }
                                        key_value = 0;
                                        break;
                                        case 3://日期减
                                        {
                                                if(curr_menu == 1)
                                                {
                                                        if (--tim_temp[2]<0)
                                                        {
                                                                tim_temp[2] = 59;
                                                        }
                                                        miao = tim_temp[2];
                                                }
                                                else if (curr_menu == 2)
                                                {
                                                        if (--tim_temp[1]<0)
                                                        {
                                                                tim_temp[1] = 59;
                                                        }
                                                        fen = tim_temp[1];
                                                }
                                                else if (curr_menu == 3)
                                                {
                                                        if (--tim_temp[0]<0)
                                                        {
                                                                tim_temp[0] = 23;
                                                        }
                                                        shi = tim_temp[0];
                                                }
                                        }
                                        key_value = 0;
                                        break;
                                }
                        }
                        break;
                }
}
/*******************************************************************************
* 函 数 名         : dis_dri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扫描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s_dri(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_step = 1;
                           DIG_SEG = 0x00;
                           switch(dis_step)
                           {
                                  case 1:  //显示第1位
                                  {
                                           dig_show_tmp=dig_tab[dig_show_fir];

                                                   DIG_SEG = dig_show_tmp;
                                                   DIG_PLA = 0xfe;
                                  }
                                  break;
                                  case 2:  //显示第2位
                                  {
                                           dig_show_tmp=dig_tab[dig_show_two];

                                                   DIG_SEG = dig_show_tmp;
                                                   DIG_PLA = 0xfd;
                                  }
                                  break;
                  case 3:  //显示第3位
                                  {
                                           dig_show_tmp=dig_tab[dig_show_thr];

                                                   DIG_SEG = dig_show_tmp;
                                                   DIG_PLA = 0xfb;
                                  }
                                  break;
                  case 4:  //显示第4位
                                  {
                                           dig_show_tmp=dig_tab[dig_show_fou];

                                                   DIG_SEG = dig_show_tmp;
                                                   DIG_PLA = 0xf7;
                                  }
                                  break;
                  case 5:  //显示第5位
                                  {
                                           dig_show_tmp=dig_tab[dig_show_fiv];

                                                   DIG_SEG = dig_show_tmp;
                                                   DIG_PLA = 0xef;
                                  }
                                  break;
                  case 6:  //显示第6位
                                  {
                                           dig_show_tmp=dig_tab[dig_show_six];

                                                   DIG_SEG = dig_show_tmp;
                                                   DIG_PLA = 0xdf;
                                  }
                                  break;
                  case 7:  //显示第7位
                                  {
                                           dig_show_tmp=dig_tab[dig_show_sev];

                                                   DIG_SEG = dig_show_tmp;
                                                   DIG_PLA = 0xbf;
                                  }
                                  break;
                  case 8:  //显示第8位
                                  {
                                           dig_show_tmp=dig_tab[dig_show_eig];

                                                   DIG_SEG = dig_show_tmp;
                                                   DIG_PLA = 0x7f;
                                  }
                                  break;

                           }
                           dis_step++;
                           if(dis_step>8)        //扫描完4个数码管后,重新从第一个开始扫描
                           {
                                  dis_step=1;
                           }
}
/*******************************************************************************
* 函 数 名       : display_service()
* 函数功能                 : 显示服务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splay_service(void)
{
                        switch(now_window)
                        {
                                 case 1://显示时间
                                 {
                                        if (now_win_sta == 1)//刷新显示
                                        {
                                                now_win_sta = 0;
                                                dig_show_fir = miao/10;//显示秒
                                                dig_show_two = miao%10;//显示秒
                                                dig_show_fou = 16;//显示-
                                                dig_show_six = fen/10;//显示分
                                                dig_show_thr = fen%10;//显示分
                                                dig_show_fiv = 16;//显示-
                                                dig_show_sev = shi/10;//显示时
                                                dig_show_eig = shi%10;//显示时
                                        }
                                 }
                                 break;
                                 case 2://显示日期
                                 {
                                        if (now_win_sta == 2)//刷新显示
                                        {
                                                now_win_sta = 0;
                                                dig_show_fir = ri/10;//显示秒
                                                dig_show_two = ri%10;//显示秒
                                                dig_show_fou = 16;//显示-
                                                dig_show_six = yue/10;//显示分
                                                dig_show_thr = yue%10;//显示分
                                                dig_show_fiv = 16;//显示-
                                                dig_show_sev = nian/10;//显示时
                                                dig_show_eig = nian%10;//显示时
                                        }
                                 }
                                 break;
                                 case 3:
                                 {

                                                if(now_win_sta ==31)
                                                {
                                                        now_win_sta = 0;
                                                        dig_show_fir = tim_temp[2]/10;//显示秒
                                                        dig_show_two = tim_temp[2]%10;//显示秒
                                                        dig_show_fou = 16;//显示-
                                                        dig_show_six = tim_temp[1]/10;//显示分
                                                        dig_show_thr = tim_temp[1]%10;//显示分
                                                        dig_show_fiv = 16;//显示-
                                                        dig_show_sev = tim_temp[0]/10;//显示时
                                                        dig_show_eig = tim_temp[0]%10;//显示时
                                                }
                                                switch (part)//设置时候闪烁
                                                {
                                                        case 1://秒闪烁
                                                        {
                                                                if (sci_count == FLIOPE)
                                                                {
                                                                        dig_show_fir = tim_temp[2] / 10;
                                                                        dig_show_two = tim_temp[2] % 10;
                                                                }
                                                                else if (sci_count > FLICLO)
                                                                {
                                                                        sci_count = 0;
                                                                        dig_show_fir = 17;
                                                                        dig_show_two = 17;
                                                                }
                                                        }
                                                        break;
                                                        case 2://分闪烁
                                                        {
                                                                if (sci_count == FLIOPE)
                                                                {
                                                                        dig_show_six = tim_temp[1] / 10;
                                                                        dig_show_thr = tim_temp[1] % 10;
                                                                }
                                                                else if (sci_count > FLICLO)
                                                                {
                                                                        sci_count = 0;
                                                                        dig_show_six = 17;
                                                                        dig_show_thr = 17;
                                                                }
                                                        }
                                                        break;
                                                        case 3://时闪烁
                                                        {
                                                                if (sci_count == FLIOPE)
                                                                {
                                                                        dig_show_sev = tim_temp[0] / 10;
                                                                        dig_show_eig = tim_temp[0] % 10;
                                                                }
                                                                else if (sci_count > FLICLO)
                                                                {
                                                                        sci_count = 0;
                                                                        dig_show_sev = 17;
                                                                        dig_show_eig = 17;
                                                                }
                                                        }
                                                        break;
                                                }
                                 }
                                 break;
                        }
}
/******************************************************
** 函数名:timing_service
** 描述  :定时1秒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中断调用
******************************************************/
void timing_service(void)//倒计时函数
{
                         if (tim_flg == 1)
                         {
                tim_flg = 0;
                                now_win_sta = 1;
                                miao++;
                                if(miao==60)//六十秒到了吗
                    {
                                         fen++;//分加加
                            miao=0;
                            if(fen==60)//六十分到了吗
                        {
                                           shi++;
                           fen=0;
                           if(shi==24)//24小时到了吗
                           {
                                                  shi=0;    //时清零
                         fen=0;
                         miao=0;
                                                 ri++;
                                                 if (ri==30)
                                                 {
                                                         ri = 1;
                                                 }
                           }
                        }
                    }
            }
}
/******************************************************
** 函数名:time0_interrupt
** 描述  :按键扫描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time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base_2ms_buff;
           static unsigned int samping_cnt = 0;//1//1S钟计时
           TF0 = 0;//清除标志
           TR0 = 0;
           dis_dri();//动态扫描数码管
           if (++samping_cnt  > 500)
           {
                        samping_cnt = 0;
                        if (now_window!=3)
                        {
                                tim_flg = 1;
                        }
           }
           if (++base_2ms_buff==50)
           {
                        base_2ms_buff = 0;
                        if (alm_tim_cnt)
            alm_tim_cnt--;
           }
       if (++sci_count > 2000)
       {
                        sci_count = 0;
       }
           TR0 = 1;
           TH0 = 0xf8;
           TL0 = 0x2f;//装载初值2ms(65535-63535)
}

网友A(2021-06-18):
谢了,下载就能用。就是程序说明有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