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一个H桥电路图,各个三级管的工作状态?

楼主:
如图:A和B是单片机的两个输出口,请问如果A=1 ,B=0的话,各个三级管的状态?

网友A(2018-12-04):
这是最常见的直流电机正反向控制电路。H桥对角导通。

如果A=1,则Q3导通,Q2导通,由于Q3导通所以集电极是低电位,Q7和Q1截止。
同时B=0,则Q6、Q5截止,Q6集电极是高电位,所以Q8、Q4导通,电流的方向:电源+---->Q4---->电机右端---->电机左端---->Q2---->电源地
如果A=0,B-1,另外两臂导通,则电流的方向:电源+---->Q1---->电机左端---->电机右端---->Q5---->电源地

网友B:
在H桥电路中,由8个三极管组成,设为Q1到Q8。其中Q1和Q7(上),Q2(下)为一对,Q4和Q8(上),Q5(下)为一对。

实际工作是这样的,例如控制电机,要使电机运转动必须使对角线上的三极管同时导通,如Q1,Q7和Q5同时导通,Q2和Q4,Q8截止时,电机正转。要使电机反转时则让Q1,Q7和Q5截止,Q2和Q4,Q8导通,此时电机反转。切不可以让Q1,Q7和Q2或Q4,Q8和Q5同时导通。

如果A=1 , Q3导通,上拉电阻R6电压低电平Q7基极, Q7,Q1截止,Q2导通,B=0的话,Q6截止,上拉电阻R7电压高电平Q8基极,Q4,Q8导通,电机反转。

网友C:
楼主先把在开关状态下的NPN跟PNP导通跟截至搞明白,再来看这图就很明白,一楼讲的很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H桥电路中,由8个三极管组成,设为Q1到Q8。其中Q1和Q7(上),Q2(下)为一对,Q4和Q8(上),Q5(下)为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