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一个W5500的N合一例子,STM32的

楼主(2018-12-04):
具体来源记不得了,亲测可以使用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用3.5.0版本库建的工程模板
******************************************************************************
**@attention  内网测试,请保证W5500的IP与测试PC机在同一网段内,且不冲突;
* @attention  如果是用网线跟PC机直连,请设置PC机本地连接地址IP为静态IP;
* @attention  网络调试助手打开时的IP地址若是你本地连接地址,请自行设定;
*
* 使用本程序,先将w5500_conf.C 文件中的PC_IP,设定为PC机的IP地址,端口号可任意,默认为8080
*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i2c_ee.h"
#include "bsp_i2c_gpio.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w5500.h"
#include "W5500_conf.h"
#include "socket.h"
#include "utility.h"
/*app函数头文件*/
#include "tcp_demo.h"
#include "udp_demo.h"
#include "dhcp.h"
#include "https.h"
#include "httputil.h"
#include "netbios.h"
#include "dns.h"

uint8 reboot_flag = 0;

int main(void)
{
    uint8 Demo_num;
        Systick_Init(72);/* 初始化Systick工作时钟*/
        USART1_Config(); /*初始化串口通信:115200@8-n-1*/
        i2c_CfgGpio();/*初始化eeprom*/
           LED_GPIO_Config();

           printf(" 使用本程序前,请阅读W5500_conf.c 中的注意事项\r\n");

        Demo_num=Demo_Select();/*选择要测试的程序 */

        printf("初始化W5500……\r\n");
        GPIO_For_W5500_Config();/* 初始化MCU相关引脚*/
        Reset_W5500();/*复位W5500*/
        printf("W5500 Hardware initialized!\r\n");

        Set_W5500_MAC();/*配置W5500MAC地址*/
//        printf("MAC ADDR initialized!\r\n");

        if(USE_Default==1||USE_EEPROM==1)//不DHCP获取IP地址,就配置默认IP地址
    Set_W5500_IP();/*配置W5500IP地址*/

        Socket_Buf_init(txsize, rxsize); /*初始化8个Socket的发送接收缓存大小*/
        printf("应用程序执行中……\r\n");

        while(1)//循环执行的函数
        {
                    /*注意socket不要冲突*/
                   switch(Demo_num)
                {
                        case 1:
                                do_TCP_Server();/*TCP_Server 数据回环测试程序*/
                        break;
                         case 2:
                                do_TCP_Client();/*TCP_Client 数据回环测试程序*/
                        break;
                        case 3:
                                do_UDP();/*UDP 数据回环测试*/
                        break;
                        case 4:
                                do_dhcp();/*DHCP测试程序*/
                        break;
                        case 5:
                                do_https();/*Web server测试程序*/
                                if(reboot_flag==1)reboot();
                        break;
                        case 6:
                                do_dns();/*域名解析测试程序*/
                        break;
                        case 7:
                        do_netbios();/*netbios测试程序*/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网友A:
新鲜出炉的资料,我正在学习W5500.

网友B(2019-08-10):
新鲜出炉的资料,我正在学习W5500,用于artnet协议

网友C:
剛用89c52測試過
正想試stm32
非常感謝

网友D(2019-11-26):
马克一下,不错的东西!

网友E:
下载还没测试,等待测试回复

网友F(2019-12-30):
我想问问,W5500在uCOSii系统下为什么ping不通了呢?没加uCOSii系统之前是可以的

网友G(2022-03-06):
新鲜出炉的资料,我正在学习W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