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定时器做时钟,蜂鸣器做闹钟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8-12-04):
我是用时钟显示和定时器一起用,我的思想是:通过时间显示来表示定到几点钟闹铃(蜂鸣器)响,在时钟显示程序里加如定时器计时,当计时到我要的时间(例如一分钟后或一个小时后闹铃响),但定时器不能计时一个小时,我觉得可能是我这种做闹钟的想法错了。求大神指点。

//通过设计TIME[7]中的数来设置时间,定时器定时了50ms,当过50s时,闹铃响起‘
#include"reg52.h"
#include"Ds130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beep=P1^5;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u8 disp[8];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Init()
{
        TMOD=0X10;
        TH1=0xd8;
        TL1=0xf0;
        ET1=1;
        EA=1;
        TR1=1;
}

void Datapros()
{
        Ds1302ReadTom();
        disp[0]=smgduan[TIME[2]/16];
        disp[1]=smgduan[TIME[2]&0X0F];
        disp[2]=0X40;
        disp[3]=smgduan[TIME[1]/16];
        disp[4]=smgduan[TIME[1]&0X0F];
        disp[5]=0X40;
        disp[6]=smgduan[TIME[0]/16];
        disp[7]=smgduan[TIME[0]&0X0F];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发送数据

                }
                P0=disp[7-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Ds1302Stop()
{
        u8 a;
        if(0==K1)
        {
                a=0;
                delay(1000);
                while(!a)
                {
                        Digdisplay();
                        if(0==K2)
                         {
                                 a=1;
                         }
                }
        }
}

void Into() interrupt 3
{
         u8 a;
         static u16 i;
         TH1=0xd8;
         TL1=0xf0;
         i++;
         if(1000==i)//
         {
                 while(!a)
                {
                         beep=~beep;
                        delay(2000);
                        if(0==K3)
                        {
                                a=1;
                        }
                }
         }
}

void main()
{
    Ds1302Init();
        Init();
        while(1)
        {
                Datapros();
                Digdisplay();
                Ds1302Stop();
        }
}
//Ds1302.c
#include"Ds1302.h"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uchar TIME[7] = {0, 0, 0, 0x07, 0x05, 0x06, 0x16};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
        uchar n;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for(n=0;n<8;n++)
        {
                DSIO=addr&0x01;
                addr>>=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for(n=0;n<8;n++)
        {
                DSIO=dat&0x01;
                dat>>=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RST=0;
        _nop_();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for(n=0;n<8;n++)
   {
                DSIO=addr&0x01;
                addr>>=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for(n=0;n<8;n++)
        {
                 dat=DSIO;
                 dat1=(dat1>>1)|(dat<<7);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RST=0;
        _nop_();
        SCLK=1;
        _nop_();
        DSIO=0;
        _nop_();
        DSIO=1;
        _nop_();
        return dat1;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for(n=0;n<7;n++)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
void Ds1302ReadTom()
{
        uchar n;
        for(n=0;n<7;n++)
        {
                TIME[n]=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Ds1302.h
#ifndef _Ds1302_h
#define _Ds1302_h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sbit DSIO=P3^4;
sbit RST=P3^5;
sbit SCLK=P3^6;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void Ds1302Init() ;
void Ds1302ReadTom();

extern uchar TIME[7];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