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汽车尾灯控制电路课设分享

楼主:
课程名称:数字电子技术
课题名称:汽车尾灯控制电路
一、任务及要求
任务: 假设汽车尾部左右量测各有3个指示灯(用发光二极管模拟)1. 汽车正常运行时指示灯全灭;2.右转弯时,右侧3个指示灯按右循环顺序点亮;.3. 左转弯时,左侧3个指示灯按左循环顺序点亮;4.临时刹车时所有指示灯同时闪烁。

要求:1.设计思路清晰,给出整体设计框图,画出整机原理图;2.给出具体设计思路,设计各单元电路、电路器件;3.总电路设计;4.进行实验仿真调试,验证设计结果;5.编写设计说明书;6.所有图纸和说明书用计算机打印

二、进度安排
第一周:
周一:布置任务,查找资料;
周二~周三:设计系统方案,仿真;
周四~周日:领元器件,电路安装,或程序调试;
第二周:
周一~周二:电路安装,调试,运行或程序调试,下载运行;
周三:结果验收;
周四:收元器件,整理实验室,撰写报告,答辩;
周五:资料整理。
三、参考资料
1、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六版)  主编;阎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电子技术与LED技术实验与仿真   主编;郭照南 孙胜麟 中南大学出版社

目录

一、课程设计的任务要求:              1

二、设计方案:              1

尾灯与汽车运行状态表              1

设计总框              1

汽车尾灯控制逻辑功能表              2

汽车尾灯控制电路原理框图              2

三、单元电路(子模块,子程序)分析:              2

1、三进制计数器              3

2.开关控制电路              3

3.译码器74LS138              4

4.555定时器多谐震荡电路构成信号源              5

四、系统仿真/测试:              5

五、电路安装调试:              7

六、 元件清单:              7

七、总  结:              8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评分标准              9

一、课程设计的任务要求:
设计目的 假设汽车尾部左右量测各有3个指示灯(用发光二极管模拟)1. 汽车正常运行时指示灯全灭;2.右转弯时,右侧3个指示灯按右循环顺序点亮;.3. 左转弯时,左侧3个指示灯按左循环顺序点亮;4.临时刹车时所有指示灯同时闪烁。

设计要求:1.设计思路清晰,给出整体设计框图,画出整机原理图;2.给出具体设计思路,设计各单元电路、电路器件;3.总电路设计;4.进行实验仿真调试,验证设计结果;5.编写设计说明书;6.所有图纸和说明书用计算机打印

二、设计方案:
尾灯与汽车运行状态表
                               表1
开关控制
运行状态
左尾灯
右尾灯
   S1  S2
           D4 D5 D6
D1  D2  D3
   0   0
正常运行
灯灭
灯灭
   0   1
右转弯
灯灭
按D1 D2 D3循环点亮
   1   0
左转弯
按D6 D5 D4循环点亮
    灯灭
   1   1
刹车
   所有灯随时钟CP同时点亮
当S1=0.S0=0时,正常运行。当S1=0,S2=1时,右转弯。
当S1=1,S2=0时,左转弯。当S1=1.S2=1时,刹车。
设计总框
用6LED灯来模拟汽车的尾灯,左边三个,右边三个。
当汽车正常行驶,六个灯全部熄灭。
当汽车右转弯时,右侧3个指示灯循环顺序点亮。
当左转弯时,左侧3个指示灯循环顺序点亮。(用三进制记数器,控制左右转弯时,三个灯的循环点亮,译码电路与开关电路控制左灯.右灯)
当汽车刹车时,六个灯全部闪烁。(时钟CP控制)
所以按照设计要求此汽车尾灯控制电路是由三进制计数器、译码电路、显示驱动电路和开关控制电路等电路组成。
汽车尾灯控制逻辑功能表
表2

开关控制

三进制计数器

六个指示灯

        K0  K1

Q1  Q0

D1D2D3 D4D5D6

0  0

X  X

000     000

0  1

0  0

0  1

1  0

000     100

000     010

000     001

1  0

0  0

0  1

1  0

001    000

010    000

100    000

1  1

X  X

CPCPCP   CPCPCP

0  0

X  X

101  101

Cp信号由信号发生器提供。利用3-8译码器74LS138芯片,实现对初始循环信号进行译码,实现车灯按照要求来循环点亮。最后由两个开关设计组合逻辑电路,控制尾灯电路,即可实现所需功能。

图1

三、单元电路(子模块,子程序)分析:
1、三进制计数器
选用74LS160芯片并用置数法,设计成三进制。
由74LS160功能知LD为置数端,CR为清零端。用置数法时,应将CR  ENT还有ENP接高电平。由同步置数公式Nb=Na+M-1,三进制M应为3,置入数Na为0,代入公式得Nb=2。
即应将QB接入与非门,与非门输出端接LD端。这就构成了三进制计数器,下图为三进制仿真图,图2。

                                     图2

2.开关控制电路
当两个开关断开时,表示汽车正常行驶指示灯灭;
当第一个开关闭合时,表示右转弯,右侧三个指示灯依次循环点亮;
当第二个开关闭合时,表示左转弯,左侧三个指示灯依次循环点亮;
当两个开关同时闭合时,表示刹车,所有灯闪烁。
开关电路真值表
                         表3
S1
S0
CP
G
A
0
0
X
0
1
0
1
X
1
1
1
0
X
1
    1
1
1
    CP
0
CP
图3为开关部分仿真图

74LS138和显示驱动电路的使能端信号分别为G和A。
逻辑表达式为            G=S1⊕S0

A=S0S1

                                        图3

3.译码器74LS138
   译码电路由3-8线译码器74LS138(如图4)和6个与非门构成。74LS138的三个输入端A2、A1、A0分别接S1、Q1、Q0,而Q1Q0是三进制计数器的输出端。当S1=0、S0=1,使能信号A=G=1,计数器的状态为00,01,10时,74LS138对应的输出端0Y,1Y,2Y依次为0有效(4Y,5Y,6Y信号为“1”无效),即反相器G1~G3的输出端也依次为0,故指示灯D1→D2→D3按顺序点亮示意汽车右转弯。若上述条件不变,而S1=1、S0=0,则74LS138对应的输出端4Y、5Y、6Y依次为0有效,即反相器G4~G6的输出端依次为0,故指示灯D4→D5→D6按顺序点亮,示意汽车左转弯。当G=0,A=1时,74LS138的输出端全为1,G6~G1的输出端也全为1,指示灯全灭灯;当G=0,A=CP时,指示灯随CP的频率闪烁。

                                 图4

4.555定时器多谐震荡电路构成信号源

由于555定时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的振荡频率稳定,不易受干扰。而且本实验中控制电路对脉冲精度要求不高,只要能实现可调即可。故选择采用NE555构成多谐振荡器作为脉冲电路。输出频率为f=1.43/(R1+2R2)C。当取R1=10K,R2=510K,C=1Uf时可算出产生的频率为1hz。即使得周期为1s。

                              图5

四、系统仿真/测试:
  •      当汽车正常运行时,S1=S0=0,使G=0,W=1,74LS138的输出端全为1,G6~G1的输出端也全为1,指示灯全灭灯。

                                    图6

2.汽车左拐时,S1=1,S0=0时,使得A=G=1,74LS138对应的输出端4Y、5Y、6Y依次为0有效,即反相器G4~G6的输出端依次为0,故指示灯D4→D5→D6按顺序点亮,示5意汽车左转弯。

                                   图7

3.汽车右拐时,S1=0,S0=1时,使能信号A=G=1,计数器的状态为00,01,10时,74LS138对应的输出端0Y,1Y,2Y依次为0有效(4Y,5Y,6Y信号为“1”无效),即反相器G1~G3的输出端也依次为0,故指示灯D1→D2→D3按顺序点亮示意汽车右转弯如图

                                      图8

4.当汽车刹车时,S1=S0=1时,G=0,A=CP,指示灯随CP的频率闪烁

                                    图9

              五、电路安装调试:
    在电路连接中,连接了4次才成功。每次左转弯右转弯时有几个灯不符合仿真效果,而刹车随时钟信号CP亮时,是正确的。刚开始我们以为接错了,就重新接了。重新接之后还是没改变这个尴尬的情况。我们小组经过讨论后,认为可能是元器件一损坏,接下来将每个元器件进行功能测量,最后发现没有元器件损坏。这些问题都排除,就只剩下线路接触不良。我发现有些电线插入孔时,可以左右摇摆,从而导致调试不成功。我们将这种线不用进行接线,最后调试成功。图10为调试成功时的情况.

图10

6、元件清单:表4
数电实验箱
1
74LS86 1
1
74ls138
1
74LS160
1
74LS10
1
74LS00
1
七、总  结:
课程设计是一个检验与增长知识的一个课堂。通过本次实验,我对汽车尾灯进行了设计并仿真完成。这将书本上的知识利用到实际的分析解决问题中去,这样使我们更加牢固的掌握分析与设计的基本知识与理论,更加熟悉的各种不同规模的逻辑器件,掌握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的基本方法,为以后的学习奠定基础。
老师给我们讲解原理时,我们发现这次课程设计并不难。但到自己实践时,会发现总是遇到阻碍。需要将数电课本上的知识运用进来。在设计时我发现先要进行每个模块的设计,然后再将每个模块联合起来。所有我首先要分析汽车尾灯显示状态与汽车运行状态的关系,然后对汽车尾灯控制器进行功能描述,确定汽车尾灯控制器的结构框图,最后进行电路设计。在电路设计过程中,先进行模式控制电路的设计,然后用到了74LS160构造一个三进制计数器,再进行开关的设计,再设计译码与显示电路,最后用6个发光二极管组成尾灯状态显示电路,各个结构的电路设计好了之后,组合起来就设计好了汽车尾灯控制器的逻辑电路。
通过这次课程设计使我懂得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很重要的,只有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起来,从理论中得出结论,才能真正为社会服务,从而提高自己的实际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