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考试试题及答案 复习资料下载

楼主(2018-12-04):
单片机期末复习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试题一 一、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20 分)
1、计算机的系统总线有地址总线、控制总线和数据总线。
2、通常、单片机上电复位时        PC= 0000H, SP= 07H;而工作寄存器则缺省采用第    00 组,这 组寄存器的地址范围是从    00H~ 07H。
3、JZ e 的操作码地址为    1000H, e=20H,它转移的目标地址为    1022H。
4、汇编语言中可以使用伪指令,    它们不是真正的指令,    只是用来对汇编过程进行某种控制。
5、假定累加器    A 的内容 30H,执行指令:
1000H: MOVC    A, @A+PC
后,把程序存储器    1031H 单元的内容送累加器    A 中。
6、MCS-51 单片机访问外部存储器时,利用    ALE信号锁存来自    P0 口的低 8 位地址信号。
7、MCS-51 单片机 8031 中有    2    个 16    位的定时 / 计数器,可以被设定的工作方式有四种。
8、MCS-51 单片机有    5    个中断源,可分为    2    个中断优先级。上电复位时外部中断    0    中 断源的最高。
9、用串行口扩展并行口时,串行接口的工作方式应选为方式    0。
10、半导体存储器的最重要的两个指标是存储容量和存储速度。
11、若某 8 位 D/A 转换器的输出满刻度电压为    +5V,则 D/A 转换器的分辨率为    5/255=0.0196V 。
12、写 8255A 控制字时,需将    A1、 A0 置为 11。
二、选择题 (从备选答案中选择一个正确答案,    并将代号写在括号内。    每题 1 分,共 10 分)
1、在 CPU 内部,反映程序运行状态或反映运算结果的一些特征寄存器是(    B    )
(A)PC    ( B) PSW  ( C) A    ( D)SP
2、要用传送指令访问    MCS-51 片外 RAM,它的指令操作码助记符应是(    B )
(A)MOV    ( B) MOVX    ( C) MOVC    (D)以上都是
3、指令 ALMP 的跳转范围是(    C)
(A)256B    ( B) 1KB  ( C) 2KB    ( D)64KB
4、要使 MCS-51 能够响应定时器    T1 中断,串行接口中断,它的中断允许寄存器    IE 的内容应 是(    A )
(A)98H    ( B) 84H    ( C) 42H    ( D)22H 5、各中断源发出的中断请求信号,都会记在    MCS-51 系统中的(    B )
(A)IE    ( B) IP    (C) TCON ( D)SCON
6、CPU寻址外设端口地址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统一编址,还有一种是(    C    )
(A)混合编址    ( B)动态编址    ( C)独立编址    ( D)变址编址 7、下列四条叙述中,有错误的一条是(    A )
(A)16 根地址线的寻址空间可达    1MB
(B)内存储器的存储单元是按字节编址的
(C)CPU中用于存放地址的寄存器称为地址寄存器
(D)地址总线上传送的只能是地址信息
8、MCS-51 外扩一个    8255 时,需占用(    D)个端口地址
(A)1 个    ( B) 2 个    ( C)3 个    ( D) 4 个
9、用 MCS-51 串行口扩展并行    I/O 口时,串行口工作方式应选择(    A)
(A)方式 0    ( B)方式 1    ( C)方式 2    ( D)方式 3 10、某种存储器芯片是    8KB*4/ 片,那么它的地址线根数是(    C  )

(A)    11 根    ( B) 12 根    ( C)13 根    ( D) 14 根 三、    问答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1、MCS-51单片机的时钟周期与振荡周期之间有什么关系?一个机器周期的时序如何划分? 答:时钟周期是单片机最基本的时间单位。机器周期则是完成某一个规定操作所需的时间。 一个机器周期为    6 个时钟周期,共    12 个振荡周期性,依次表示为    S1P1、 S1P2、,,    S6P1、 S6P2。

2、MCS-51 内部四个并行    I/O 口各有什么异同?作用是什么?
答: MCS-51 单片机共有四个    8 位双向并行的    I/O 端口,每个端口都包括一个锁存器、一个 输出驱动器和一个输入缓冲器。但这四个端口的功能不全相同,    P0 口既可作一般    I/O  端口 使用,又可作地址    / 数据总线使用;    P1 口是一个准双向并行口,作通用并行    I/O 口使用; P2 口除了可作为通用    I/O 使用外,还可在    CPU访问外部存储器时作高八位地址线使用;        P3 口 是一个多功能口除具有准双向        I/O 功能外,还具有第二功能。
3、简述 MCS-51 单片机的中断响应过程。
答:CPU在每个机器周期的    S5P2 期间顺序采样每个中断源,    在下一个机器周期    S6 区间按优 先级顺序查询中断标志,如查询到某个中断定标志为    1,将在接下来的机器周期        S1 期间按 优先级进行中断处理,中断系统通过硬件自动将相应的中断矢量地址装入    PC,以便进入相 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一旦响应中断,        CPU 首先置位相应的中断“优先级触发器”    ,然后由硬 件执行一条长调用指令,把当前的    PC值压入堆栈,以保护断点,再将相应的中断服务的入 口地址送入    PC,于是    CPU 接着从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处开始执行。对于有些中断源,        CPU 在响应中断后会自动清除中断标志。
4、A/D 转换接口中采样保持电路的作用是什么?省略采样保持电路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答:A/D 转换接口中采样保持电路的作用是:    能把一个时间边续的信号变换为时间离散的信 号,并将采样信号保持一段时间。
当外接模拟信号的变化速度相对于    A/D  转换速度来说足够慢,在转换期间可视为直流信 号的情况下,可以省略采样保持电路。
四、阅读或编写程序
1、阅读下列程序段并回答问题。    1)、该程序执行何种操作    ?    2)、已知初值(    60H) =23H,
(61H) =61H,运行程序后(    62H)=?    (7 分 ) CLR C
MOV    A, #9AH
SUBB  A, 60H ADD A, 61H DA    A
MOV    62H, A
答: 1 )、该程序是单字节    BCD码运算,是将(    61H)—( 60H)→ 62H 2)、(62H) =38H
2、编写一程序将片外数据存储器中    7000H~70FFH 单元全部清零。    (8 分 ) ORG  1000H
MOV    DPTR,#7000H CLR A
MOV    R0, A
LOOP: MOVX @DPTR,A DJNZ R0,LOOP

JMP    $S
五、 MCS-51 单片机外扩展一片    8255,画出系统电路原理图,写出地址分布。    (15 分) 8255A 可以直接与    MCS-51 单片机进行接口,    其连接图如图所示。    8255A 的 A0、A1 分别接地 址总线的    A0、A1,片选端接    P2.7 口,因此 8255A PA口地址为    7FFCH、PB 口地址为 7FFDH、 PC口地址为    7FFEH、控制口地址为    7FFFH。 六、编写交通灯控制程序。在十字路口东西南北各设置红、黄、绿三种信号灯,东西方向    (A
线)通车时,东西方向绿灯亮、南北方向    (B 线 )红灯亮;东西方向通车时间(    30 秒)到后,东 西方向的绿灯亮, 黄灯亮 3 秒,之后由东西方向切换到南北方向通车,    此时东西方向黄灯灭, 红灯亮,南北方向红灯灭、绿灯亮,南北方向开始通车。通车时间(        60  秒)到后,南北方
向的绿灯亮,黄灯亮    3 秒,之后由南北方向切换到东西方向通车,如此循环。    ( 20 分)
ORG  2000H
MAIN:    MOV P1, #0CH; A 线放行、 B 线禁止 MOV R7, #19H;延时秒数
MAIN1 : LCALL DELA;Y 1 秒延时子程序
DJNZ R7,MAIN1
MOV P1, #0AH; A 线警告、 B 线禁止
MOV R7, #05H;延时秒数
MAIN2 : LCALL DELA;Y 1 秒延时子程序
DJNZ R7,MAIN2
MOV P1, #21H; A 线禁止、 B 线放行
MOV R7, #19H;延时秒数
MAIN3 : LCALL DELA;Y 1 秒延时子程序
DJNZ R7,MAIN3
MOV P1, #11H; A 线放行、 B 线警告
MOV R7, #05H;延时秒数
MAIN4 : LCALL DELA;Y 1 秒延时子程序
DJNZ R7,MAIN4 AJMP MAIN
1 秒延时子程序:
ORG  2100H DEY1S: MOV R1, #02H; LOOP3: MOV R2, #C8H; LOOP2: MOV R3, #FAH; LOOP1: NOP
NOP NOP
DJNZ R3,LOOP1
DJNZ R2,LOOP2 DJNZ R1,LOOP3 RET
试题二
一、填空(每空    2  分,共    40  分)
1、MCS-8051 系列单片机字长是    8  位,有    40  根引脚, 96 系列字长是    16  位。单片机的特 点有体积小、价格低、功能全。

2、8051 单片机的存储器的最大特点是指令存储器与数据存储器分开编址,    Px 并行口的地址 是与数据存储器统一编址的,或者说属于该存储器。
3、8051 最多可以有    4  个并行输入输出口,最少也可以有    1 个并行口,即    P1 。P3 常需复 用作串行通信、外部中断、外部计数脉冲和读写控制信号。
4、ALE信号的作用是低    8 位地址锁存    。
5、8051 复位后, PC= 0 H。若希望从片内存储器开始执行,    EA 脚应接高电平, PC值超过    0FFF H 时, 8051 会自动转向片外存储器继续取指令执行。
6、8051 的 C/T 是加(加或减)计数的。
7、8051 的中断向量表在    3 H、 0B H 和 13H、1BH、23H。
8、MOV A,40H  指令对于源超作数的寻址方式是直接寻址。
9、指令 JB 0A7H, ABC的作用是若 P2 口的第 7 位为 1 则跳转到 ABC 。( 0A7H 是 P2.7 的地 址)10 、将 CY与 A 的第 0 位的非求或的指令是 ORL C,/ACC.0 ,若原 A=0,执行后 A= 0 。 2、已知 A = 0F8H,当执行 ADD A,#0A9H 指令后, PSW中的 OV、 CY、AC、P 各为多少?若
是有符号数, A 中的结果用十进制表示是多少?(共    5  分)
[解答 ] OV: 0、 CY: 1、 AC: 1、 P:1 A: -95
3、在两个 8051 间用模式    2 进行串行通信, A 机并行采集外部开关的输入,然后串行传输给
B 机;B 机接收后并行输出控制    LED发光。 画出连接示意图,    写出完整的程序。 (共    15 分)
A 机程序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4100H START: MOV P1,#0FFH MOV SCON,#80H
AGAIN1:MOV SBUF,P1 JNB TI,$
CLR TI
SJMP AGAIN1 END
B 机程序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4100H
START: MOV SCON,#90H
AGAIN1:JNB RI,$ MOV P1,SBUF CLR RI
SJMP AGAIN1 END
4、将 8051 外部扩展    2K EPROM,同时扩展    16K RAM 作数据存储器,采用的    2716 是 2K 的
EPROM芯片, 6264 是 8K 的 RAM 芯片, 74LS373 是 8 位锁存器。请画出连接示意图。要求 画出 8051 的数据、地址、    ALE、PSEN、 RD、WR 信号;锁存器的数据入    D、数据出 Q、锁存 控制 G、OE;2716 的 A、数据 O、片选 CE、输出使能    OE; 6264 的 A、D、 CE、OE、WE。最 后写出各片的地址范围。    (共    12  分)
数据线 8 根从 P1 直接到 2716 的 O、两片 6264 的 D;
地址线低    8 位从 P0 经锁存器后到各片内地址口,高    8 位从 P2 出 0-2 三位直接到    2716 的 地址口,

0-4 五位直接到两片    6264 内 P2.5 接一片 6264 的 CE,经非门后接另一片    6264 ; ALE接锁存器的    G,锁存器    OE 接地, PSEN接 2716 的 OE,WR 接 6264 的 WE,RD 接 OE。 2716 :0-7FFH, 6264 : 0-1FFFH, 2000H-3FFFH
5、编写一段子程序,将二位压缩的    BCD 码转换为二进制数,入口、出口均是    A。若是非法 的 BCD码,则 A 返回值为    255。(共 10 分)
6、用 8051 输出控制    8 个 LED从 LED1 到 LED8、再到 LED1, ,每次一个    LED发光,并不断 循环。 一个开关控制引起中断,    电平触发, 中断后 8 个 LED一起闪 5 下, 然后恢复前面的循

环。画出连接示意图,写出完整的程序。 五、 SUBP: MOV R1, A    (软件延时用循环    5*126*200    次控制    )(共    10 分 )
ANL A, #0F0H
SWAP A
CJNE A, #10, NEXT1
NEXT1: JNC ERROR
MOV B, #10
MUL AB
<DIV
六、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3H
LJMP INT00
START: SETB EA
SETB EX0
CLR IT0
MOV A, #1 AGAIN: MOV P1, A
ACALL DELAY
RL A
SJMP AGAIN
DELAY: MOV R1, #5
LOOP1: MOV R2, #200
LOOP2: MOV R3, #126
DJNZ R3, $
DJNZ R2, LOOP2
DJNZ R1, LOOP1
RET
INT00: PUSH ACC
PUSH 1
PUSH 2
PUSH 3
MOV R4, #5
AGAIN: MOV P1, #0FFH
ACALL DELAY
MOV P1, #0
ACALL DELAY

DJNZ R4, AGAIN POP 3
POP 2
POP 1 POP ACC RETI END
7、简单叙述    8051 的 C/T0 的四种工作模式和串行通信的四种工作模式。    (共    8  分)
C/T0 的模式
0:13 位计数器;
1:16 位计数器;
2:8 位循环计数器;
3:2 个独立的    8 位计数器

串行通信模式
0:同步移位寄存器;
1:波特率可变的    8 位两机异步通信;
2:波特率固定的    9 位可多机的异步通信;
3:波特率可变的    9 位可多机的异步通信。

试题三
1、填空(每空    2  分,共    40 分)
1、MCS-8051 系列单片机字长是    8  位,有    40  根引脚, 96 系列字长是    16  位。单片机的特 点有体积小、价格低、功能全。
2、8051 单片机的存储器的最大特点是指令存储器与数据存储器分开编址,    Px 并行口的地址 是与数据存储器统一编址的,或者说属于该存储器。
3、8051 最多可以有    4  个并行输入输出口,最少也可以有    1 个并行口,即    P1 。P3 常需复 用作串行通信、外部中断、外部计数脉冲和读写控制信号。
4、ALE信号的作用是低    8 位地址锁存。
5、8051 复位后, PC= 0 H。若希望从片内存储器开始执行,    EA 脚应接高电平, PC值超过    0FFF H 时, 8051 会自动转向片外存储器继续取指令执行。
6、8051 的 C/T 是加(加或减)计数的。
7、8051 的中断向量表在    3 H、 0B H 和 13H、1BH、23H。
8、MOV A,40H  指令对于源超作数的寻址方式是直接寻址。
9、指令 JB 0A7H, ABC的作用是若    P2 口的第 7 位为 1 则跳转到    ABC 。( 0A7H 是 P2.7 的地 址)
10、将 CY与 A 的第 0 位的非求或的指令是    ORL C, /ACC.0 ,若原 A=0,执行后    A= 0  。
2、已知 A = 0F8H,当执行 ADD A,#0A9H 指令后, PSW中的 OV、 CY、AC、P 各为多少?若 是有符号数, A 中的结果用十进制表示是多少?(共    5  分)
[解答 ] OV: 0、 CY: 1、 AC: 1、 P:1 A: -95
3、在两个 8051 间用模式    2 进行串行通信, A 机并行采集外部开关的输入,然后串行传输给
B 机;B 机接收后并行输出控制    LED发光。 画出连接示意图,    写出完整的程序。 (共    15 分)
A 机程序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4100H
START: MOV P1,#0FFH
MOV SCON,#80H AGAIN1:MOV SBUF,P1 JNB TI,$
CLR TI
SJMP AGAIN1 END

B 机程序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4100H
START: MOV SCON,#90H AGAIN1:JNB RI,$
MOV P1,SBUF CLR RI
SJMP AGAIN1 END

4、将 8051 外部扩展    2K EPROM,同时扩展    16K RAM 作数据存储器,采用的    2716 是 2K 的 EPROM芯片, 6264 是 8K 的 RAM 芯片, 74LS373 是 8 位锁存器。请画出连接示意图。要求 画出 8051 的数据、地址、    ALE、PSEN、 RD、WR 信号;锁存器的数据入    D、数据出 Q、锁存 控制 G、OE;2716 的 A、数据 O、片选 CE、输出使能    OE; 6264 的 A、D、 CE、OE、WE。最 后写出各片的地址范围。    (共    12  分)
数据线 8 根从 P1 直接到 2716 的 O、两片 6264 的 D;
地址线低    8 位从 P0 经锁存器后到各片内地址口,高    8 位从 P2 出 0-2 三位直接到    2716 的地 址口,
0-4 五位直接到两片    6264 内 P2.5 接一片 6264 的 CE,经非门后接另一片    6264 ; ALE接锁存器的    G,锁存器    OE 接地, PSEN接 2716 的 OE,WR 接 6264 的 WE,RD 接 OE。 2716 :0-7FFH, 6264 : 0-1FFFH, 2000H-3FFFH
5、编写一段子程序,将二位压缩的    BCD 码转换为二进制数,入口、出口均是    A。若是非法 的 BCD码,则 A 返回值为    255。(共 10 分)
6、用 8051 输出控制    8 个 LED从 LED1 到 LED8、再到 LED1, ,每次一个    LED发光,并不断 循环。 一个开关控制引起中断,    电平触发, 中断后 8 个 LED一起闪 5 下, 然后恢复前面的循

环。画出连接示意图,写出完整的程序。 五、 SUBP: MOV R1, A    (软件延时用循环    5*126*200    次控制 )(共 10 分 )
ANL A, #0F0H
SWAP A
CJNE A, #10, NEXT1 NEXT1: JNC ERROR MOV B, #10
MUL AB

XCH A, R1 ANL A, #0FH
CJNE A, #10, NEXT2 NEXT2: JNC ERROR ADD A, R1
RET
ERROR: MOV A, #255 RET
六、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3H LJMP INT00
START: SETB EA
SETB EX0 CLR IT0 MOV A, #1
AGAIN: MOV P1, A ACALL DELAY
RL A
SJMP AGAIN DELAY: MOV R1, #5 LOOP1: MOV R2, #200 LOOP2: MOV R3, #126 DJNZ R3, $
DJNZ R2, LOOP2 DJNZ R1, LOOP1 RET
INT00: PUSH ACC PUSH 1
PUSH 2
PUSH 3
MOV R4, #5
AGAIN: MOV P1, #0FFH ACALL DELAY
MOV P1, #0
ACALL DELAY DJNZ R4, AGAIN POP 3
POP 2
POP 1 POP ACC RETI END
一、填空与说明题

1、8051 单片机的内部硬件结构包括了:    、、、
以及片内数据储存器、片内程序储存器、并行    I/O  位出力器等部件,这些部件通过相连接。 2、MCS-51 单片机的    PO-P4 口,其中的    PO 口和 P2 口除了可以进行数据的输入、输出外, 通常还用来构件系统的和在    PO~ P4 口中,位真正的双向口,为准双向口。
3、请说明    MCS-51 单片机程序状态字    PSW 中的各位的含义。 CY AC FO RS1 RS0 OV / P
CY:
AC:
FO:用户标志位          RS1、 RS0:工作积存器区选择位 OV:
P:
4、单片机系统中经常采用的地址择码技术包括方法和方法。
5、INTEL8279 是一种专用于和芯片。当    8279 的引脚 AO 为“ 1”时, CPU对 8279 写入的数 据为,读出的数据为

二、简答题( 12 分)
1、 MCS-51 系列单片机具有几个中断源?分别是如何定义的?其中哪些中断源可以被定义 为高优先级中断?如何定义?
2、各中断源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是否能任意设定?
3、如果想将中断程序设置在程序储存区的任意区域,在程序中应该作何种设置?请举例加 以说明。
三、参数计算题(    12 分)
已知亿 MCS-51 单片机系统是拥    10MHZ 的外部晶体振荡器,请问:
1、该片机系统的状态周期与机器周期各为多少?
2、该单片机的定时器    O(TO)工作在方式    2 时, TO 的最大定时时间为多少?
3、当单片机的定时器    O(TO)工作在方式    2 时,要求每记满    250us 便生产一次定时器溢出, 请问, TO中需要预置的初始值应为多少?
四、改错题( 10 分)
请判断 MCS-51 单片机的下列各条指令的书写格式是否有错误,如有请说明错误原因。 1、CLR A
2、MUL R0,R1
3、MOV DPTR,1050H
4、 MOV A,@R7
5、 ADD 30H,20H
6、 MOV R1,C
7、 JMP @RO+DPTR
8、 MOV A,#3000H
9、 MOVC @A+DPTR,A
10、 MOVX A,@A+DPTR
五、程序分析题(    8 分)

设在 MCS-51 单片机片内    RAM 中,( 20H)=40H,(40H)=22H,(22H)=10H,P1=0CFH当,
行完毕后,各单元的内容分别为多少?请填入给定的各个寄存器及片内单元中。

下列程序执

MOV RO,#20H
MOV A,@RO
MOV R1,A
MOV B,@R1
MOV @R1,R1
MOV P3,P1
(A)= (B)= (R0)= (R1)=
(P1)= (P3)= (20H)= (22H)=
六、编程题( 20 分,其中编程
14 分,表中每一空
1 分,共 6 分)
已知一 MCS-51 单片机系统的片外  RAM 的 30H、 31H 单元分别存放了  8 单元无符号数  AFH 和 61H,是编程完成以上两个单元中的五符号数相加,并将和值送住片外 RAM 的 8000H 单 元中,同时将所编写程序运行完毕后的数据填入表中的 PRW 的有关为以及寄存器  A、 DPTR 和片外 RAM 单位中。
CY A DPTR片外 31H  片外 30H  片外 8000H
程序:
七、判读电路题(  12 分)
下图为 MCS-51 单片机系统中扩展程序储存器    2764、以及外部扩展接口的部分连接电路图。 试分析电路图并会下列问题:
1、请给出 2764 所占用的单片机程序存储空间的地址范围。
2、在这种电路连接下,    74LS244(5)是作为输入接口使用还是作为输出接口使用,    为什么? 它所占用的单片机数据存储空间的地址范围是多少?
3、在这种电路连接下,    74LS373( U6)是作为输入接口使用还是作为输出接口使用,为什 么?它所占用的单片机数据存储空间的地址范围是多少?
单片机试题
一、填空题 (每空 1 分,共 10 分 )

1.当使用 8031 单片机时,需要扩展外部程序存储器,此时    EA 应为    。
2.P0 通常用作    。
3.若由程序设定    RS1、RS0=10,则工作寄存器    R0~ R7 的直接地址为    。

4.返回地址 (或断点 )是

的程序计数器的内容。

5.中央处理器    CPU是单片机的核心,它完成        。
6.单片机的工作过程,实际上就是        。
7.所谓中断源即是        。
8.端口 (或称口 )是    。
9.异步串行近程通信时的传送信号是        。
10.若累加器 A 中的数据为        01110010B,则 PSW中的 P=    。 二、单项选择题    (在每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并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 在题干的括号内。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
1.MCS—51 单片机的复位信号是        (    )有效。 A.高电平    B.低电平    C.脉冲    D.下降沿
2.若 MCS-51 单片机使用晶振频率为    6MHz 时,其复位持续时间应该超过    (    )。
A.2 μs    B.4 μs    C.8 μs    D.1ms

3.若 PSW.4=0,PSW.3=,1

要想把寄存器    R0 的内容入栈,应使用    (    )指令。

A.PUSH R0    B.PUSH    @R0
C.PUSH 00H    D.PUSH 08H

4.能够用紫外光擦除    ROM 中程序的只读存储器称为    (    )。 A.掩膜 ROM    B.PROM    C.EPROM    D.EEPROM
5.在片外扩展一片    2764 程序存储器芯片要    (    )地址线。 A.8 根    B.13 根    C.16 根    D.20 根
6.定时器 / 计数器工作方式    1 是 (    )。
A.8 位计数器结构    B.2 个 8 位计数器结构
C.13 位计数结构    D.16 位计数结构
7.设 MCS-51 单片机晶振频率为    12MHz,定时器作计数器使用时,其最高的输入计数频率应 为(    )
A.    2MHz    B.1MHz    C.500KHz    D.250KHz
8.已知 1 只共阴极    LED显示器,其中    a 笔段为字形代码的最低位,若需显示数字    1,它的字 形代码应为 (    )。
A.    6H    B.F9H    C.30H    D.CFH
9.下列数据字定义的数表中,    (    )是错误的。 A.DW“ AA”    B.DW“ A”
C.DW“ OABC”    D.DWOABCH
10.串行口的控制寄存器    SCON中, REN的作用是 (    )。 A.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            B.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 C.串行口允许接收位        D.地址 / 数据位
三、简答题 (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
1.简述堆栈。
2.简述变址寻址方式并举例说明。
3.简述中断响应的主要内容。
4.简述汇编语言中的标号有什么规定    ?
5.A/D 转换器转换数据的传送有几种方式    ?
四、读程序 (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

1.执行下列程序段中第一条指令后,    (1)(P1.7)=

(P1.3)=    , (P1.2)=    ;执行

第二条指令后,    (2)(P1.5)=    , (P1.4)=    , (P1.3)=    。
ANL    P1,#73H ORL  P1, #38H
2.下列程序段执行后,    (A)=    ,(B)=    。 MOV    A, #0FBH
MOV        B,#12H DIV    AB
3.下列程序段执行后,    (R0)=     ,(7EH)=     ,(7FH)=     。
MOV    R0,#7FH MOV    7EH,#0 MOV    7FH, #40H DEC @R0
DEC R0 DEC @R0
4. 已 知 (SP)=09H , (DPTR)=4567H, 在 执 行 下 列 指 令 后 , (SP)=    , 内 部
RAM(0AH)=    ,(0BH)=      PUSH  DPL

PUSH  DPH
5.下列程序中注释的数字为执行该指令所需的机器周期数,若单片机的晶振频率为    6MHz, 问执行下列程序需要多少时间    ?
MOV R3,#100; 1 LOOP: NOP    ; 1
NOP NOP

五、编程题 (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 1.请使用位操作指令,实现下列逻辑操作:
P1.5=ACC.2∧ P2.7∨ACC.1∧ P2.0
2.在外部 RAM 首地址为    TABLE的数据表中有    10 个字节数据, 请编程将每个字节的最高位无 条件地置 1 。
3.已知内部    RAM    30H 单元开始存放    20H 个数据,将其传送到外部    RAM 的 0000H 单元开始 的存储区,请编程实现。
4.已知 8 个无符号数之和存于    R3R4,求其平均值,结果仍存于    R3R4 中,请编程实现    (R3 为 高字节 )。
5.两个字符串分别存放在首地址为    42H 和 52H 的内部 RAM 中,字符串长度放在    41H 单元, 请编程比较两个字符串。若相等,则把数字    00H 送 40H 单元,否则把    0FFH 送 40H 单元。 六、综合应用题    (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
1.用 8031 单片机,并采用一片    2716(2KB)和一片    6116(2KB)组成一个既有程序存储器又有数 据存储器的扩展系统,请:
(1)画出逻辑电路图 (2)说明其存储空间
2.已知 D/A 转换器 DAC  0832 如图所示,口地址为    7FFFH,运放电源为    +5V, Vref=+5V,请 (1)画出单缓冲接口方式电路
(2)编程产生正向锯齿波 单片机试题    1 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每空 1 分,共 10 分 )
1.低电平
2.单片机系统的地址    / 数据总线
3.10H~ 17H
4.在程序中断或子程序调用时
5.运算和控制功能
6.周而复始地取指令和执行指令的过程
7.引起中断的原因    (或能发出中断请求的来源    )
8.接口电路中已编址并能进行读或写操作的寄存器
9.TTL电平信号
10.0
二、单项选择题    (每题 1 分,共 10 分 )

1.A    2.B    3.D    4.C    5.B
6.D    7.C    8.A    9.C    10.C
三、简答题 (每题 4 分,共 20 分 )

1.(1)在程序中断或子程序调用时,    为了保护返回地址    (断点 )和保护现场而设立的    RAM 区。 (2)用 MOV SP, #STK指令建立堆栈。
(3)存放数据按“后进先出”原则进行。
(4)利用 PUSH、POP 指令即可进行进栈、出栈操作。
2.(1)变址寻址是以    DPTR或 PC 作基址寄存器,累加器    A 作变址寄存器以两者内容相加形 式的 16 位地址作为操作数地址。
(2)变址寻址只能对移定存储器寻址,其指令只有三条: MOVC A,@A+DPTR
MOVC A,@A+PC JMP @A+DPTR
前二条为查表指令,后一条为无条件转移指令
3.由硬件自动生成一条调用指令    LCALL转去中断服务,具体操作为: (1)将程序计数器    PC的内容 (断点 )压栈
(2)将中断入口地址装入    PC,转去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4.(1)标号由 1—8 字符组成,头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 (2)不能使用汇编语言已定义的符号。 (3)标号后必须跟冒号: (4)同一标号在一个程序中只能定义一次。
5.(1)定时传送方式:    A/D 启动后,调用延时时间大于转换时间的延时程序后即可读取。 (2)查询方式: A/D 启动后,查询    EOC(转换结束信号    ),转换一完成即可读取转换数据。 (3)中断方式:将    EOC作为外中断请求信号,转换一结束,即引起中断,读取转换数据。
四、读程序 (每题 4 分,共 20 分 )
1.(1)(P1,7)=0,, (P1.3)=0, (P1.2)=0
(2)(P1.5)=1, (P1.4)=1, (P1.3)=1 2.(A)=0DH(或 13)
(B)=11H(或 17) 3.(R0)=7EH,(7EH)=FFH, (7FH)=3FH
4.(SP)=0BH (0AH)=67H (0BH)=45H
5.一个机器周期为    2μ s
执行程序所需时间    T=2μ s*(5× 100+3)=1006μ s≈ 1ms
五、编程题 (每题 4 分,共 20 分 ) 1.先进行与操作,再进行或操作程序如下: MOV    C, ACC.1
ANL    C, P2,0 MOV    12H, C MOV, C, A    CC.2 ANL    C, P2.7
ORL    C, 12H MOV        P1.5, C RET
2.    MOV    R2, #10
MOV    DPRT, #TABLE

LOOP:    MOV    X    A, @DPRT取;  一数
ORL A, #80H;最高位置    1
MOV        X  @DPTR,A;写回原地址 1NC    DPTR;处理下一单元
DJNZ R2,LOOP
RET
3.    MOV    R0,#30H
MOV    R1,#00H MOV    R2,#20H
LOOP: MOV  A, @R0;取数 MOV    X    @R1,A;存数 1NC    R0
1NC    R1
DJNZ R2, LOOP RET
4.利用移位指令作除    8 操作,程序如下:
MOV    R2,#3 LOOP:CLR C
MOV    A, R3
RRC A    ;高字节除以    2,末位移入    C,高位补    0 MOV    R3, A    ;暂存高字节
MOV    A, R4
RRC A    ;低字节除以    2,高字节末位移入低字节高位 MOV    R3, A
DJNZ R2, LOOP
RET
5.有一个字节不等,整个字符串不相等,所有字节相等,两字串才相等 MOV    R0,#42H
MOV    R1,#52H LOOP:MOV    A, @R0
CLR C    ;不相等, FFH→ 40H
SUBB A,@R1
JNZ  LOOP1    ;相等时,比较下一字节 INC    R0
INC    R1
DJNZ    41H,LOOP
MOV    40H, #0    ;所有字符均相等,则两字串相等。
RET
LOOP1:MOV    40H, #0FFH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