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按键控制多种流水该如何实现?

楼主(2018-12-04):
有没有哪位大佬知道如何实现一个按键控制多种流水要怎样实现我现在是一个初学者,中断这些都没有学,具体要求就是按一下,它会开始第一种流水,在按一下,开始第二种,在按一下,开始第三种,跪求!

网友A:
慢慢学,等你懂了才是真正的理解了

网友B:
流水的本质是按照一定的次序点亮一颗颗灯,如顺着来  反着来 跳着来,即模式,通过按键计数,切换模式

网友C:
看样子是个小的课程设计吧。我做完发给你。我们正在做。

网友D: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
void delay();
void liushui();
void jiou();
void doubleLiushui();
void gaodi4();
//**************************
void main()
{
uchar flag=0;
while(1)
{
        //if(P1^0xff)
        {
          if(!P20){flag=0;}
                if(!P21){flag=1;}
                if(!P22){flag=2;}
                if(!P23){flag=3;}
        }
        switch(flag)
        {
                case 0: liushui();break;                        //á÷Ë®
                case 1: jiou();        break;                                //ÆæÅ¼
                case 2:        gaodi4();break;                                //¸ßμí4λ
                case 3: doubleLiushui();break;//ÆæÅ¼
                default : break;
        }
}
}
//*************************************
void liushui()//***á÷Ë®***
{
        uchar a;
        a=0x01;
        P1=~a;
        while(1)
        {
                delay();
          a=a<<1;
          if(a==0x00) a=0x01;
          P1=~a;
                if(P2^0xff)return;
         }
}
void jiou()//***ÆæÅ¼Î»***
{
        uchar a;
        a=0x55;
        P1=a;
        while(1)
        {
          delay();
          a=~a;
          P1=a;
                if(P2^0xff)return;
         }
}
void doubleLiushui()//***Ë«á÷Ë®***
{
        uchar a;
        a=0x03;
        P1=~a;
        while(1)
        {
                delay();
          a=a<<1;
          if(a==0x00) a=0x03;
          P1=~a;
                if(P2^0xff)return;
         }
}
void gaodi4()//***¸ßμí4λ***
{
        uchar a;
        a=0x0F;
        P1=a;
        while(1)
        {
          delay();
          a=~a;
          P1=a;
                if(P2^0xff)return;
         }
}
void delay()//***Ñóê±***
{
        unsigned int i,k;
        for(k=1;k<100;k++)
                for(i=1;i<255;i++);
}

网友E:
用IF语句来写,设定三个按键,然后if(SW1==1){流水灯第一种顺序}if(SW2==1){流水灯第二种顺序}if(SW3==1){流水灯第三种顺序}

网友F:
就说一下简单的思路吧
if(k1 == 0)   //按键按下
{
    if(key == 0)
    {
        .......    //功能
        key++;     //设置一个标志位,记录按下次数(做好软件消抖,不然会跳着来)
    }
    if(key == 1)
    {...........;   key++;}

    ...

}

网友G:
既然你要用按键,那么按键应该学了吧,给你个大致思路,把你自己想的流水灯,第一种花样和第二个花样以至于N个写为多个子函数,这样当按键按下时直接调用,某个函数就行了。至于在哪里调用的话,这个就很随意了,你可以在按键按下后立即调用,也可以是按键按下后赋予键值,然后在主函数里用if或者switch()case,进行选择判断。至于程序嘛,这个比较基础,自己看书后模仿书上例程就可以写出来了,这比别人直接给你程序要有意义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