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程序加载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为什么,求助!

楼主:
程序加载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为什么,求助!

网友A(2018-12-05):
要打开仿真文件软件版本宜高不宜低,至少都得平级才可以打开

网友A:
或单片机未添加程序就运行仿真

网友B:
没有添加程序!!!!!!!!!!

网友C:
或者是程序的半身错误

网友D:
双击单片机   重新选择HEX文件 然后确定

网友E:
也许是中文路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