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按键控制pwm占空比从而改变led灯的单片机代码吗 求帮助

楼主(2018-12-04):
(无正文)

网友A:
问个问题都没有问个问题的态度“如题”
没有硬件电路,没有参数要求,用的什么电源,电池还是开关电源,LED电流是多少,对效率有没有什么要求,用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B:
STM32的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我有!!!!!!!!!!!!!

我需要51单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