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多点测温(读序列,匹配序列,51单片机C程序,1602显示)

楼主(2018-12-04):
DS18B20多点测温(读序列,匹配序列,51 C程序,1602显示)
程序一:单个读序列号。程序二,匹配并且读两个DS18B20,当然,读多个与读两个基本原理一样,只要加上其序列号等即可。本程序所有显示都是用LCD1602显示。
程序一:度序列号,并用1602显示,1602从左到右分别是低到高位。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7;//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RS=P2^4;
sbit RW=P2^5;
sbit EN=P2^6;
uchar fCode[8];//序列号
/*************************lcd1602程序**************************/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void wr_com(unsigned char com)  //写指令
{ delay1ms(1);
   RS=0;
   RW=0;
   EN=0;
   P0=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delay1ms(1);;
   RS=1;
   RW=0;
   EN=0;
   P0=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lcd_init()//初始化设置//
{delay1ms(15);
  wr_com(0x38);delay1ms(5);
  wr_com(0x08);delay1ms(5);
  wr_com(0x01);delay1ms(5);
  wr_com(0x06);delay1ms(5);
  wr_com(0x0c);delay1ms(5);
}
/******************************ds1820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 //ds1820复位
{ uchar x=0;
DQ = 1;          //DQ复位,总线拉高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  //读数据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void DispCode()//把序列号显示出来
{
unsigned char i,temp;
  ds1820rst();
  ds1820wr(0x33);//读序列号
   for (i=0;i<8;i++)
{
  fCode[ i]=ds1820rd();//64位
}
wr_com(0x80+0x40);
for (i=0;i<8;i++)
  {
    temp = fCode[ i]>>4; //显示高四位
   if (temp<10)
    wr_dat(temp + 0x30);//转化为0~9的字符显示
  else
    wr_dat(temp + 0x37);//将值转化为大写字母显示
  temp = fCode[ i]&0x0f;//显示低四位
  if (temp<10)
    wr_dat(temp+ 0x30);
  else
    wr_dat(temp + 0x37);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init();//初始化显示
        DispCode();          //系列号显示
        delay1ms(1000);
     while(1);
}
程序二:匹配序列号,并读温度。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4;
sbit RW=P2^5;
sbit EN=P2^6;
sbit DQ=P3^7;
uchar code str1[]={0x28,0x08,0xA7,0xBA,0x02,0x00,0x00,0x18};        //ROM 1
uchar code str2[]={0x28,0x0C,0xBA,0xBA,0x02,0x00,0x00,0x54};        //ROM2
uchar code table[8]={0x0c,0x12,0x12,0x0c,0x00,0x00,0x00,0x00};        // 摄氏温度符号
uchar data disdata[5];
u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lcd1602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void wr_com(uchar com)  //写指令
{ delay1ms(1);
   RS=0;
   RW=0;
   EN=0;
   P0=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dat(uchar dat)//写数据//
{ delay1ms(1);;
   RS=1;
   RW=0;
   EN=0;
   P0=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new()                   //写新字符
{
        uchar i;
        wr_com(0x40);
        for(i=0;i<8;i++)
        {
                wr_dat(table[ i]);
        }
}
void lcd_init()//初始化设置//
{        delay1ms(15);
        wr_com(0x38);delay1ms(5);
        wr_com(0x08);delay1ms(5);
        wr_com(0x01);delay1ms(5);
         wr_com(0x06);delay1ms(5);
        wr_com(0x0c);delay1ms(5);
        wr_new();
        wr_com(0x80);
    wr_dat('A');
        wr_com(0x81);
    wr_dat(':');
          wr_com(0x89);
    wr_dat(0x00);
        wr_com(0x8a);
    wr_dat('C');
        wr_com(0xc9);
    wr_dat(0x00);                        //摄氏温度字符
        wr_com(0xca);
    wr_dat('C');
        wr_com(0xc0);
    wr_dat('B');
        wr_com(0xc1);
    wr_dat(':');
}

/******************************ds1820程序***************************************/
void delay_18B20(u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u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0;i<8;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dat)/*写数据*/
{         uchar i=0;
    for (i=0; i<8;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dat>>=1;
                   }
}
void b20_Matchrom(uchar a)         //匹配ROM
{
        char j;
        ds1820wr(0x55);           //发送匹配ROM命令
        if(a==1)
        {
        for(j=0;j<8;j++)
                ds1820wr(str1[j]);                //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if(a==2)
        {
        for(j=0;j<8;j++)
                ds1820wr(str2[j]);                //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
read_temp(uchar z)/*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char a,b;
        float tt;
        ds1820rst();
        ds1820wr(0xcc);                        //读序列号
        ds1820rst();
        if(z==1)
        {
                b20_Matchrom(1);                 //匹配ROM 1
        }
        if(z==2)
        {
                b20_Matchrom(2);                 //匹配ROM         2
        }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elay1ms(5);
        ds1820rst();
        ds1820wr(0xcc);                                //读序列号
        ds1820rst();
        if(z==1)
        {
                b20_Matchrom(1);                            //匹配ROM 1
        }
        if(z==2)
        {
                b20_Matchrom(2);                                //匹配ROM         2
        }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t=tvalue*0.0625;
        tvalue=tt*10;
        return(tvalue);
}

/*****************显示函数******************************/
void ds1820disp(uchar z)//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disdata[0]=tvalue/1000+0x30;//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if(t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disdata[0]==0x30)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disdata[1]=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if(z==1)
    {
    wr_com(0x82);
    wr_dat(flagdat);//显示符号位
    wr_com(0x83);
    wr_dat(disdata[0]);//显示百位
    wr_com(0x84);
    wr_dat(disdata[1]);//显示十位
    wr_com(0x85);
    wr_dat(disdata[2]);//显示个位
    wr_com(0x86);
    wr_dat(0x2e);//显示小数点
    wr_com(0x87);
    wr_dat(disdata[3]);//显示小数位
   }
  if(z==2)
    {
    wr_com(0xc2);
    wr_dat(flagdat);//显示符号位
    wr_com(0xc3);
    wr_dat(disdata[0]);//显示百位
    wr_com(0xc4);
    wr_dat(disdata[1]);//显示十位
    wr_com(0xc5);
    wr_dat(disdata[2]);//显示个位
    wr_com(0xc6);
    wr_dat(0x2e);//显示小数点
    wr_com(0xc7);
    wr_dat(disdata[3]);//显示小数位
   }
}
/********************主程序***********************************/
void main()
{
        lcd_init();//初始化显示
    while(1)
    {
                 read_temp(1);//读取温度
                 ds1820disp(1);//显示
                read_temp(2);//读取温度
                ds1820disp(2);//显示
//                delay1ms(10000);
  }
}

网友A(2019-01-18):
感谢分享,很有用

网友B(2019-12-07):
谢谢楼主,你最优秀

网友C(2020-06-15):
感谢楼主帮我把想法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