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七届蓝桥杯单片机温度记录器程序问题

楼主:
最近我在蓝桥杯第七届温度记录器的程序时,到最后一步是采集温度,程序出现问题调试不了。温度值一直显示为0,我想把读到的十个温度数据放到一个数组内,然后要用时从数组内调出来,但是貌似数据没录入数组内,跪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程序。我是用郭天祥的开发板调的程序,跟大赛的板子稍微不一样。

我用郭天祥单片机开发板写的温度记录器程序,发现程序前两个功能可以实现。但是到最后温度采集上一直采集不了温度数据,我是将十个温度数据放到一个数组内,然后在从数组内调用出来给显示函数的。但是发现温度显示一直为00,再者就是8.5的显示异常现象。之前我单独测试温度程序时是单个温度值采集发现程序可行,然后我就直接加下去大程序里,发现功能不能实现。多个温度值采集如何实现呢?跪求各位大佬解答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input P3
sbit ds=P2^2;     //温度传感器信号线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sbit dscs=P1^4;
sbit dsas=P1^5;
sbit dsrw=P1^6;
sbit dsrd=P1^7;
sbit beep=P2^3;
bit flag;
unit temp;

float f_temp;
uchar jiange[]={1,5,30,60};
uchar code table_wela1[]={0xf7,0xef,0xdf};
uchar code table_wel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nsigned char code smg[]={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uchar key1,key2,key_press,key_number,addr,i;

uchar key_scan(key_number)
{
        static uchar key_state=0;
        key_input=0xf0;
        key1=key_input&0xf0;
        key_input=0x0f;
        key2=key_input&0x0f;
        key_press=key1|key2;
        switch(key_state)
        {
                case 0:
                                if(key_press!=0xff)
                                {
                                        key_state=1;
                                }
                                break;

                case 1:
                                if(key_press!=0xff)
                                {
                                        switch(key_press)
                                        {
                                                case 0x77:  key_number=2;
                                                                        break;
                                                case 0x7b:  key_number=3;
                                                                        break;
                                                case 0x7d:  key_number=4;
                                                                        break;
                                                case 0x7e:  key_number=5;
                                                                        break;
                                        }
                                        key_state=2;
                                }
                                else
                                {
                                        key_state=0;
                                }
                                break;
                case 2:
                                if(key_press==0xff)
                                {
                                        key_state=0;
                                }
                                break;
        }
        return key_number;
}

void Timer1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40;        */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A=1;
        ET1=1;
}

////////////
//DS18B20函数//
/////////
void delay(unit z)//延时函数
{
        uni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sreset(void)    //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uni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empreadbit(void)   //读1位函数
{
   unit i;
   bit dat;
   ds=0;i++;          //i++ 起延时作用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 (dat);
}

uchar tempread(void)   //读1个字节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   //向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
{
  uni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写 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写 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empchange(void)  //DS18B20 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 写跳过读ROM指令
  tempwritebyte(0x44);  // 写温度转换指令
}

unit get_temp()         //读取寄存器中存储的温度数据
{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a=tempread();         //读低8位
  b=tempread();         //读高8位
  temp=b;
  temp<<=8;            //两个字节组合为1个字
  temp=temp|a;
  f_temp=temp*0.0625;      //温度在寄存器中为12位 分辨率位0.0625°
  temp=f_temp*10+0.5;    //乘以10表示小数点后面只取1位,加0.5是四舍五入
  f_temp=f_temp+0.05;
  return temp;         //temp是整型
}

/////////////
//DS18B20函数//
//////////

/////////
//DS12C887函数//
////////
void write_ds(uchar addr,uchar date)
{
        P0=0xff;
        dsas=1;
        dsrd=1;
        dsrw=1;
        dscs=0;
        P0=addr;
        dsas=0;
        dsrw=0;
        P0=date;
        dsas=1;
        dsrw=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r)
{
        uchar ds_date;
        P0=0xff;
        dscs=0;
        dsas=1;
        dsrd=1;
        dsrw=1;
        P0=addr;
        dsas=0;
        dsrd=0;
        P0=0xff;
        ds_date=P0;
        dsas=1;
        dsrd=1;
        dscs=1;
        return ds_date;
}
///////////
//DS12C887函数//
//////////

unit cishu,wenshi,wenge;
unit caiyang_time;
bit temp_flag;

uchar wendu[2];
char miaoshi,miaoge,fenshi,fenge,shishi,shige,shi,fen,miao,realjiange;
uchar munu;
uchar munu1[8];
uchar munu2[6];
uchar munu3[6];
unit temperature[10];
void main()
{
        uchar display_cishu=0;
        uchar temp,jiange_count;
        Timer1Init();
        while(1)
        {
                miao=read_ds(0);
                miaoshi=miao/10;
                miaoge=miao%10;
                munu2[4]=smg[miaoshi];
                munu2[5]=smg[miaoge];
                fen=read_ds(2);
                fenshi=fen/10;
                fenge=fen%10;
                munu2[2]=smg[fenshi];
                munu2[3]=smg[fenge];
                shi=read_ds(4);
                shishi=shi/10;
                shige=shi%10;
                munu2[0]=smg[shishi];
                munu2[1]=smg[shige];

                munu1[0]=0x40;
                munu1[1]=smg[jiange[jiange_count]/10];
                munu1[2]=smg[jiange[jiange_count]%10];

                if(flag==1)
                {
                        temp=key_scan(key_number);
                        flag=0;
                        switch(temp)
                        {
                                case 2:
                                                jiange_count++;
                                                i=0;
                                                if(jiange_count==4)
                                                {
                                                        jiange_count=0;
                                                }
                                                break;

                                case 3:
                                                munu=1;
                                                i=0;
                                                write_ds(0,55);
                                                write_ds(2,59);
                                                write_ds(4,23);
                                                realjiange=jiange[jiange_count];
                                                break;

                                case 4:
                                                display_cishu++;
                                                if(display_cishu==10)
                                                {
                                                        display_cishu=0;
                                                }
                                                break;
                                case 5:                        break;
                        }
                }

                if(temp_flag==1)
                {

                        temp_flag=0;
                        if(caiyang_time<<10)
                        {
                                EA=0;
                                switch(caiyang_time)
                                {
                                        case 0:
                                                        tempchange();
                                                    temperature[0]=get_temp();
                                                        break;

                                        case 1:        tempchange();
                                                    temperature[1]=get_temp();
                                                        break;

                                        case 2:        tempchange();
                                                    temperature[2]=get_temp();
                                                        break;

                                        case 3:        tempchange();
                                                    temperature[3]=get_temp();
                                                        break;

                                        case 4:        tempchange();
                                                    temperature[4]=get_temp();
                                                        break;

                                        case 5:        tempchange();
                                                    temperature[5]=get_temp();
                                                        break;

                                        case 6:        tempchange();
                                                    temperature[6]=get_temp();
                                                        break;

                                        case 7:        tempchange();
                                                    temperature[7]=get_temp();
                                                        break;

                                        case 8:        tempchange();
                                                    temperature[8]=get_temp();
                                                        break;

                                        case 9:        tempchange();
                                                    temperature[9]=get_temp();
                                                        break;
                                }
                                delay(1);
                                EA=1;
                                caiyang_time++;
                        }
                        else
                        {
                                munu++;
                        }
                }

                if(munu==2)
                {
                        switch(display_cishu)
                        {
                                case 0:        munu3[0]=0x40;
                                                munu3[1]=smg[0/10];
                                                munu3[2]=smg[0%10];
                                                munu3[3]=0x40;
                                                wenshi=temperature[0]/10;
                                                wenge=temperature[0]%10;
                                                munu3[4]=smg[wenshi];
                                                munu3[5]=smg[wenge];
                                                break;

                                case 1:        munu3[0]=0x40;
                                                munu3[1]=smg[1/10];
                                                munu3[2]=smg[1%10];
                                                munu3[3]=0x40;
                                                wenshi=temperature[1]/10;
                                                wenge=temperature[1]%10;
                                                munu3[4]=smg[wenshi];
                                                munu3[5]=smg[wenge];
                                                break;

                                case 2:        munu3[0]=0x40;
                                                munu3[1]=smg[2/10];
                                                munu3[2]=smg[2%10];
                                                munu3[3]=0x40;
                                                wenshi=temperature[2]/10;
                                                wenge=temperature[2]%10;
                                                munu3[4]=smg[wenshi];
                                                munu3[5]=smg[wenge];
                                                break;

                                case 3:munu3[0]=0x40;
                                                munu3[1]=smg[3/10];
                                                munu3[2]=smg[3%10];
                                                munu3[3]=0x40;
                                                wenshi=temperature[3]/10;
                                                wenge=temperature[3]%10;
                                                munu3[4]=smg[wenshi];
                                                munu3[5]=smg[wenge];
                                                break;

                                case 4:        munu3[0]=0x40;
                                                munu3[1]=smg[4/10];
                                                munu3[2]=smg[4%10];
                                                munu3[3]=0x40;
                                                wenshi=temperature[4]/10;
                                                wenge=temperature[4]%10;
                                                munu3[4]=smg[wenshi];
                                                munu3[5]=smg[wenge];
                                                break;

                                case 5:        munu3[0]=0x40;
                                                munu3[1]=smg[5/10];
                                                munu3[2]=smg[5%10];
                                                munu3[3]=0x40;
                                                wenshi=temperature[5]/10;
                                                wenge=temperature[5]%10;
                                                munu3[4]=smg[wenshi];
                                                munu3[5]=smg[wenge];
                                                break;

                                case 6:        munu3[0]=0x40;
                                                munu3[1]=smg[6/10];
                                                munu3[2]=smg[6%10];
                                                munu3[3]=0x40;
                                                wenshi=temperature[6]/10;
                                                wenge=temperature[6]%10;
                                                munu3[4]=smg[wenshi];
                                                munu3[5]=smg[wenge];
                                                break;

                                case 7:        munu3[0]=0x40;
                                                munu3[1]=smg[7/10];
                                                munu3[2]=smg[7%10];
                                                munu3[3]=0x40;
                                                wenshi=temperature[7]/10;
                                                wenge=temperature[7]%10;
                                                munu3[4]=smg[wenshi];
                                                munu3[5]=smg[wenge];
                                                break;

                                case 8:        munu3[0]=0x40;
                                                munu3[1]=smg[8/10];
                                                munu3[2]=smg[8%10];
                                                munu3[3]=0x40;
                                                wenshi=temperature[8]/10;
                                                wenge=temperature[8]%10;
                                                munu3[4]=smg[wenshi];
                                                munu3[5]=smg[wenge];
                                                break;

                                case 9:        munu3[0]=0x40;
                                                munu3[1]=smg[9/10];
                                                munu3[2]=smg[9%10];
                                                munu3[3]=0x40;
                                                wenshi=temperature[9]/10;
                                                wenge=temperature[9]%10;
                                                munu3[4]=smg[wenshi];
                                                munu3[5]=smg[wenge];
                                                break;
                        }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char key_count=0,smg_count=0;
        static unit caiyang_time=0;
        TL1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smg_count++;
        key_count++;
        if(key_count==1)
        {
                key_count=0;
                flag=1;
        }
        if(smg_count==1)
        {
                smg_count=0;
                P0=0XFF;

                if(munu==0)
                {
                        P0=0XFF;
                        dula=1;
                        P0=munu1[i];
                        dula=0;
                        P0=0xff;
                        P0=0XFF;
                        wela=1;
                        P0=table_wela1[i];
                        wela=0;
                        P0=0XFF;

                        i++;
                        if(i==3)
                        {
                                i=0;
                        }
                }

                if(munu==1)
                {
                        P0=0XFF;
                        dula=0;
                        dula=1;
                        P0=munu2[i];
                        dula=0;
                        P0=0xff;
                        wela=0;
                        P0=0XFF;
                        wela=1;
                        P0=table_wela[i];
                        wela=0;
                        P0=0XFF;

                        i++;
                        if(i==6)
                        {
                                i=0;
                        }
                }

                if(munu==2)
                {
                        P0=0XFF;
                        dula=0;
                          P0=munu3[i];
                          dula=1;
                          dula=0;
                        P0=0xff;
                          wela=0;
                          P0=table_wela[i];
                          wela=1;
                          wela=0;
                        i++;
                        if(i==6)
                        {
                                i=0;
                        }
                }

        }
        if(munu==1)
        {
                caiyang_time++;
                if(caiyang_time==(realjiange*4000))//1s
                {
                        caiyang_time=0;
                        temp_flag=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