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数组里8位二进制转换成16进制

楼主(2018-12-04):
比如我现在有数组a[8]={0,1,0,0,1,1,1,0};
那么怎么把他们转换成一个16进制数 0X??呢谢谢

网友A:
Keil编辑器不支持定义位变量数组,所以你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是想把unsigned char数组中8个元素的最低位重新组合成1个字节倒是可以的。之于用16进制或10进制表述本质是一回事。

网友B:
按位与上0xFF

网友C:
额,这个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二进制数为01001110,转换成16进制是ox4e

网友C:
转化的方法是从后面往前数,每四位分开,不足填0,然后是8 4 2 1,一一对应,如果是一则加上,如果是零则不记,然后相加得到10进制数,然后在转化成16进制。

网友D:
uint8_t  i,  hex = 0;

for (i=0;  i<8;  i++)
    hex = hex + a[i]<<(7-i);

网友E:
通过位移形式判定

网友F:
这二进制数为01001110的话,转换成16进制是0X4E

网友G:
十进制和16进制是一样,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可以先%10,后/10,将/10的后所得1,2,3,4,5,6分别赋予a,b,c,d,e,f

网友H:
八位二进制0000

网友H:
8位2进制 最好是记住,4位一组,直接记住8421就行,比如1101 0001,高4位1101=8+4+0+1=13=D,低4位0001=1,,即0xD1

网友I:
楼主的意思是,把a【8】看作 二进制的01001110吗?如果是这样,

网友I:
楼主的意思因该是把数组看作二进制数。可以 用这个办法,先定义一个二位的16进制数初始化位0x00,然后将a每一位左移(<<)到目标位上,然后按位或(|)。

网友J:
uint8_t  i,  hex = 0;

网友K:
取四合一,从右向左开始转换,不足时补0

网友L:
可以先装换为10进制,在通过取整和取余获得16进制的高位和低位
{
dec=dec+a[7-i]*(2^(7-i));//换成10进制
}
hexhigh=dec/16;//取16进制高位
hexlow=dec%16//取16进制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