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知道哪里有问题,ad0804转换一直不显示,跪求大佬帮忙看下代码

楼主(2018-12-0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cs=P1^0;
sbit wr=P1^2;
sbit rd=P1^1;
sbit intr=P1^3;
sbit seg1=P0^0;
sbit seg2=P0^1;
sbit seg3=P0^2;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
{
  cs=0;
        _nop_();
        wr=0;
        _nop_();
        wr=1;
}
void read()
{
        rd=0;
        _nop_();
        }
void mian()
{
        uint result;
        uint a1,a2,a3;

        seg1=1;seg2=1;seg3=1;
        P2=table[0];
        delayms(5);

while(1)
        {
        write();
        while(intr==0);
        read();
        result=P3;
        a1=result/100;
        a2=result%100/10;
        a3=result%10;

        seg1=1;seg2=0;seg3=0;
        P2=table[a1];
        delayms(5);
        seg1=0;seg2=1;seg3=0;
        P2=table[a2];
        delayms(5);
        seg1=0;seg2=0;seg3=1;
        P2=table[a3];
        delayms(5);
}

}

楼主:
感觉没错啊,但是就是数码管都不会显示了,是不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啊

网友A:
你把源文件上传上来才好仿真,不然也不好看!!!!!!!!!!当然你也可以一步一步排查,先让数码管亮起来,然后再看AD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源文件上传上来才好仿真,不然也不好看!!!!!!!!!!当然你也可以一步一步排查,先让数码管亮起 ...

主函数main写错了,导致程序没能运行,蟹蟹大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