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上电未操控的io默认高电平

楼主(2018-12-05):
为什么书上说51单片机上电未操控的io默认高电平,所以我们操作流水灯时不需要打开锁存器,而操作数码管需要呢?为什么上电时位选,段选都默认高电平的话,数码管不是应该全都亮才对啊。其他很多高电平的IO不是也该工作?

网友A:
51单片机上电IO默认是高电平。流水灯和数码管也分共阳接法和共阴接法,在程序初始化未完成时显示最好都灭掉,要按电路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上电IO默认是高电平。流水灯和数码管也分共阳接法和共阴接法,在程序初始化未完成时显示最好都灭掉 ...

数码管是共阴极接法,上电时段选位和位选位都是高电平,而且接锁存器的数据端也都是高电平,这时候数码管不是应该全都亮吗?为什么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上电IO默认是高电平。流水灯和数码管也分共阳接法和共阴接法,在程序初始化未完成时显示最好都灭掉 ...

想明白了 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B(2020-03-14):
引用 楼主:
数码管是共阴极接法,上电时段选位和位选位都是高电平,而且接锁存器的数据端也都是高电平,这时候数码管 ...

楼主,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真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