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模拟量采集校准的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8-12-05):
做了一个4-20ma的采集,经过校准之后,在采集4-20ma时我测了下取样电阻两端电压(用的优利德的UT58A万用表测试的)和程序测试值一样,但是如果没有接4-20ma的时候,由于有一个校准值,所以也会有0.5mV。这个值应该怎么处理。我的想法是采集到0.5mV左右的电压时,就去掉这个值,采集到的其他值就不做处理。没有做这方面的东西,不知道这样处理是否合理是否正确。前辈是否有更好更可靠的处理方法,
请前辈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
最好上个电路图便于分析

网友B: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程序上加上一个if语句,然后判断是不是要进行补偿。也就是加减一个数的事情。
然后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程序上加上一个if语句,然后判断是不是要进行补偿。也就是加减一个数的事情。
然后应该 ...

谢谢,我先这样写了,先测测看吧,有问题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个电路图便于分析

发帖子的时候就想发上电路了,不会弄那个图片,不好意思啊,电路很简单的,取样电阻,限流电阻,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