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5时钟芯片越走越快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8-12-05):
弄了一个DS1305的时钟,驱动成功后很高兴 ,很快就发现问题,有半天的时间,这个芯片的时间就可以快出20S左右的时间,几天前烧的程序,现在已经快到2分钟左右了。感觉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各位前辈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入定期自动减掉秒数的程序
2、改变芯片晶振谐振瓷片的大小

不会上传图片,电路是参照手册上的,用的32768HZ,按手册上并没有说要加电容,所以我的电路没有。

网友B:
晶振的问题吧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你的晶振问题,或者供电不稳定导致的,因为我一个师兄实际测试过,一天的误差是很小的,也就一两秒(人读数的时候,也存在误差,几秒钟很正常的)

网友D:
感觉是晶振本身得问题可能较大,建议买一个较好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入定期自动减掉秒数的程序
2、改变芯片晶振谐振瓷片的大小

我不太懂电路,不过是按手册上的电路做的,晶振没有接谐振电容

楼主:
大家都这么说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你的晶振问题,或者供电不稳定导致的,因为我一个师兄实际测试过,一天的误差是很小的,也就一两 ...

我测的时候是这样,上午开一会看看,下午开一会看看,晚上就关了,第二天接着看,会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晶振本身得问题可能较大,建议买一个较好的晶振

谢谢,你的头像有意思,有喜感

网友E:
加电容可以微调晶振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