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的动态显示仿真+代码

楼主(2018-12-05):
所谓动态显示,表面看着是同时显示,其实是用数码管的动态显示方式,即每一时刻只有一位位选线有效,其他的都不显示。只要控制好每位数码管点亮显示的时间和间隔,就可造成同时显示的现象,因此用尽量最低的延时函数约1ms。此处我用6个数码管显示一段自定义字符。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uchar code led[6]=
{0x05,0x06,0x07,0x08,0x09,0x0a};
uchar code ledwei[6]=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char code displaytab[16]=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
{        uchar x,y;
        for(x=2; x>0; x--)
        for(y=250; y>0; y--);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for(i=0;i<6;i++)
{
P0=displaytab[led[i]];
DUAN=1;
DUAN=0;

P0=ledwei[i];
WEI=1;
WEI=0;

delay();
P0=0xff;
WEI=1;
WEI=0;
}}        }

网友A(2020-06-22):
怎么让数码管显示六个数字

网友A:
请问六位数码管怎么修改程序让它显示六个数字

网友A:
AD中好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