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完整代码

楼主(2018-12-0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atacs = P2 ^ 6;
sbit chipcs = P2 ^ 7;
char i = 100;
unsigned char j, k;
sbit row1 = P2 ^ 5;            //行端口定义
sbit row2 = P2 ^ 4;
sbit row3 = P2 ^ 3;
sbit row4 = P2 ^ 2;
sbit col1 = P1 ^ 7;             //列端口定义
sbit col2 = P1 ^ 6;
sbit col3 = P2 ^ 0;
sbit col4 = P2 ^ 1;
long x = 0, y = 0, z = 0; //z=x+y or z=x-y
unsigned char oper;//+-*/
bit flag = 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 //共阴数码管显示段码0~9
void add()
{
    z = x + y;
}
void sub()
{
    z = x - y;
}
long pw(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m)
{
    long x=1;
    while(m--)
    {
        x*=n;
    }
    return x;
}
void display(long num)
{
    unsigned char l = 0x7f;
    unsigned char n = 0;
    unsigned char temp;
    long x = 0;
    /*
    如何判断数字位数?
    */
    if(num == 0)
    {
        n = 1;
    }
    else
    {
        x = num;
        while (x)
        {
            x = x / 10;
            n++;
        }
    }
    for (i = n - 1; i >= 0; i--)
    {
  long p = pw(10, i + 1);
  long q = pw(10 , i);
        temp = num %  p / q;
        P0 = table[temp];
        //P1=0xff;
        datacs = 1;
        datacs = 0;
        P0 = _cror_(l, i);
        chipcs = 1;
        chipcs = 0;
    }
}
void display_num()
{
    if (flag)
    {
        display(z);//当摁下了等于号,显示Z值
    }
    else
    {
        if (!oper)
        {
            display(x);//当没有摁下等于号,也没摁下运算符,显示x
        }
        else
        {
            display(y);//当没摁下等于号,但是摁下了运算符,显示y
        }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例:num = 123
bai = num % 1000 / 100 = 1;
shi = num % 100 / 10 = 2;
ge = num % 10 = 3;
例2:num = 1234;
qian = num % 10000/ 1000 = 1;
bai = num % 1000 / 100 = 2;
shi = num % 100 / 10 = 3;
ge = num % 10 / 1= 4;
例3:num = 12345;
wan = num % 100000/ 10000 = 1;
qian = num % 10000 / 1000 = 2;
bai = num % 1000 / 100 = 3;
shi = num % 100 / 10 = 4;
ge = num % 10 / 1= 5;
*/
void fuzhi(unsigned char num)
{
    //判断条件是什么呢?
    //是否有操作符,也就是oper是否为0
    //如果oper为0,则没有摁下操作符,则将值赋给x
    //如果oper不为0,则摁下操作符,将值赋给x
    if (!oper)
    {
        //为什么是x*10+7
        //第一次摁7键,x=7
        //第二次摁7键,x=77,即7*10+7
        //第三次摁7键,x=777,即77*10+7
        x = x * 10 + num;//
    }
    else
    {
        y = y * 10 + num;
    }
    while ((P2 & 0x3c) != 0x3c);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unsigned char temp;
    //P3=0x00;
    col1 = 0; col2 = 1; col3 = 1; col4 = 1;
    temp = P2 & 0x3f;
    if (col1 == 0)
    {
        //假设第一列有按键
        if (temp != 0x3f)
        {
            //没有按键退出这次对第一列键盘扫描
            temp = P2 & 0x3C;
            switch (temp)
            {
            case 0x38:
                fuzhi(0);
                break;   //’0’键被按下时导通,则对应端口变为低电平
            case 0x34:
    fuzhi(1);
                return;
                break;
            case 0x2C:
    fuzhi(4);
                return;
                break;
            case 0x1C:
    fuzhi(7);
                return;
                break;
            }
        }
    }
    col1 = 1; col2 = 0; col3 = 1; col4 = 1;
    temp = P2;
    temp = temp & 0x3f;
    if (col2 == 0)
    {
        if (temp != 0x3f)
        {
            temp = P2 & 0x3C;
            switch (temp)
            {
            case 0x38:
                return;
                break;
            case 0x34:
    fuzhi(2);
                return;
                break;
            case 0x2C:
    fuzhi(5);
                return;
                break;
            case 0x1C:
    fuzhi(8);
                return;
                break;
            }
        }
    }
    col1 = 1; col2 = 1; col3 = 0; col4 = 1;
    temp = P2;
    temp = temp & 0x3f;
    if (temp != 0x3f)
    {
        temp = P2 & 0x3C;
        switch (temp)
        {
        case 0x38:

            //为什么用switch?
            //判断是加号还是减号
            switch (oper)
            {
                case 1:
                    add();
                    return;
                    break;
                case 2:
                    sub();
                    return;
                    break;
                default:
                    return;
                    break;
            }
            break;   //’0’键被按下时导通,则对应端口变为低电平
        case 0x34:
            fuzhi(3);
            return;
            break;
        case 0x2C:
            fuzhi(6);
            return;
            break;
        case 0x1C:
            fuzhi(9);
            return;
            break;
        }
    }
    col1 = 1; col2 = 1; col3 = 1; col4 = 0;
    temp = P2;
    temp = temp & 0x3f;
    if (temp != 0x3f)
    {
        temp = P2 & 0x3C;
        switch (temp)
        {
        case 0x38:
            oper = 1;//操作符为+
            return;
            break;   //’0’键被按下时导通,则对应端口变为低电平
        case 0x34:
            oper = 2;
            return;
            break;
        case 0x2C:
   oper = 3;
            return;
            break;
        case 0x1C:
            return;
            break;
        }
    }
}

void main()
{
    datacs = 0;
    chipcs = 0;
// P1=0xff;
    while (1)
    {
        P3 = 0xff;
        keyScan();
        display_nu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