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 3.3V和5v简单的稳压电路原理图

楼主:
简单的稳压电路

网友A(2019-08-16):
C9 C10 C11 C12可以使用0805贴片电容吗?

网友A:
C9 C10 C11 C12可以使用0805的贴片电容吗?

网友B(2020-02-27):
引用 网友A:
C9 C10 C11 C12可以使用0805贴片电容吗?

104可以,但是那两个10uf的电容虽然有贴片的,但是不是0805。那两个电容是滤波和保护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