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风能自动追风闭环控制系统的若干疑问?

楼主(2018-12-05):
1、这种系统能否实现;
2、有没有实现的价值与意义?
3、有没有可能引入循环神经网络代码从而提高其效率?

网友A:
这个不需要用神经网络,而且嵌入式跑神经网络也是够呛的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传感器加嵌入式系统就能实现
有么有价值取决于用户有没有需求
估计不需要神经网络,当然如果是炒概念和噱头,试试也无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用神经网络做的小车吧,太复杂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45256-1.html

楼主(2019-01-13):
谢谢各位大大们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用神经网络做的小车吧,太复杂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45256-1.html

谢谢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