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51单片机串口、按键控制直流电机,PID速度闭环控制程序,串口和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8-12-05):
这是楼主的课程作业,代码写的可能有点乱,见谅见谅。
可能后面串口部分代码注释不是很多,赶时间,没办法
移植注意了,我用的是12Mhz的晶振,1200波特率
数码管用了IO扩展芯片,所以看代码时注意

直流电机速度闭环控制实验
.实物图
1.1 补充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1
51单片机开发板
(带数码管和矩阵键盘)
2
12V直流减速电机
3
12V电池
4
L298N电机驱动模块
  • 系统电路连接示意图
  • 实验原理及配置
1)原理:直流减速电机尾部为霍尔测速传感器,每转一圈,产生两个脉冲,单片机外部中断计数,在用定时器得到准确的时间,可以计算出电机转速和位置。
2用读取脉冲的单片机资源配置如下

  • 速度和角度解算
每500ms读取一次速度,由于电机每一转产生两个脉冲,因此500ms的计数可以近似看作每一秒钟转过的圈数。
分正反转累加或累减,可以得到电机的位置。
  • 实验数据记录
用Keil C编写程序,串口调试助手控制和显示电机状态,如下图

/************************************
在基础版上增加了串口控制功能
计数方式由计数器变为外部中断0,编码器输出口接P32
波特率为1200,晶振为12Mhz      移植需注意

串口控制命令
#start#                    启动
#stop#                    停止
#foreward#             正转
#back#                    反转
#speed up-N#        占空比增加N%
#speed down-N#   占空比减少N%
#pwm-N#               占空比调到N%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stdio.h"                                 //printf头文件
#include "string.h"                                 //字符串处理  头文件

#define T0_time 1000             //计时器T0时间   单位us      晶振12MHz
#define Total_PWM 100                         //占空比可以100级调整
#define GPIO_KEY P1              //矩阵键盘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Int1=P2^0;
sbit Int2=P2^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int SetPoint=0;          //目标速度
double Proportion=0.32;  //比例常数
double Integral=0.15;     //积分常数
double Derlvative=0.12;   //微分常数
int LastError;                //Error[-1]
int PrevError;      //Error[-2]
int Pid_flag=0;

long angle=0;                 //记录角度
int  i=0,j=0,Data=0,flag=1;         //用于串口接受数据,不得用于其他地方,flag用于区分接收指令1还是数据0
char ReceiveData,Command[15];   //command接收指令
char code Command_Choose[][20]={"start","stop","foreward","back","speed up","speed down","pwm","pid"};

int PWM_TIME_H=0,PWM=0;                  //用于控制占空比,高电平比例,最大为100
u16 count=0,int_time=0,speed=0;               //count计脉冲数,int_time多少时间读取一次脉冲数
u8 key=0,gear=0,speed_show_time=0;                                                //key表示被按下的按键,gear=1正转,2反转        .0停止           speed_show_time用于显示数码管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code smgduan_direction[3]={0x00,0x00,0x4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时函数
void speed_out();      //数码管速度显示
void Init(void);                //初始化定时器T0,计数器T1
void Motor();                //电机驱动
void KeyDown(void);                                //检测按键
int PID(int NextPoint);                         //增量式PID算法
void ChooseFunction(void);                 //执行按键对应的功能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gear)
                {
                        if(gear==1)
                              printf("PWM=%d%%, Speed=%dn/s",PWM_TIME_H,speed);
                        if(gear==2)
                              printf("PWM=%d%%, Speed=-%dn/s",PWM_TIME_H,speed);

                        if(Pid_flag||key>=5&&key<=8)                 //如果处于pid模式
                                printf(", PID=%d",SetPoint);

                                                                                 //角度读取
                                printf(", angle=180*%ld\n",angle);

                }
                else
                      printf("PWM=%d%%, Waiting to start\n",PWM_TIME_H);
                KeyDown();                                  //按键
        }
}

int PID(int NextPoint)
{
        int iError,PID;                                         //当前误差和反馈量
        iError = SetPoint-NextPoint;         //计算当前误差
        PID = Proportion*iError                         //E[K]
                + Integral*LastError                 //E[K-1]
                + Derlvative*PrevError;                 //E[K-2]

        PrevError = LastError;                        //存储误差
        LastError = iError;
        return PID;
}

void uart_receiver(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if(RI)  // 判断是串口接收产生中断
    {
        RI = 0;       // 清接收中断标志
        ReceiveData = SBUF;  // 接收到的数据写入缓冲BUF

                if(flag)          Command[i++]= ReceiveData;                        //保存到字符组
                if(flag==0 && ReceiveData != '#')
                        Data=Data*10 + (int)ReceiveData-48;        //计算出数值

                if(ReceiveData == '-')
                        Data=0,flag=0,Command[i-1]='\0';        //准备开始接收数据

                if(ReceiveData == '#')
                 {        Command[i-1]='\0',i=0,flag=1;           //接收数据完成,i清零,准备下次接收
                        Pid_flag=0,key=0;                                            //每次先关闭pid调速
                        for(j=0;j<10;j++)
                        {
                                if(strcmp(Command,Command_Choose[j])==0)
                                {
                                        switch(j)                                   //每个按键对应相应的功能
                                        {
                                        case(0):                                                        //开始
                                                gear=1;break;
                                        case(1):                                                        //停止
                                                gear=0;break;
                                        case(2):                                                         //正转
                                                gear=1;break;
                                        case(3):                                                         //反转
                                                gear=2;break;
                                        case(4):                                                          //加速
                                                PWM_TIME_H+=Data;
                                                if(PWM_TIME_H>Total_PWM)   PWM_TIME_H=Total_PWM;
                                                break;
                                        case(5):                                                           //减速
                                                PWM_TIME_H-=Data;
                                                if(PWM_TIME_H<0)   PWM_TIME_H=0;
                                                break;
                                        case(6):                                                           //pwm
                                                if(Data>100)   PWM_TIME_H=100;
                                                else                    PWM_TIME_H=Data;
                                                break;
                                        case(7):                                                                   //PID目标速度
                                                if(Data>70)    SetPoint=70;
                                                else                    SetPoint=Data;
                                                Pid_flag=1;
                                                break;
                                        }
                                }
                        }
                }
        }
}

void Count_EX0(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count++;                                        //脉冲计数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T0的中断函数
{
  TH0=(65536-T0_time)/256;                //TH0=(2^16-t)/256          晶振12MHZ   t单位us
  TL0=(65536-T0_time)/256;                //TL0=(2^16-t)%256          晶振12MHZ   t单位us

  PWM++;
  if(PWM==Total_PWM)  PWM=0;

  int_time++;
  if(int_time==500)                            //每500次(500ms)T0中断,测速一次
  {
          int_time=0;                     //重新赋值0
        speed=count;                                //读取速度

        if(gear==1)
        angle+=count;                                //读取角度正转+
        if(gear==2)
        angle-=count;                                //反转-

        count=0;                                    //计数清零
  /******PID***********/
        if(key>=5&&key<=8||Pid_flag)
                if((speed-SetPoint>1) || (speed-SetPoint<-1))
                    {
                        PWM_TIME_H+=PID(speed);
                          if(PWM_TIME_H>Total_PWM) PWM_TIME_H=Total_PWM;
                 }
/*************************/
  }
  Motor();
  speed_out();

}

void ChooseFunction(void)
{
        Pid_flag=0;                                            //每次先关闭pid调速
        switch(key)                                   //每个按键对应相应的功能
        {
        case(1):                                                        //选择正反转,1正转,2反转
                if(gear==1)             gear=2;
                else if(gear==2)        gear=1;
                else gear=0;
                break;
        case(2):                                                        //加占空比
                PWM_TIME_H+=10;
                if(PWM_TIME_H>Total_PWM)  PWM_TIME_H=Total_PWM;
                break;
        case(3):                                                         //减占空比
                PWM_TIME_H-=10;
                if(PWM_TIME_H<0)  PWM_TIME_H=0;
                break;
        case(4):                                                         //开关
                if(gear==1||gear==2)        gear=0;
                else                                        gear=1;
                break;
        case(5):                                                          //PID目标速度40
                SetPoint=40;
                break;
        case(6):                                                           //PID目标速度50
                SetPoint=50;
                break;
        case(7):                                                           //PID目标速度60
                SetPoint=60;
                break;
        case(8):                                                                   //PID目标速度70
                SetPoint=70;
                break;
        }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延时1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1;break;
                                case(0X0b):        key=2;break;
                                case(0X0d): key=3;break;
                                case(0X0e):        key=4;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key;break;
                                case(0Xb0):        key=key+4;break;
                                case(0Xd0): key=key+8;break;
                                case(0Xe0):        key=key+12;break;
                        }
                        if(key==16) key=0;
                        ChooseFunction();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0);
                                a++;
                        }
                }
        }

}

void speed_out()//数码管显示速度与档位
{
        u8 speed_3=speed%1000/100;                //速度百位数字
        u8 speed_2=speed%100/10;                //速度十位数字
        u8 speed_1=speed%10;                         //速度个位数字

        u8 PWM_TIME_H_2=PWM_TIME_H/10;                         //档位十位数字
        u8 PWM_TIME_H_1=PWM_TIME_H%10;                         //档位个位数字

        speed_show_time++;
        if(speed_show_time==7)
                speed_show_time=0;
        P0=0x00;                          //消影
        switch(speed_show_time)
        {
        case(0):
                LSA=0;LSB=0;LSC=0;
                P0=smgduan[speed_1];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P0=smgduan[speed_2];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P0=smgduan[speed_3];
                break;
        case(3):
                LSA=0;LSB=0;LSC=1;
                P0=smgduan[PWM_TIME_H_1];
                break;
        case(4):
                LSA=1;LSB=0;LSC=1;
                P0=smgduan[PWM_TIME_H_2];
                break;
        case(5):
                LSA=0;LSB=1;LSC=1;
                P0=smgduan_direction[gear];
                break;
        case(6):
                LSA=1;LSB=1;LSC=1;
                P0=smgduan[key];
                break;
        }
}

void Motor(void)           //电机驱动
{         switch(gear)
         {
         case(0):                 //电机停止
                Int2=Int1=0;
                break;

         case(1):                        //电机正转
……………………

网友A(2019-07-05):
前来学习一波。

网友B:
强如大佬,表示好多地方看不懂,好高深的样子

网友A:
我仔细看了一下代码,发现里面错误很多,比如高级版 timer0中断函数里TL0的赋值就是不对的。还有基础版里面的问题就更多了,感觉牛头不对马嘴,貌似是硬凑出来的代码。我不知道楼主代码是否实际运行过,抑或这是楼主修改后(刻意)再发出来的代码。 如果是这样,那真是在坑人了。   不过这段代码可以借鉴,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好多都看不懂啊

网友D(2019-11-26):
时隔一年,变成了我的课程设计

网友E:
觉得很棒

网友F:
感谢分享,对我的课程设计很有帮助

网友G(2022-04-20):
请问有没有电路仿真图哇

网友H:
"DC Motor Speed Closed-loop"
What about position closed loop ?
Thanks for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