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全自动洗衣机程序

楼主(2018-12-05):
全自动洗衣机

  1. #include <reg51.h>                       /*地址头文件*/
  2. #include <absacc.h>                      /*绝对地址访问头文件*/
  3. #include <math.h>                        /*数学库函数*/
  4. #include <intrins.h>                     /*内部函数库*/

#define IN0 XBYTE[0x2030]                /* 0809通道0地址 */

#define w_c_add XBYTE[0x2070]            /* lcd写命令字地址 */
#define w_d_add XBYTE[0x2071]            /* lcd写数据地址 */
#define r_s_add XBYTE[0x2072]            /* lcd读状态字地址 */
#define r_d_add XBYTE[0x2073]            /* lcd读数据地址 */

#define c8279 XBYTE [0x2021]             /* 8279命令/状态口的地址 */
#define d8279 XBYTE [0x2020]             /* 8279数据口地址 */

unsigned char water_level;/*水位*/
unsigned char wash_power;/*洗涤强度*/
unsigned char wash_power1;
unsigned char piao_time;/*漂洗次数*/
unsigned char m;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字型表 */

unsigned char code TAB1[8] = {0x10,0x30,0x20,0x60,0x40,0xC0,0x80,0x90};//电机正转
unsigned char code TAB2[8] = {0x90,0x80,0xC0,0x40,0x60,0x20,0x30,0x10};//电机反转

unsigned char bdata status;               /* 可位寻址片内数据存储器,允许位与字节混合访问 */
sbit busy=status^7;                       /*“忙”线的第7位*/

sbit clflag=ACC^7;   /*8279查询位*/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keyflag=0;

unsigned char Min;
unsigned char Sec;
unsigned char TimeEnd=0;
unsigned char ZTime;

sbit Speaker=P3^6;                       /*蜂鸣器*/
sbit Led=P3^0;                           /*Led小灯*/
sbit Led1=P3^1;                          /*Led小灯*/
void alarm(unsigned int 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n);
void DaoJiShi();
void TimeSelect();

void lcd_num(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j,unsigned char num);
void lcd_string(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j,unsigned char *s);
void lcd_clr();                                                /*LCD清除程序*/
void init_lcd();                                             /*LCD初始化*/
void lcd_busy(void);                       /*LCD忙状态检测函数 */

void init_8279(void);

unsigned char adc0809();
void play0809(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void MotorChoose();
void MotorChoose1();

void ZdCanShu();
void PxTimes();
void XdPower();
void ShuiWei();

void ShangShui();
void QinPao();
void TuoShui();
void XiDi();
void ShuaiGan();
void PiaoXi();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j;
   init_lcd();
   init_8279();

   while(key!=0x0f);        /*按f开启洗衣机*/
   alarm(2);
   keyflag=0;
   lcd_string(1,1,"****************");
   lcd_busy();
   lcd_string(2,1,"欢迎使用洗衣机");
   lcd_busy();
   lcd_string(3,1,"按任意键继续");
   lcd_busy();
   lcd_string(4,1,"****************");
   while(keyflag!=1);
   alarm(2);
   keyflag=0;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2,3,"开始工作!");
   delay(5);
   lcd_busy();
   lcd_string(2,1,"请选择使用模式");
   delay(5);
   lcd_clr();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0 - 全自动模式");
   lcd_string(2,1,"1 - 浸泡");
   lcd_string(2,5,"2 - 洗涤");
   lcd_string(3,1,"3 - 漂洗");
   lcd_string(3,5,"4 - 甩干");
   while(1!=keyflag);
   alarm(2);
   keyflag=0;
   lcd_clr();

        switch(key)
        {
          case 0:
            {   ZdCanShu();
                       /*********************上水**************************/

                lcd_busy();
                        lcd_string(4,1,"请按确认键");
                        while(key!=0x0e);        /*按e确认*/
                alarm(1);
                keyflag=0;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上水中");
                    ShangShui();
                    delay(5);
               /*******************浸泡***************************/
                    QinPao();
                    delay(2);
                    /*********************洗涤**************************/
                    XiDi();
                    delay(2);
                  /*********************脱水**************************/
                    TuoShui();
                    delay(2);
                  /*********************漂洗**************************/
                    PiaoXi();
                    delay(2);
                  /*********************甩干**************************/
                    ShuaiGan();
                delay(2);

               break;
                    }
          case 1:
            {   ShuiWei();
                    /*********************上水**************************/

                lcd_busy();
                        lcd_string(3,1,"请按确认键");
                        while(key!=0x0e);        /*按e确认*/
                alarm(1);
                keyflag=0;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上水中");
                    ShangShui();
                    delay(5);

                    /*******************浸泡***************************/
                    QinPao();
                break;
                    }
          case 2:
            {  ShuiWei();
               XdPower();
               /*********************上水**************************/

                lcd_busy();
                        lcd_string(3,1,"请按确认键");
                        while(key!=0x0e);        /*按e确认*/
                alarm(1);
                keyflag=0;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上水中");
                    ShangShui();
                    delay(5);
                  /*********************洗涤**************************/
                    XiDi();
                    delay(2);
                  /*********************脱水**************************/
                    TuoShui();
                    delay(2);
                    break;

                    }
          case 3:

            {  ShuiWei();
               PxTimes();
               lcd_busy();
                       lcd_string(3,1,"请按确认键");
                       while(key!=0x0e);        /*按e确认*/
               alarm(1);
               keyflag=0;

                  /*********************漂洗**************************/
                    PiaoXi();
                    delay(2);
                    break;
           }

          case 4:
            {/*********************甩干**************************/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2,1,"请按确认键");
                        while(key!=0x0e);
                alarm(1);
                keyflag=0;
                    ShuaiGan();
                    delay(2);
                break;
             }

          default:break;
                }

     lcd_clr();
     while(j<5)
      {
        alarm(2);
        delay(2);
        lcd_busy();
        lcd_string(2,3,"工作结束!");
        j++;
       }

     lcd_clr();
     while(1);

}

/*******************************************************************************
             函数名:delay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
         for(j=0;j<30000;j++);
     }
}
/*******************************************************************************
             函数名:delay1
             函数功能:延时xms函数
*******************************************************************************/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
         for(j=0;j<60;j++);
     }

}
/*******************************************************************************
             函数名:init_8279
             函数功能:8279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8279(void)
{
    c8279=0xd1;                            /* 清除显示        */
    do {ACC=c8279;}                       /* 读8279状态寄存器 */
    while(clflag==1);                      /* 读状态字,等待清除结束*/
    c8279=0x00;                            /* 8字符显示左入口      */
    c8279=0x23;                            /* 12分频              */
        EA=1;
        EX0=1;

}
/*******************************************************************************
             函数名:INT0_SERVICE
             函数功能:外中断0服务函数(读键值)
*******************************************************************************/
void INT0_SERVICE(void) interrupt 0 using 2
{
     unsigned char i;
     EA=0;
     c8279=0x40;                          /*读fifo ram命令*/
     i=d8279;
     i=i&0x0f;                            /*取键值低4位*/
     key=i;                               /*返回键值*/

     keyflag=1;
     c8279=0x80;
     d8279=table[key];

         EA=1;

}

/*******************************************************************************
             函数名:init_lcd
             函数功能:LCD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lcd()                                             /*LCD初始化*/
{
    lcd_busy();
        w_c_add=0x30;                                              /* 功能设置:8位数据 */
        lcd_busy();
        w_c_add=0x0C;                                              /* 显示状态:整体显示,游

标位置无效*/
        lcd_busy();
        w_c_add=0x01;                                              /* 清除显示:将DDRAM填满

“20H”*/
        lcd_busy();
        w_c_add=0x02;                                             /* 地址归位:设定DDRAM地址计数器

到“00” */

}

/*******************************************************************************
             函数名:lcd_busy
             函数功能:LCD检测忙函数
*******************************************************************************/

void lcd_busy(void)   /*LCD忙状态检测函数 */
{
        do
        {
            status=r_s_add;  /* 读状态字地址的第7位 */
        }
        while(busy);
}

/*******************************************************************************
             函数名:lcd_clr
             函数功能:LCD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r()                                                /*LCD清除程序*/
{

        lcd_busy();
        w_c_add=0x01;                 /* 清除显示:将DDRAM填满“20H”*/

}

/*******************************************************************************
             函数名:lcd_string
             函数功能:LCD字符串显示
*******************************************************************************/

void lcd_string(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j,unsigned char *s)
{    unsigned char m;
         switch(i)
        {case 1:m=0x80;break;
         case 2:m=0x90;break;
         case 3:m=0x88;break;
         case 4:m=0x98;break;
         default:break;
                }
         w_c_add=m+j-0x01;

        for(;*s!='\0';s++)
        {
                lcd_busy();
                w_d_add=*s;
    }
}

/*******************************************************************************
             函数名:lcd_num
             函数功能:LCD字符串显示
*******************************************************************************/
void lcd_num(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j,unsigned char num)           /*显示一个数字*/
{  unsigned char m;
   switch(i)
        {case 1:m=0x80;break;
         case 2:m=0x90;break;
         case 3:m=0x88;break;
         case 4:m=0x98;break;
         default:break;
        }
    w_c_add=m+j-0x01;
    lcd_busy();
    w_d_add=0x30+num;                    /*0~9分别对应0x30~0x39*/
}

/*******************************************************************************
             函数名:alarm
             函数功能:报警函数
*******************************************************************************/

void alarm(unsigned int m)
{   Led=0;
        Led1=0;
    Speaker=0;
        delay(m);          /*延时*/
    Speaker=1;
    Led=1;
        Led1=1;
}

/*******************************************************************************
             函数名:ShuiWei
             函数功能:水位选择显示
*******************************************************************************/

void ShuiWei()
{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请选择水位:");
   lcd_string(2,1,"1-一级");
   lcd_string(3,1,"2-二级");
   lcd_string(4,1,"3-三级");
   delay(8);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水位:");
   while(1!=keyflag);
   alarm(1);
   water_level=key;   /*水位*/

   keyflag=0;

        switch(water_level)
   {
           case 1:{lcd_busy();lcd_string(1,6,"一级");delay(8);break;}
    case 2:{lcd_busy();lcd_string(1,6,"二级");delay(8);break;}
    case 3:{lcd_busy();lcd_string(1,6,"三级");delay(8);break;}
    default:break;
    }
}

/*******************************************************************************
             函数名:XdPower
             函数功能:洗涤强度选择显示
*******************************************************************************/

void XdPower()
{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请选择洗涤强度:");
   lcd_string(2,1,"1-强洗");
   lcd_string(2,5,"2-轻洗");
   lcd_string(3,1,"3-弱洗");
   lcd_string(3,5,"4-自动");
   delay(8);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2,1,"洗涤强度:");

   while(1!=keyflag);
   alarm(1);
   wash_power=key;/*洗涤强度*/
   keyflag=0;

        switch(wash_power)
   {
           case 1:{lcd_busy();lcd_string(2,6,"强洗");delay(8);break;}
    case 2:{lcd_busy();lcd_string(2,6,"轻洗");delay(8);break;}
    case 3:{lcd_busy();lcd_string(2,6,"弱洗");delay(8);break;}
    case 4:{lcd_busy();lcd_string(2,6,"自动");delay(8);break;}
    default:break;
    }
}

/*******************************************************************************
             函数名:PxTimes
             函数功能:洗涤强度选择显示
*******************************************************************************/

void PxTimes()
{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请选择漂洗次数:");
   lcd_string(2,1,"1-三次");
   lcd_string(3,1,"2-四次");
   lcd_string(4,1,"3-五次");
   delay(8);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漂洗次数:");

   while(1!=keyflag);
   alarm(1);
   piao_time=key;/*漂洗次数*/
   keyflag=0;
        switch(piao_time)
   {
           case 1:{lcd_busy();lcd_string(1,6,"三次");delay(8);break;}
    case 2:{lcd_busy();lcd_string(1,6,"四次");delay(8);break;}
    case 3:{lcd_busy();lcd_string(1,6,"五次");delay(8);break;}
    default:break;
    }
}

/*******************************************************************************
             函数名:ZdCanShu
             函数功能:洗涤强度选择显示
*******************************************************************************/

void ZdCanShu()
{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请选择水位:");
   lcd_string(2,1,"1-一级");
   lcd_string(3,1,"2-二级");
   lcd_string(4,1,"3-三级");
   delay(8);
   while(1!=keyflag);
   alarm(1);
   water_level=key;   /*水位*/
   keyflag=0;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请选择洗涤强度:");
   lcd_string(2,1,"1-强洗");
   lcd_string(2,5,"2-轻洗");
   lcd_string(3,1,"3-弱洗");
   lcd_string(3,5,"4-自动");
   delay(8);
   while(1!=keyflag);
   alarm(1);
   wash_power=key;/*洗涤强度*/
   keyflag=0;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请选择漂洗次数:");
   lcd_string(2,1,"1-三次");
   lcd_string(3,1,"2-四次");
   lcd_string(4,1,"3-五次");
   delay(8);
   while(1!=keyflag);
   piao_time=key;/*漂洗次数*/
   alarm(1);
   keyflag=0;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水位:");
   lcd_busy();
   lcd_string(2,1,"洗涤强度:");
   lcd_busy();
   lcd_string(3,1,"漂洗次数:");

           switch(water_level)
   {
           case 1:{lcd_busy();lcd_string(1,6,"一级");delay(8);break;}
    case 2:{lcd_busy();lcd_string(1,6,"二级");delay(8);break;}
    case 3:{lcd_busy();lcd_string(1,6,"三级");delay(8);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wash_power)
   {
           case 1:{lcd_busy();lcd_string(2,6,"强洗");delay(8);break;}
    case 2:{lcd_busy();lcd_string(2,6,"轻洗");delay(8);break;}
    case 3:{lcd_busy();lcd_string(2,6,"弱洗");delay(8);break;}
    case 4:{lcd_busy();lcd_string(2,6,"自动");delay(8);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 piao_time)
   {
           case 1:{lcd_busy();lcd_string(3,6,"三次");delay(8);break;}
    case 2:{lcd_busy();lcd_string(3,6,"四次");delay(8);break;}
    case 3:{lcd_busy();lcd_string(3,6,"五次");delay(8);break;}
    default:break;
    }

}

/*******************************************************************************
             函数名:TimeSelect
             函数功能:根据条件选择洗涤时间
*******************************************************************************/

void TimeSelect()
   {
      switch(wash_power1)
          {
            case 1:{Sec=10; Min=0;break;}
            case 2:{Sec=15; Min=0;break;}
             case 3:{Sec=20; Min=0;break;}
            default:break;
     }

    }

/*******************************************************************************
             函数名:DaoJiShi
             函数功能:定时器0 50ms定时,用于倒计时计时
*******************************************************************************/
void DaoJiShi()
{
        TMOD=0x11;
        TH0=(65536-46080)/256;// 由于晶振为11.0592,故所记次数应为46080,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65536-46080)%256;
        ET0=1;
        EA=1;TR0=1;
        TimeEnd=0;
}

/*******************************************************************************
             函数名:Time0
             函数功能:定时器0中断处理程序,用于倒计时计时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2
{

        int t[4];

        EA=0;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t[0]=Sec/10;
    t[1]=Sec%10;
    t[2]=Min/10;
    t[3]=Min%10;

    lcd_busy();
        lcd_num(3,1,t[2]);
        lcd_busy();
        lcd_num(3,2,t[3]);
        lcd_busy();
        lcd_num(3,3,10);
        lcd_busy();
        lcd_num(3,4,t[0]);
        lcd_busy();
        lcd_num(3,5,t[1]);

        if(TimeEnd==0)
        {
                m++;

             if(m>=20)
              {         m=0;
                        Sec--;
                    }
        if(Sec==0&&Min!=0)
          {
                 Sec=59;
                Min--;
                }
        if(Sec==0&&Min==0)
          { ET0=0;
                TimeEnd=1;
                t[0]=Sec/10;
            t[1]=Sec%10;
            t[2]=Min/10;
            t[3]=Min%10;

            lcd_busy();
                 lcd_num(3,1,t[2]);
                lcd_busy();
                lcd_num(3,2,t[3]);
                 lcd_busy();
                lcd_num(3,3,10);
                 lcd_busy();
                lcd_num(3,4,t[0]);
                lcd_busy();
                lcd_num(3,5,t[1]);
                lcd_busy();

              }
           }

        EA=1;
}

/*******************************************************************************
             函数名:MotorChoose
             函数功能:步进机强度选择模块
*******************************************************************************/
void MotorChoose()
  { unsigned char j,i,time;

          switch(wash_power1)
          {
     case 1:{ time=25;lcd_busy();lcd_string(1,6,": 强洗");break;}    /*用来控制转速*/
     case 2:{ time=30;lcd_busy();lcd_string(1,6,": 轻洗");break;}
     case 3:{ time=35;lcd_busy();lcd_string(1,6,": 弱洗");break;}
     default:break;
                  }
  ZTime=Min*60+Sec;
  if(ZTime!=0)
   { for(j=0;j<=15;j++)
     {
                   for(i=0;i<9;i++)
           {
                 P1 = TAB1[i];
                 delay1(time);

            }
      }
   // }

/* ZTime=Min*60+Sec;
  if(ZTime!=0)*/
   for(j=0;j<=15;j++)
    {
                for(i=0;i<9;i++)
           {
                 P1 = TAB2[i];
                 delay1(time);
           }

         }
    }
   }

/*******************************************************************************
             函数名:MotorChoose1
             函数功能:步进机强度选择模块
*******************************************************************************/
void MotorChoose1()
  { unsigned char j,i,time;
          time=28;
          switch(piao_time)
          {
     case 1:{ lcd_busy();lcd_string(1,6,": 三次");break;}    /*用来控制转速*/
     case 2:{ lcd_busy();lcd_string(1,6,": 四次");break;}
     case 3:{ lcd_busy();lcd_string(1,6,": 五次");break;}
     default:break;
                  }
  ZTime=Min*60+Sec;
  if(ZTime!=0)
   { for(j=0;j<=15;j++)
     {
                   for(i=0;i<9;i++)
           {
                 P1 = TAB1[i];
                 delay1(time);

            }
      }
    //}

/* ZTime=Min*60+Sec;
  if(ZTime!=0)*/
   for(j=0;j<=15;j++)
    {
                for(i=0;i<9;i++)
           {
                 P1 = TAB2[i];
                 delay1(time);
           }

         }

    }
   }
/*******************************************************************************
             函数名:adc0809
             函数功能:AD转换函数
*******************************************************************************/

unsigned char adc0809()
{
        IN0=0;
        delay(1);
        return(IN0);                  /*返回值,即转换后的数据*/
}

/*******************************************************************************
             函数名:0809play
             功能:显示AD转换后的值
*******************************************************************************/
void play0809(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t[3];
   unsigned char temp;
        temp=adc0809();

        t[0]=temp/100;
    temp=temp%100;
    t[1]=temp/10;
    t[2]=temp%10;

    lcd_busy();
    lcd_num(m,n,t[0]);           /*显示百位数字*/

    lcd_busy();
    lcd_num(m,n+1,t[1]);           /*显示十位数字*/

    lcd_busy();
    lcd_num(m,n+2,t[2]);           /*显示个位数字*/

}

/*******************************************************************************
             函数名:ShangShui
             函数功能:上水模块
*******************************************************************************/
void ShangShui()
{   unsigned char f_flag;
    f_flag=0;
        while(f_flag==0)
        {
           lcd_busy();
           lcd_string(2,1,"水位高度:");
       play0809(3,4);
       delay(1);
           switch(water_level)
           {
                   case 3:{if(adc0809()>=200){alarm(3);f_flag=1;}
                           break;}
                   case 2:{if(adc0809()>=80) {alarm(3);f_flag=1;}
                           break;}
                  case 1:{if(adc0809()>=30) {alarm(3);f_flag=1;}
                           break;}
                   }
          delay(2);
     }
}

/*******************************************************************************
             函数名:TuoShui
             函数功能:脱水模块
*******************************************************************************/
void TuoShui()
{
  unsigned char i,time;
  Min=0;Sec=5;time=18;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脱水中");
  lcd_busy();
  lcd_string(2,1,"剩余时间:");
  DaoJiShi();
  ZTime=Min*60+Sec;
  while(ZTime!=0)
   { ZTime=Min*60+Sec;
                   for(i=0;i<9;i++)
           {
                 P1 = TAB1[i];
                 delay1(time);

            }
    }

}

/*******************************************************************************
             函数名:ShuaiGan
             函数功能:甩干模块
*******************************************************************************/
void ShuaiGan()
{
  unsigned char i,time;
  Min=0;Sec=10;time=12;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甩干中");
  lcd_busy();
  lcd_string(2,1,"剩余时间:");
  DaoJiShi();
  ZTime=Min*60+Sec;
  while(ZTime!=0)
   { ZTime=Min*60+Sec;
                   for(i=0;i<9;i++)
           {
                 P1 = TAB1[i];
                 delay1(time);

            }
    }

}
/*******************************************************************************
             函数名:QinPao
             函数功能:浸泡模块
*******************************************************************************/
void QinPao()
{
   Sec=5;Min=0;TimeEnd=0;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浸泡中");
   lcd_string(2,1,"剩余时间:");

   TMOD=0x11;
   TH0=(65536-46080)/256;// 由于晶振为11.0592,故所记次数应为46080,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中断。
   TL0=(65536-46080)%256;//46080的来历,为50000*11.0592/12
   ET0=1;
   TR0=1;

   while(ET0==1);
           }

/*******************************************************************************
             函数名:XiDi
             函数功能:洗涤模块
*******************************************************************************/
void XiDi()
{ unsigned char i;
  wash_power1=wash_power;

  switch(wash_power)
   {case 1:
           case 2:
           case 3:{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洗涤中");
            lcd_busy();
            lcd_string(2,1,"剩余时间:");
                   TimeSelect();
            DaoJiShi();
            ZTime=Min*60+Sec;
            while(ZTime!=0)
             {  ZTime=Min*60+Sec;
                MotorChoose();
              }
              break;
                 }
   case 4:
       {  for(i=1;i<4;i++)
              {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洗涤中");
             lcd_busy();
             lcd_string(2,1,"剩余时间:");
                       wash_power1=i;
                 TimeSelect();
                 DaoJiShi();
             ZTime=Min*60+Sec;
             while(ZTime!=0)
              {  ZTime=Min*60+Sec;
                 MotorChoose();
               }
           }
          break;
         }
    default:break;
  }

}

/*******************************************************************************
             函数名:PiaoXi
             函数功能:漂洗模块
*******************************************************************************/
void PiaoXi()
{  unsigned char i;

        switch(piao_time)
        { case 1:{
                      for(i=0;i<3;i++)
              { /*********************上水**************************/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上水中");
                    ShangShui();
                    delay(5);

                    /*********************漂洗**************************/
                    Sec=10;Min=0;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漂洗中");
                lcd_busy();
                lcd_string(2,1,"剩余时间:");
                      DaoJiShi();
                ZTime=Min*60+Sec;
                while(ZTime!=0)
                  {  ZTime=Min*60+Sec;
                     MotorChoose1();
                   }

                delay(2);
                /*********************脱水**************************/
                    TuoShui();
                    delay(2);
                   }
              break;
                      }

           case 2:{
                        for(i=0;i<4;i++)
                  { /*********************上水**************************/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上水中");
                        ShangShui();
                        delay(5);

                        /*********************漂洗**************************/
                        Sec=10;Min=0;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漂洗中");
                    lcd_busy();
                    lcd_string(2,1,"剩余时间:");
                         DaoJiShi();
                    ZTime=Min*60+Sec;
                    while(ZTime!=0)
                     {  ZTime=Min*60+Sec;
                        MotorChoose1();
                      }

                    delay(2);
                    /*********************脱水**************************/
                        TuoShui();
                        delay(2);
                }
                break;
                      }

           case 3:{
                        for(i=0;i<5;i++)
                  { /*********************上水**************************/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上水中");
                        ShangShui();
                        delay(5);

                        /*********************漂洗**************************/
                        Sec=10;Min=0;
                        lcd_clr();
                    lcd_busy();
                    lcd_string(1,1,"漂洗中");
                    lcd_busy();
                    lcd_string(2,1,"剩余时间:");
                         DaoJiShi();
                    ZTime=Min*60+Sec;
                    while(ZTime!=0)
                     {  ZTime=Min*60+Sec;
                        MotorChoose1();
                      }

                    delay(2);
                    /*********************脱水**************************/
                        TuoShui();
                        delay(2);
                   }
                break;
                        }
           default: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