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直线白黑白循迹车简单指令程序(使用PL51编译器编写,STC_ISP_483程序烧录器烧录)

楼主(2018-12-05):
LD        14
SET        47
LD        15
RST        44
RST        47
RST        50
SET        51
SET        45
LD        16
RST        45
RST        47
RST        51
SET        50
SET        44
LD        12
RST        45
RST        47
RST        51
SET        42
SET        44
LD        13
RST        44
RST        47
RST        50
SET        43
SET        45
LD        42
OUT        24
LD        43
OUT        25
LD        44
LD        45
ORB
LD        06
ORB
LD        07
ORB
LD        47
ORB
LD        01
OR        04
ORB
OUT        26
LD        43
OR        51
ANI        44
ANI        47
ANI        07
AND        00
OUT        20
LD        43
OR        51
ANI        44
ANI        47
ANI        07
AND        02
OUT        22
LD        42
OR        50
ANI        45
ANI        47
ANI        06
AND        05
OUT        21
LD        42
OR        50
ANI        45
ANI        47
ANI        06
AND        03
OUT        23
END

STC89C52RC 单片机

STC89C52RC 单片机

网友A:
补全源码详细说明一下电路连接即可获得100+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全源码详细说明一下电路连接即可获得100+黑币

ok,现在就补

楼主:
LD        14  停止按钮按下使P3.4低电平
SET        47  置位停止控制辅助继电器#47

LD        15  遥控前进按钮按下使P3.5低电平
RST        44  复位辅助继电器#44(后退向辅助继电器)
RST        47  复位辅助继电器#47(停止控制辅助继电器)
RST        50  复位辅助继电器#50(遥控后退辅助继电器)
SET        51  置位辅助继电器#51(遥控前进辅助继电器)
SET        45  置位辅助继电器#45(前进辅助继电器)

LD        16  遥控后退按钮按下使P3.6低电平
RST        45  复位辅助继电器#45(前进向辅助继电器)
RST        47  复位辅助继电器#47(停止控制辅助继电器)
RST        51  复位辅助继电器#51(遥控前进辅助继电器)
SET        50  置位辅助继电器#50(遥控后退辅助继电器)
SET        44  置位辅助继电器#44(后退辅助继电器)

LD        12  后退向开关按下使P3.2低电平
RST        45  复位辅助继电器#45(前进辅助继电器)
RST        47  复位辅助继电器#47(停止控制辅助继电器)
RST        51  复位辅助继电器#51(遥控前进辅助继电器)
SET        42  置位P0.4后退灯控制为高电平
SET        44  置位辅助继电器#44(后退辅助继电器)

LD        13  前进向开关按下P3.3低电平
RST        44  复位辅助继电器#44(后退辅助继电器)
RST        47  复位辅助继电器#47(停止控制辅助继电器)
RST        50  复位辅助继电器#50(遥控后退辅助继电器)
SET        43  置位辅助继电器#43(前进辅助继电器)
SET        45  置位辅助继电器#45(前进辅助继电器)

LD        42  后退控制按钮开
OUT        24  置位P0.4(点亮前进灯*灯与前进开关一体*)为低电平,后退向灯亮

LD        43  前进控制按钮开
OUT        25  置位P0.5(点亮后退灯*灯与后退开关一体*)为低电平,前进向灯亮

LD        44  后退辅助继电器#44被置位时
LD        45  前进辅助继电器#45被置位时
ORB
LD        06  P1.6前进(接口可互换)障碍感应口低电平
ORB
LD        07  P1.7后退(接口可互换)障碍感应口低电平
ORB
LD        47  停止辅助继电器#47被置位时(#47停止控制辅助继电器)
ORB
LD        01  前进感应小板中间感应灯亮,即P1.1低电平时车身左右偏离较大时
OR        04  后退感应小板中间感应灯亮,即P1.4低电平时车身左右偏离较大时
ORB
OUT        26  P0.6蜂鸣器对应脚位输出为高电平,蜂鸣器报警

LD        43  前进按钮开置位P0.5为低电平
OR        51  遥控器键按下置位51辅助继电器
ANI        44  与后退按钮逻辑反
ANI        47  与停止按钮逻辑反
ANI        07  与前进障碍感应逻辑反
AND        00  前进感应小板左侧感应亮灯,P1.0低电平
OUT        20  前进向左前电机运转

LD        43  前进按钮开置位P0.5为低电平
OR        51  遥控器键按下置位51辅助继电器使P1.6低电平
ANI        44  与后退按钮逻辑反
ANI        47  与停止按钮逻辑反
ANI        07  与前进障碍感应逻辑反
AND        02  前进感应小板右侧感应亮灯,P1.2低电平
OUT        22  前进向左前电机运转

LD        42  后退按钮开置位P0.4为低电平
OR        50  遥控器键按下置位51辅助继电器使P1.7低电平
ANI        45  与前进按钮逻辑反
ANI        47  与停止按钮逻辑反
ANI        06  与后退障碍感应逻辑反
AND        05  后退感应小板右侧感应亮灯,P1.5低电平
OUT        21  后退朝向为前方时左电机运转

LD        42  后退按钮开置位P0.4为低电平
OR        50  遥控器键按下置位50辅助继电器使P1.7低电平
ANI        45  与前进按钮逻辑反
ANI        47  与停止按钮逻辑反
ANI        06  与后退障碍感应逻辑反
AND        03  后退感应小板右侧感应亮灯,P1.5低电平
OUT        23  后退朝向为前方时左电机运转

END     程序结束
*单片机控制ULN2803达林顿管,进而通过4个继电器控制4路电机输出,左右2轮都为主动,没有从动轮,只有当校偏时某边两轮是停止状态。*

线路图

线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全源码详细说明一下电路连接即可获得100+黑币

已经上传了代码说明,和线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全源码详细说明一下电路连接即可获得100+黑币

大哥,说好的100+黑币呢?

楼主(2019-01-04):
引用 网友A:
补全源码详细说明一下电路连接即可获得100+黑币

谢谢,黑币长了,很高兴能为论坛尽微薄之力。上次的原理图是之前工程师弄的,我自己也弄了张,元件参数是实际使用的,这里会一并分享出来:)

AYSMC VER1.0.PDF

走直线智能车原理图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GyfDTuSkSpqgbth3a4-hxQ
分享下车辆外观,感应板,主板,及实际遥控运行状态。

内部布局

内部布局

感应小板

感应小板

车辆外观

车辆外观

主板

主板

楼主:
附上感应小板和PL51简单指令编程软件,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朋友。

感应小板原理图

感应小板原理图

PLC简单指令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