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直流电机PID程序

楼主(2018-12-05):
STM32单片机的直流电机PID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u8 Flag_Stop=0,delay_50,delay_flag,Flash_Send;                   //停止标志位 50ms精准延时标志位
int Encoder,Target_Position=10000,Target_Velocity=40; //编码器的脉冲计数
int Moto;                                             //电机PWM变量 应是Motor的 向Moto致敬
int Voltage;                                          //电池电压采样相关的变量
float Position_KP=120,Position_KI=0.1,Position_KD=500,Velocity_KP=20,Velocity_KI=30;      //PID系数
float Amplitude_PKP=20,Amplitude_PKI=0.1,Amplitude_PKD=25,Amplitude_VKP=2,Amplitude_VKI=3; //PID调试相关参数
float Menu_PID=1,Menu_MODE=1;
u16 PID_Parameter[10],Flash_Parameter[10];  //Flash相关数组
u8 Flag_OLED;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     //=====关闭JTAG接口
        JTAG_Set(SWD_ENABLE);           //=====打开SWD接口 可以利用主板的SWD接口调试
        delay_ms(1000);                 //=====延时启动,等待系统稳定
        delay_ms(1000);                 //=====延时启动,等待系统稳定 共2s
        LED_Init();                     //=====初始化与 LED 连接的硬件接口
        EXTI_Init();                    //=====按键初始化(外部中断的形式)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uart_init(72,128000);           //=====初始化串口1
  MiniBalance_PWM_Init(7199,0);   //=====初始化PWM 10KHZ,用于驱动电机
        Encoder_Init_TIM4();            //=====初始化编码器(TIM2的编码器接口模式)
  Baterry_Adc_Init();             //=====电池电压模拟量采集初始化
        Flash_Read();                   //=====从Flash里面读取参数
        Timer1_Init(99,7199);           //=====定时中断初始化
        while(1)
                {
                                DataScope();                    //===上位机
                                delay_flag=1;                    //===50ms中断精准延时标志位
                                oled_show();              //===显示屏打开
                                while(delay_flag);        //===50ms中断精准延时  主要是波形显示上位机需要严格的50ms传输周期
                                if(Flash_Send==1)         //写入PID参数到Flash,由按键控制该指令
                                {
                                        Flash_Write();                //把参数写入到Flash
                                        Flash_Send=0;                  //标志位清零
                                        Flag_OLED=1;            //显示标志位置1 在显示屏上面显示Data Is Saved的字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