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298N模块使用demo(用按键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2018-12-05):
用按键控制电机转速 L298N模块使用程序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ys.h"
#include "DCmotor.h"
#include "exti.h"

extern __IO uint32_t CaptureNumber;
extern __IO uint16_t PWM_Duty;

int main(void)
{
        vu8 key=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uart_init(115200);
        LED0=0;                                        //先点亮红灯
        EXTIX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 初始化定时器PWM输出 */
  DCMOTOR_BRUSH_TIMx_PWM_Init();

  /* 初始化编码器捕获,编码器对应TIM3_CH3:PB0引脚 */
  TIMx_DCmotor_ENCODER_Init();

  DCMOTOR_25GA370_Contrl(1,1,PWM_Duty);

        printf("PWM_Duty = %d.\r\n",PWM_Duty);

        while(1)
        {
                key=KEY_Scan(0);        //得到键值
    printf("freq:%d\n",CaptureNumber);  // 打印编码器捕获值
                printf("\r\n电机转速 = %f:\r\n",(float)CaptureNumber/34/11);
    CaptureNumber=0;    // 清零,从零开始计数
                delay_ms(500);

                printf("IN while(1) PWM_Duty = %d.\r\n",PWM_Duty);

//                switch(key)
//                {
//                        int num1 = 0, num2 = 0;
////                        printf("ENTER CASE\r\n");
//                        case KEY2_PRES:
//                                num1 += 1;
//                                printf("KEY2 按了%d次\r\n",num1);
//                                PWM_Duty += 50;
//                                if(PWM_Duty > 1000)
//                                {
//                                        PWM_Duty = 1000;
//                                }
//                                DCMOTOR_25GA370_Contrl(1,1,PWM_Duty);
//                                printf("After KEY2 PWM_Duty = %d.\r\n",PWM_Duty);
//                        break;
//
//                        case KEY1_PRES:
//                                num2 += 1;
//                                printf("KEY2 按了%d次\r\n",num2);
//                                PWM_Duty -= 50;
//                                if(PWM_Duty < 100)
//                                {
//                                        PWM_Duty = 100;
//                                }
//                                DCMOTOR_25GA370_Contrl(1,1,PWM_Duty);
//                                printf("After KEY1 PWM_Duty = %d.\r\n",PWM_Duty);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