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原理图中怎么将封装改为贴片(smd)

楼主(2018-12-05):
Altium Designer pcb原理图中怎么将封装改为贴片(smd)

网友A:
这个得重新画,或者从网上下载

网友B:
自己画封装,然后原理图中将Footprint更改成你画的,然后updata一下

网友C(2020-01-07):
各位大佬,请问有SMD的库吗?求共享!

网友D:
百度网上有封装可以下载,AD也有自带的封装,AD2019也可以联网搜索封装下载

网友E:
在PCB库文件中新建或者拷贝贴片封装后保存,将PCB库文件加入到项目中,然后在原理图中在元器件的属性-model中修改封装为加入的贴片封装。

网友F:
PCB元件库

网友G:
如果有对应的元件封装,那直接可以添加。要是没有,就自己画吧,找到贴片资料,画一次就明白了。

网友H:
最好自己动手画

网友I:
如果是业余玩玩,可以下载。如果是学习,建议自己偿试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