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 MSP430收发程序

楼主(2018-12-05):
#include "msp430g2452.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regssrf04.h"
#include "initial_spi.h"
#include "Uart9600.h"
#define CRC_OK              0x80
#define RSSI                0
#define LQI                 1
#define BYTES_IN_RXFIFO     0x7F

#define sys_in     P2OUT|=BIT3;
#define com_on     P2OUT|=BIT4;
#define com_off    P2OUT&=~BIT4;
#define sys_0ff    P2OUT&=~BIT3;

BYTE rxBuffer[61];
BYTE txBuffer[10]={0x80,0x00,0x00,0x00,0x00,0x90,0x00,0x50,0x50,0x50};
void halRfWriteRfSettings(/*const RF_SETTINGS *pRfSettings*/);
void halRfSendPacket(BYTE *txBuffer, UINT8 size) ;
void interrupt_initial();
void delay_tx();
unsigned char tx_ready=0;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count=0;
void systime_initial(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DCOCTL =CALDCO_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__enable_interrupt();
}
void IO_initial(void)
{
//********************************************************
//SPI端口初始化
//********************************************************
        SI_OUTPUT ;
        SO_INPUT ;
        CSN_OUTPUT;
        SCLK_OUTPUT;

        P2DIR|=BIT3+BIT4;               //系统,通信指示灯
//**************************************************************
//串口初始化,模拟的
//******************************************************************
        P1SEL = UART_TXD + UART_RXD;    // 串口,Timer function for TXD/RXD pins
        P1DIR|=UART_TXD;
//******************************************************************
}
//******************************************************************
//***中断初始化
//*****************************************************************
void halRfWriteRfSettings()
{
    // Write register settings
    SPI_WriteReg(CCxxx0_FSCTRL1,  0x06);// FSCTRL1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
    SPI_WriteReg(CCxxx0_FSCTRL0,  0x00);// FSCTRL0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
    SPI_WriteReg(CCxxx0_FREQ2,    0x10);// FREQ2     Frequency control word, high byte.
    SPI_WriteReg(CCxxx0_FREQ1,    0xB1);// FREQ1     Frequency control word, middle byte.
    SPI_WriteReg(CCxxx0_FREQ0,    0x3B);// FREQ0     Frequency control word, low byte.
    SPI_WriteReg(CCxxx0_MDMCFG4,  0xF6);// MDMCFG4   Modem configu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MDMCFG3,  0x83);// MDMCFG3   Modem configu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MDMCFG2,  0x13);// MDMCFG2   Modem configu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MDMCFG1,  0x22);// MDMCFG1   Modem configu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MDMCFG0,  0xF8);// MDMCFG0   Modem configu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CHANNR,   0x00);// CHANNR    Channel number.
    SPI_WriteReg(CCxxx0_DEVIATN,  0x15);// DEVIATN   Modem deviation setting (when FSK modulation is enabled).
    SPI_WriteReg(CCxxx0_FREND1,   0x56);// FREND1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FREND0,   0x10);// FREND0    Front end TX configu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MCSM0 ,   0x18);// MCSM0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FOCCFG,   0x16);// FOCCFG    Frequency Offset Compensation Configu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BSCFG,    0x6C);// BSCFG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u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AGCCTRL2, 0x03);// AGCCTRL2  AGC control.
    SPI_WriteReg(CCxxx0_AGCCTRL1, 0x40);// AGCCTRL1  AGC control.
    SPI_WriteReg(CCxxx0_AGCCTRL0, 0x91);// AGCCTRL0  AGC control.
    SPI_WriteReg(CCxxx0_FSCAL3,   0xE9);// FSCAL3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FSCAL2,   0x2A);// FSCAL2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FSCAL1,   0x00);// FSCAL1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FSCAL0,   0x1F);// FSCAL0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FSTEST,   0x59);// FSTEST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TEST2,    0x81);// TEST2     Various test settings.
    SPI_WriteReg(CCxxx0_TEST1,    0x35);// TEST1     Various test settings.
    SPI_WriteReg(CCxxx0_TEST0,    0x09);// TEST0     Various test settings.
    SPI_WriteReg(CCxxx0_FIFOTHR,  0x47);// FIFOTHR   RXFIFO and TXFIFO thresholds.
    SPI_WriteReg(CCxxx0_IOCFG2,   0x2e);// IOCFG2    GDO2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IOCFG0,   0x06);// IOCFG0D   GDO0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
    SPI_WriteReg(CCxxx0_PKTCTRL1, 0x04);// PKTCTRL1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SPI_WriteReg(CCxxx0_PKTCTRL0, 0x05);// PKTCTRL0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SPI_WriteReg(CCxxx0_ADDR,     0x00);// ADDR      Device address.
    SPI_WriteReg(CCxxx0_PKTLEN,   0xFF);// PKTLEN    Packet length.
}

void interrupt_initial()
{
        WDTCTL = WDT_MDLY_32;                     // Set Watchdog Timer interval to ~30ms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count=count+1;
        if(count>250)
        {
          count=0;
          SPI_Strobe(CCxxx0_SIDLE  );
      halRfSendPacket(txBuffer, 10);
         // com_on;
          __delay_cycles(10000);
          __delay_cycles(10000);
         SPI_Strobe(CCxxx0_SPWD);
         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

BYTE  halRfReceivePacket(BYTE *rxBuffer, UINT8 *length)
{
    BYTE status[2];
    unsigned char packetLength;
    unsigned char  DATE;
    SPI_Strobe(CCxxx0_SRX);
   // Wait for GDO0 to be set -> sync received
     while (!GDO0_PIN);
    // Wait for GDO0 to be cleared -> end of packet
     while (GDO0_PIN);
    DATE=SPI_ReadStatus(CCxxx0_RXBYTES);
    // This status register is safe to read since it will not be updated after
    // the packet has been received (See the CC1100 and 2500 Errata Note)
    if (( DATE& BYTES_IN_RXFIFO))
        {
        // Read length byte
        packetLength = SPI_ReadReg(CCxxx0_RXFIFO);
        // Read data from RX FIFO and store in rxBuffer
        if (packetLength <= *length)
        {
           SPI_ReadBurstReg(CCxxx0_RXFIFO, rxBuffer, packetLength);
           *length = packetLength;
            // Read the 2 appended status bytes (status[0] = RSSI, status[1] = LQI)
           SPI_ReadBurstReg(CCxxx0_RXFIFO, status, 2);
            // MSB of LQI is the CRC_OK bit
           return (status[LQI] & CRC_OK);

        }
        else
        {
            *length = packetLength;
            // Make sure that the radio is in IDLE state before flushing the FIFO
            // (Unless RXOFF_MODE has been changed, the radio should be in IDLE state at this point)
            SPI_Strobe(CCxxx0_SIDLE);
            // Flush RX FIFO
            SPI_Strobe(CCxxx0_SFRX);
            return FALSE;

        }
    }
    else
    {
        return FALSE;

    }

}// halRfReceivePacket

void halRfSendPacket(BYTE *txBuffer, UINT8 size)
{
        SPI_WriteReg(CCxxx0_TXFIFO ,size);
        SPI_WriteBurstReg(CCxxx0_TXFIFO, txBuffer, size);
        SPI_Strobe(CCxxx0_STX);
    // Wait for GDO0 to be set -> sync received
    while (!GDO0_PIN);
    // Wait for GDO0 to be cleared -> end of packet
    while (GDO0_PIN);
    SPI_Strobe(CCxxx0_SFTX);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m;
systime_initial();
IO_initial();
interrupt_initial();
TimerA_UART_init();
SPI_Strobe(CCxxx0_SRES);
halRfWriteRfSettings(/*&rfSettings*/ );
  __delay_cycles(10000);
sys_0ff;                            //系统启动指示灯亮
while(1)
{
         com_off;
}
}

网友A(2019-03-06):
听所长时间接收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