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显示屏除了LCD1602还有哪些更高级的?能显示中文等复杂信息

楼主(2018-12-05):
单片机中显示文字信息的,除了LCD1602,还有什么其他更高级的器件或者更复杂的器件来显示文字等信息?求解答,谢谢

网友A:
有触摸屏,有lcd12864等等

网友B:
如果对价格不在意的话,推荐使用带触摸功能的TFT液晶屏,只需要串口通信,RS232或TTL电平均可,线路相对简单。编程方面,也不需要你考虑液晶的初始化,液晶界面可使用厂家提供的软件进行可视化设计,设计完成后可下载到液晶屏,界面不占用单片机资源,只需要根据液晶厂家的通信协议,就可以控制液晶屏的控件来触控、显示了。
以下内容不算广告,我使用的是肇庆某鹏的液晶屏,感觉在该产品在国内厂家中界面设计相对领先,自己用来开发感到比较方便。

网友C:
中文显示的可以用12864,或者更高级的,市场上常见的有带字库的和不带字库的,带字库的一般厂家会提供驱动程序,使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D:
tft屏不贵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