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下按键数码管显示0到F的单片机程序 求帮助

楼主:
#include<reg51.h>
sbit k1=P1^1;
unsigned int code shumagua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if(k1==0)
  {
    while(!k1)
   for(i=1;i<=16;i++)
    {
    P0=shumaguan[i];
    delay(1000);

   }
  }

}

网友A(2018-12-05):
怎么按一下让数字显示1再按一下显示2这样到F

网友B: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0;
sbit key=P3^0;
sbit sw=P3^6;
void Delay10ms();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0xf0;
        while(1)
        {
                if(sw==0)
                {
                        Delay10ms();
                        if(sw==0)
                        {
                                temp++;
                                P2=temp;
                                while(!sw);         //等待按键释放
                        }
                }
        }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按一下让数字显示1再按一下显示2这样到F
#include<reg51.h>
sbit k1=P1^1;
unsigned char P0;
unsigned int code shumagua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s) //延迟1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es;i++)
        {for(j=0;j<124;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if(k1==1)
       {
          while(k1);//k1仍在按下时间内空操作
          P0=shumaguan[i];//按键松开瞬间执行端口赋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动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