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单片机LCD1602光标闪烁问题

楼主(2018-12-05):
小弟单片机萌新,正在做一个课程设计。
求大佬帮我解决一个问题:调时间的时候,所选择的那一位如:时、分、秒处于闪烁状态,调节完毕后继续正常工作。
解释一下程序功能:按下K3时,时钟停止,再按下K1可以切换需要调节的位置(第一次默认为秒),按下K2实现+1。

/*******************************************************************************
* 实验名                  :温度+时钟显示
* 使用的IO             :
* 实验效果       :1602显示温度
*        注意                                         :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ds1302.h"
#include"temp.h"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uchar CNCHAR[6] = "摄氏度";
void Int0Configuration();
void LcdDisplay(int);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unsigned char SetState,SetPlace;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void LcdDisplay1();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t0Configuration();
        UsartConfiguration();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WriteCom(0x80+0x4f);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Ds1302Init();
        while(1)
        {
                    if(SetState==0)
                {
                        Ds1302ReadTime();
                }
                else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
                                        SetPlace++;
                                        if(SetPlace>=7)
                                                SetPlace=0;
                                }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8)&&(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1;
                                        }
//                                        if(SetPlace==5)                //月只能到12
//                                        {
//                                                TIME[SetPlace]=;
//                                        }
                                }

                                while((i<5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LcdDisplay1();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                Delay1ms(1000);//1s钟刷一次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入           : v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i,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WriteCom(0x80+0x49);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SBU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LcdWrite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WriteCom(0x80+0x49);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
                SBU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0+0x4a);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1]); //十位
        SBUF = '0'+datas[1];//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0+0x4b);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2]); //个位
        SBUF = '0'+datas[2];//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0+0x4c);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SBUF =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0+0x4d);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SBUF = '0'+datas[3];//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80+0x4e);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atas[4]); //显示小数点
        SBUF = '0'+datas[4];//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for(i=0; i<6; i++)
        {
                 SBUF = CNCHAR[i];//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

}
void LcdDisplay1()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Delay10ms();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Delay10ms();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Delay10ms();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星期
}

/*******************************************************************************
* 函数名         : Int0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配置外部中断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Configuration()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
* 函数名         : Int0()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 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ms();
        if(K3==0)
        {
                SetState=~SetState;
                SetPlace=0;
                Ds1302Init();
        }
}
/*******************************************************************************
* 函数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
* 函 数 名         :Usart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        ES=1;                                                //打开接收中断
//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LCD显示温度 时间 串口接收温度.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