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接单片机IO口输出高低电平的问题

楼主(2018-12-05):
能不能通过外接电位器来控制stm32IO口的输出电平?然后再经过单片机里面的程序输出pwm信号

网友A:
可以啊   你的电位器用AD来采样,然后输出pwm就可以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啊。

网友C:
这个问题没看懂:
能不能通过外接电位器来控制stm32IO口的输出电平?然后再经过单片机里面的程序输出pwm信号。
我的理解:如果看你的标题,那就用AD检测电位器,然后再DA就好。怎么还要和PWM关联?

网友D:
能输出你要的0-VCC或VCC以下的各段电压。

网友E:
可以的,设置AD采样,根据采样值进行区分,进而设置高低电平,而后生成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