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心人帮我看看这个32输出程序,为什么一直是制动状态。

楼主:
#include<pwm.h>
#include<stm32f4xx.h>
void pwm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GPIO_Pin_5);

}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298n.h"
#include "manfanshe.h"
#include "pwm.h"
void go()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 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 1                67L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  // 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    // 1                89R
}

void back()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 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 1                67L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 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9);    // 1                89R
}

void left()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 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 1                67L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  // 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    // 1                89R
}

void right()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 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 1                67L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 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9);    // 1                89R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168);                  //3õê¼»ˉÑóê±oˉêy
  l298n_Init();         //3õê¼»ˉ
        pwm_Ini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while(1)
        {
    go();
         if(s==0)
         {
           back();
                 delay_ms(500);
         }
        }

}

网友A(2018-12-06):
说的不够清楚。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这个不是输出高电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够清楚。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这个不是输出 ...

高电平不就是满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