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信号发生器程序

楼主(2018-12-05):
基于FPGA的信号发生器
三角波
//clk:时钟信号
//reset:复位信号
//triangle_out:三角波输出
module triangle(clk,reset,triangle_out);
  input clk,reset;
  output[7:0] triangle_out;
  reg[7:0] triangle_out;
  reg[7:0] num;   //计数器
  reg reg_1;      //加减控制器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t)
begin
  if(reset)
    num<=0;   //当复位信号为1时输出为0
  else if(reg_1==0)
   begin
     if(num==8’b11111000)
      begin
        num<=255;
        reg_1<=1;     //加至最大值,开始进行减法
      end
     else
      num<=num+8;   //进行加8运算,取出32个点
    end
  else if(num==8’b00000111)
    begin
      num<=0;
      reg_1<=0;       //准备进行加法
    end
  else
    begin
      num<=num-8;    //进行减8运算,需要取出32个点
    end
end
always@(num)
   begin
     triangle_out<=num;//将取出的点输出,即可实现三角波
   end
endmodule

正弦波
//clk:时钟信号
//reset:复位信号
//sin_out:正弦波输出
Module sin(clk,reset,sin_out);
        Input clk,reset;
        output[7:0]sin_out;
        reg[7:0]sin_out;
        reg[6:0]num;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sin_out<=0;
                        else if(num==63)     //共需要64个点
                                num<=0;
                        else
                                num<=num+1;
                        case(num)         //每个点一一对应的数据
                                0:sin_out<=255;
                1:sin_out<=254;
                2:sin_out<=252;
                3:sin_out <=249;
                4:sin_out <=245;
      5:sin_out<= 239;
                6:sin_out <= 23;
                7:sin_out<= 225;
                8:sin_out<=217;
                9:sin_ out <=207;
                10:sin out<=197;
                11:sin out<= 186;
                12:sin out <=174;
                13:sin_out<=162;
                14:sin_out<=150;
                15:sin_out<=137;
                16:sin_out<=124;
                17:sin_out<=112;
                18:sin_out<=99;
                19:sin_out<=87;
                20:sin_out<=75;
                21:sin_out<=64;
                22:sin_out<=53;
                23:sin_out<=43;
                24:sin_out<=34;
                25:sin_out<=26
               26:sin_out<=19;
27:sin_out<=13;
28:sin_out<=8;
               29:sin_out<=4;
               30:sin_out<=1;
               31:sin_out<=0;
               32:sin_out<=0;
               33:sin_out<=1;
               34:sin_out<=4;
               35:sin_out<=8;
               36:sin_out<=13;
               37:sin_out<=19;
               38:sin_out<=26;
               39:sin_out<=34;
               40:sin_out<=43;
               41:sin_out<=53;
               42:sin_out<=64;
               43:sin_out<=75;
               44:sin_out<=87;
               45:sin_out<=99;
               46:sin_out<=112;
               47:sin_out<=124;
               48:sin_out<=137;
               49:sin_out<=150;
               50:sin_out<=l62;
               51:sin_out<=174;
               52:sin_out<=186;
               53:sin_out<=197;
               54:sin_out<=207;
               55:sin_out<=217;
               56:sin_out<=225;
               57:sin_out<=233;
               58:sin_out<=239;
               59:sin_out<=245;
               60:sin_out<= 249;
               61:sin_out <= 252;
               62:sin_out <= 254;
               63:sin_out <= 255;
               default:sin_ out<=8 'bx;
            endcase
         end
endmodule

//clk:时钟信号
//reset:复位信号
//square:方波输出
module square( clk,reset,square_out) ;
   input clk,reset;
   output[7:0] square_ out;
   reg[7:0] square_out;
   reg[5:0] num;
   reg reg_2;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reg_2<=0;  //当复位信号为1时,输出为0
      else if(num<31)//分频
else
         begin
num<=0;
reg 2<=~reg_ 2;
end
case(reg_2)
1:squae _out<=255;
0:square_out <=0;
endcase
end
endmodule

控制模式
//triangle_ctrl:三角波控制信号
//sin_ctrl:正弦波控制信号
//square_ctrl:方波控制信号
// triangle:三角波
//sin:正弦波
//square:方波
//wave_out:输出波形
module control( triangle _ctrl ,sin_ ctrl, square_ctrl,triangle,sin, square,wave_out);
input triangle_ ctrl ,sin _ctrl ,square ctrl;
input[ 7:0] triangle,sin,square;
output[ 7:0] wave_out;
reg[ 7:0] wave_ out;
reg[2:0]sel;
reg[9:0] a,b,c,d,e;
always@( triangle_ctrl or sin_ctrl or square_ctrl or triangle or sin or square)
   begin
     sel={triangle_ctrl,sin_ctrl,sqpuare_ctrl };  //控制信号
case(sel)
3'b100:wave_out=triangle;
3'b010:wave_out=sin;
3'b001:wave_out=square;
3'b011:     //方波和正弦波的线性组合
       begin
         a= triangle + sin;
         wave_out=a[8:1];
end
3'b101:    //三角波和方波的线性组合
       begin
         a = triangle + square;
         wave_ out=a[8:1];
       end
3 'b110:    //三角波和正弦波的线性组合
      begin
        a= square + sin;
        wave_ out=a[8:1];
      end
3'b111:      //三角波、正弦波和方波的线性组合
      begin
        a= triangle + square;
        b=a + sin;
        c=b[9:2];
        d=a[9:4];
        e=a[9:6];
a=c +d;
b=a +e;
wave_out=b[7:0];
      end
defalt:wave_ out=8 'bx;
   endcase
end
endmodule

//clk:系统时钟信号
//reset:复位信号
//p:频率调节信号,p=系统时钟频率/产生频率/2
module div_ctrl(clk,p,clk_out,reset)
  input clk,reset;
  input[ 10:0] p ;
  output clk_out;
  reg clk_ out;
  reg temp;
  reg [10:0]  count ;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age reset)
    begin
      if( reset)clk_out<=0;//复位信号为1时,输出为0
      else if(temp==0)
begin
           count<=p-1;
           temp<=1;
end
else if(count==1)
begin
temp<=0;
clk_out<=~clk_out;
        end
else
       begin
count <= count-1;
       end
  end
endmodule

module signal_gennerator(clk,reset,k,triangle,sin,square,wave);
  input clk,reset;
  input[10:0] k;
  input triangle,sin,square;
  output[7:0] wave;
  wire[7:0] triangle_1,sin_1,square_1;
  wire clk_1;
  div_ctrl U1(.clk(clk),.reset(reset),.p(k),.clk_(clk_1));
  control U2(.triangle_ctrl(triangle),.sin_ctrl(sin),.square_ctrl(square),.triangle(triangle_1),
.sin(sin_1),.square(square_1),.wave_out(wave));
  triangle U3(.clk(clk_1),.reset(reset),.triangle_out(triangle_1));
  sin U4(.clk(clk_1),.reset(reset),.sin_out(sin_1));
  square U5(.clk(clk_1),.reset(reset),.square_out(square_1));
endmodule

信号发生器

网友A(2019-09-07):
还是DDS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