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数模转换输出四种波形

楼主(2018-12-0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cd12864.h>

#define DAC0832Addr 0x7FFF                                          //DAC0832地址

#define PI 3.14159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代表无符号字符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it代表无符号整型数据类型

sbit Key1=P2^0;                                                                        //定义按键 - 用来选择波形

char Wave_flag=0;                                                                  //波形标志位 0-三角波 1-锯齿波 2-方波 3-正弦波

void KeyScan(void);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Waveform(void);                                                        //波形产生函数
void TransformData(uchar c0832data);                        //数据转换函数 - DA输出
void delay_ms(uint i);                                                        //延时函数

void main(void)
{
        lcdinit();                        //lcd12864初始化
        Clear_Screen();                //清屏
        Show_Word();                 //初始化界面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Waveform();                //产波函数
                Display();
        }
}

void Waveform(void)
{
        uchar cDigital=0;

        switch(Wave_flag)
        {
        /*-- 三角波 --*/
        case 0:
                /*-- 周期为 (255 + 255) * 1 = 510ms --*/
                for(cDigital=0;cDigital<255;cDigital++)  //产生三角波下降沿
                   {
                        delay_ms(1);
                        TransformData(cDigital);
        }
                for(cDigital=255;cDigital>0;cDigital--)  //产生三角波上升沿
                {
                        delay_ms(1);
                        TransformData(cDigital);
                }
                break;
        /*-- 锯齿波 --*/
        case 1:
                /*-- 周期为 255 * 2 = 510ms --*/
                for(cDigital=255;cDigital>0;cDigital--)
                   {
                        delay_ms(2);
                        TransformData(cDigital);
        }
                break;
        /*-- 方波 --*/
        case 2:
                /*-- 周期为 510ms --*/
                cDigital=0;
                TransformData(cDigital);
                delay_ms(255);

                cDigital=255;
                TransformData(cDigital);
                delay_ms(255);
                break;
        /*-- 正弦波 --*/
        case 3:
                /*-- 因为sin函数占用时间未知 周期未确定 --*/
                 for(cDigital=0;cDigital<100;cDigital++)
                   {
                        TransformData( 127 * sin( (2.0 * PI * (float)cDigital) / 100 ) + 127 );
                        delay_ms(1);
        }
                break;
        }
}

void KeyScan(void)
{
           if(Key1 == 0)
        {
                 Wave_flag ++;
                 while(Key1 == 0);
        }
        if(Wave_flag>3)Wave_flag=0;
}

void TransformData(uchar c0832data)                                //数/模转换函数
{
        *((uchar xdata*)DAC0832Addr)=c0832data;
}

void delay_ms(uint i)  //延时ms函数
{
        uint j;

           for(;i>0;i--)
        {
                for(j=110;j>0;j--);
                KeySc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