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无源蜂鸣器替代有源蜂鸣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12-06):
//为节约成本,所以使用m宝上卖的0.2元左右的无源蜂鸣器,16R 3-12V通用的那种

//经测试,接不接三极管声音大小都一样
sbit beep = P3^3; //P3^3接无源蜂鸣器负极,无源蜂鸣器正极接VCC

//烧录时可选12.000MHZ

/*

1  IRC_CLKO/INT2/CLKOUT1/T0/RST/P3^4                   8  RSTOUT_LOW/INT1/P3^3

2  VCC(5V)                                                                           7  INT0/P3^2

3  INT3/CLKOUT0/T1/P3^5                                                   6  P3^1/TXD

4  GND                                                                                   5  INT4/P3^0/RXD

烧录时,烧录器的VCC接2脚,TXD接5脚,RXD接6脚,GND接4脚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为节约成本,所以使用淘宝上卖的0.2元左右的无源蜂鸣器,16R 3-12V通用的那种

//经测试,接不接三极管声音大小都一样
sbit beep = P3^3; //P3^3接无源蜂鸣器负极,无源蜂鸣器正极接VCC

//烧录时可选12.000MHZ

void Delay(uint time)//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i,j;
    for(i=time; i>0; i--)
                for(j=110; j>0; j--);
}

void Buzzer(uint Number,uint Time)     //可以选择鸣响次数和音频
{
    uint i=0,j=0,k=0;
    for(i = 0; i < Number; i ++)
    {
        for(j=0; j<Time; j++)
        {
            beep = !beep;              //beep取反
            for (k=0; k<100; k++);     //需要产生方波,调节音频
        }
        Delay(100);                    //间隔时间
    }
    beep = 1;                          //注意PNP=0;NPN=1关闭蜂鸣器,否则三极管电流会很大。
}

void main()
{

        Buzzer(1,1000); //任意调节参数,选择自己喜欢的鸣叫次数和音频(1代表只响一声)
    while(1) //看你需要不要它循环响,需要循环响就把代码放到while里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