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继电器上电就闭合问题,求支援

楼主(2018-12-06):
附上原理图。继电器5VDC,s8550三极管,单片机一上电就闭合无法断开。接的P37管脚,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首先检查程序中初始化时,及程序运行中对于P37的IO操作是否拉低;
其次可以尝试增加IO口上拉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程序中初始化时,及程序运行中对于P37的IO操作是否拉低;
其次可以尝试增加IO口上拉设计。

我试过,IO口拉高还是拉低都没有作用,P37不是有内部上拉电阻吗?小白一枚求指教

网友B:
五脚的继电器,下面二个脚,一个是常闭,一个是常开。换一下看看。另外用三极管也能改变高低电平的。即常闭变常开。

网友C:
可能VCC电压大于P37高电平时的电压,所以无法关断。

网友D:
首先确认单片机是否与继电器都是相同电源电压,如果单片机用的是3.3V电源,那么这个电路就是错误的。再确认P37上电后是否高电平,否则程序或单片机芯片有问题。再测试S8550三极管的CE间是否击穿。排除以上故障还不能正常就在三极管EB间接一个5~10K电阻即可。

网友E:
vcc和三极管端接个100欧的电阻

网友F:
1、P37引脚有问题  2、有没有可能PCB

网友F:
1、P37是否接低  2、是不是PCB搞错了三极管的引脚

网友G:
标准的51单片机是上电后各个IO默认的输出状态是高电平。如果按你要求程序初始化时就置输出为“0”。如果这样仍然吸合,排除单片机的原因后,可能是三极管已经击穿。或者是继电器不正常。

查找故障的路径:IO口先不接三极管,改接发光二极管(和限流电阻),如果不能正常亮和灭检查单片机电路和程序,能正常亮灭再接三极管。继电器可以两端接电源(电压一致克直接接)试一试是否正常。

网友H:
电路有问题吧。给一个电路供参考: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三极管两个脚太近了,电源直接接到继电器了导致不断开,把线重新焊好就成功了。谢谢大家这个最基础的问题

网友I:
S8550坏或S8550的EB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