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编的PIC16f1936的超声波测距的程序+Proteus仿真共享

楼主:
一个很久以前编的PIC16f1936的超声波测距的程序。共大家参考:
1、开发环境:mplab X,proteus 8.6仿真。
2、部分程序注释,在实物板子上有效。
3、只有测量距离,LED显示距离,(单位是0.1mm),距离中有被屏蔽部分距离。可供参考。
4、这个网上的便宜的模块,一个很大的短板:测距需要平整的面。对于人脸等,衣服等较差。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xc.h>
#include"system.h"
#include <stdint.h>        /* For uint8_t definition */
#include <stdbool.h>       /* For true/false definition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TRIG PORTCbits.RC1          //TRIG  input
#define ECHO PORTCbits.RC2          //ECHO  input
//                    0,  1,   2     3   4    5    6    7    8    9
uint8_t seg_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b10111111,0b11100011,0b10000110,0b10000100};
uint8_t seg_rom[4]={0x01,0x02,0x04,0x08};
uint16_t disp_data=0;
uint8_t disp_rom=0;
uint8_t disp_num=0;
uint8_t buffer[10];
uint8_t time_ccpr1l;
uint8_t time_ccpr1h;
uint8_t eccp_up_down_flag=0;                        //up=0;down=1;
uint16_t disp_number;
uint8_t distance_ok_flag=0;
uint8_t distance_over=0;
void serial_send(uint8_t send_data );
void eccp1_disable();
void sys_init();
void distance_test();
void eccp1_enable();
void eccp1_up();
void eccp1_down();
void data_do();
void disp_do();
void clear_pin()
{
    PORTB=0xff;
    PORTA=(uint8_t)((PORTA ) & (uint8_t)(0b11110000));
}
/***************************************************************************
程序为上升沿检测
上升沿检测初始化并启动上升沿检测(中断)
**************************************************************************/
void eccp1_up()
{
    CCP1CON=0x00;
    CCP1CON=0x05;      //04:下降沿,05:上升沿。
    CCPR1L=0;
    CCPR1H=0;
    TMR1H=0;
    TMR1L=0;
    T1CON=0x24;
    PIR1bits.CCP1IF=0;
    eccp_up_down_flag=0;   //up =0 down=1;
    eccp1_enable();        //开启上升沿检测
}
/***************************************************************************
程序为下降沿检测
下降沿检测初始化并启动下降沿检测(中断)
**************************************************************************/
void eccp1_down()
{
    CCP1CON=0x00;
    CCP1CON=0x04;      //04:下降沿,05:上升沿。
    CCPR1L=0;
    CCPR1H=0;
    TMR1H=0;
    TMR1L=0x09;
    T1CON=0x25;
    PIR1bits.CCP1IF=0;
    eccp_up_down_flag=1;   //up =0 down=1;
    PIR1bits.CCP1IF=0;
    PIE1bits.CCP1IE=1;
    INTCONbits.GIE=1;
}
void eccp1_enable()
{
    PIR1bits.CCP1IF=0;
    PIE1bits.CCP1IE=1;
    INTCONbits.GIE=1;
}
void eccp1_disable()
{
     PIR1bits.CCP1IF=0;
     PIE1bits.CCP1IE=0;
     INTCONbits.GIE=0;

}
void pin_init()
{
    TRISA=0;                //RA LED输出
    PORTA=0b11100000;
    TRISB=0x00;             //RB LED输出
    PORTB=0Xff;
    ANSELA=0;               //关闭A口的ADC
    TRISC=0b00000100;       //RC2=ECHO input;RC1=Trip output
    PORTC=0;
    IOCBF=0X00;
    IOCBN=0X80;            //
    IOCBP=0X00;
    SRLEN=0;
    LCDEN=0;
}
void disp()
{
    uint8_t PA_buffer,PB_buffer;
    if(disp_rom==disp_num)                    //4位显示完毕
    {
        disp_rom=0;
        sprintf(buffer,"%05u",disp_number*17);//disp_buffer);
        disp_num=4;                           //显示4位
        if(distance_over==1)                  //超出距离显示“----”
        {
            disp_num=4;
            buffer[0]=0x3a;
            buffer[1]=0x3a;
            buffer[2]=0x3a;;
            buffer[3]=0x3a;;
        }
        PA_buffer=seg_rom[disp_rom];
        PB_buffer=seg_data[((unsigned)(buffer[(unsigned)disp_num-1])-0x30)];
        clear_pin();
        PORTA=(uint8_t)((PA_buffer  & 0b00001111) ^ (PORTA & 0b11110000));
        PORTB=PB_buffer;
        disp_rom++;
    }
    else                                      //4位没有显示完毕
    {
        PA_buffer=seg_rom[disp_rom];
        PB_buffer=seg_data[((unsigned)buffer[(unsigned)disp_num-1-disp_rom])-0x30];
        clear_pin();
        PORTA=(uint8_t)((PA_buffer  & 0b00001111) ^ (PORTA & 0b11110000));
        if(disp_rom==2 && distance_over==0)
        PORTB=(uint8_t)(PB_buffer & 0b01111111);
        else
        PORTB=PB_buffer;
        disp_rom++;
    }
}
void Serial_init(void)
{
    OSCCON = 0x7F;            //64/16MHZ
    SYNC=0;BRGH=0; BRG16=0;   //9600band
    SPBRG=25;                //
    TXEN=1;                      //
    SPEN=1;                      //
    TX9=0;                       //
    RX9=0;                             //
    CREN=1;                             //
    INTCON=0;
    PIE1=0;
    INTCONbits.INTE=0;
    INTCONbits.IOCIE=0;
    PIE1bits.ADIE=0;
    PIE1bits.CCP1IE=0;
    PIE1bits.SSPIE=0;
    PIE1bits.TMR1GIE=0;
    PIE1bits.TMR1IE=0;
    PIE1bits.TMR2IE=0;
    PIE1bits.RCIE=0;        //关闭接收中断
    INTCONbits.PEIE=1;            //
    INTCONbits.GIE=1;

}
/***************************************************************************
中断子程序
**************************************************************************/
void interrupt isr (void)
{
    if( CCP1IE && CCP1IF )
    {
        if(eccp_up_down_flag==0)    //上升沿检测
        {
            eccp1_down();          //进行下降沿检测
        }
        else
        {
            eccp1_disable();       //
            time_ccpr1l = CCPR1L;  //
            time_ccpr1h = CCPR1H;  //
            CCPR1L=0;              //
            CCPR1H=0;              //
            TMR1H=0;
            TMR1L=0;
            T1CON=0x20;
            distance_ok_flag=1;    //检测完毕
            disp_number=(uint16_t)time_ccpr1h<<8 | time_ccpr1l;   //distance save
            PIR1bits.CCP1IF = 0;
        }
    }

}
void serial_send(uint8_t send_data )
{
    TXREG = send_data;
    while(TRMT==0);
}
void main()
{
    uint8_t i;
    sys_init();                     //system initialize
    disp_data=1234;
    sprintf(buffer,"%d",disp_data);
    disp_num=strlen(buffer);        //display"1234"
     __delay_ms(100);
     while(1)
    {
        distance_test();            //test distance
        for(i=0;i<120;i++)
        {
            disp();                 //display distance
            __delay_ms(1);
        }
    }
}
void sys_init()
……………………

网友A(2018-12-08):
没法编译,缺少头文件xc.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法编译,缺少头文件xc.h

使用mplab x的环境XC8的编译器编译,不要用以前的mplab ide8.70

网友C(2019-04-12):
引用 网友B:
使用mplab x的环境XC8的编译器编译,不要用以前的mplab ide8.70

能不能用CCS编译器啊?

网友B:
可能需要修改库函数。为什么不用免费的mplab X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需要修改库函数。为什么不用免费的mplab X呢?

这个老师要求用CCS来